扁平封装的收音机板

楼主(2018-04-26):
请问哪位朋友有这个收音机的原理图,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应该不是收音机,好几个晶振,也许是某种特定频率接收机

网友:
空气联   不 错

网友:
好象很简单的,元件少,没看到接收有关线圈,反面又不知有什么,很难知道这是什么机子,多角度和正反面摄影会有帮助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收音机,好几个晶振,也许是某种特定频率接收机

那几个 外形像 晶振 的东西,或许就是 晶体管了。

网友:
一开始也以为是晶振,放大了仔细看,是晶体管,其中一个写着“2N252”。

网友:
小鬼子早期的石管机?

网友:
楼主的元件、工具全是好货

网友:
小鬼子的空气联比不上咱的好啊!你看,薄薄的。

网友:
挺不错的机子

网友(2018-08-05):
这个收音机板的收藏价值极高,好好保存吧,这样的板子不多见,你看,空气电容,大个中周,这种长条形的线路板,扬声器上的大变压器,这都是电子管便携式收音机的特点,但是采用了小巧的晶体管,这记录了一个特殊的过渡时代,让我们能对电子管到晶体管演化的瞬间有所了解。具有特殊的意义,好好保存吧。

网友:
怎么没有天线线圈?调频?

网友:
那个喇叭不错。

网友:
早期车机?反正是个好东西!

网友:
美国的东西,确定是收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