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示波器能用吗

楼主(2018-04-26):
这种数字示波器谁用过,能修收音机用吗?

网友:
著名的采样定理告诉我们,采样频率是欲探测频率的2倍就可以不漏掉欲探测的频率信号。这是对正弦信号而言。而示波器观测的很多波形不是正弦,所以需要采样频率越高越好,波形的采样失真才会小,一般要求示波器的采样率(真实采样频率,不是等效采样频率)要10倍于最高探测频率才基本不会失真的显示波形。

网友:
你见过用玩具挖机上工地干活的吗?

网友:
买一个自己试试吧

网友A:
看看带宽指标如果达到20M,以前调幅收音机包括短波通信电台通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带宽指标如果达到20M,以前调幅收音机包括短波通信电台通吃。

20M可能出来的是方波.  只取一个取样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M可能出来的是方波.  只取一个取样点.

能显示20M方波更厉害,对于正弦波调幅波更不在话下。楼主只要求满足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20M方波更厉害,对于正弦波调幅波更不在话下。楼主只要求满足收音机。

对于数字示波器来说,采样率和带宽同样重要,20M的带宽不等于可以观测20M的信号,模拟示波器不存在采样率这个问题

网友:
采样率很重要,这种估计不怎么样,如果你想买个当玩具样用用的话是可以的.也许中波段用用还可以.短波就别想了.

网友:
要是便宜拿来玩玩可以,长期用肯定使不住

网友:
玩具级别的示波器,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是的,那个总归是个玩具不能真经使用的,20m的模拟示波器很便宜了。收音机够用

网友:
感觉不靠谱,还是买一个100M以上带宽的二手示波器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一个虚拟示波器,有软件。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转让给你

虚拟示波器?  电脑上用的?

网友:
十倍采样也很难看,一个周期的方波,用十个点表示,能好看吗⊙﹏⊙

网友:
如果有频谱功能的话,值得考虑,

网友:
你要是玩中波的话,能用,我就是用它来看本机振荡,虽然100k 以上显示不了频率,可以用个数显收音机改造成频率计,用它可以看波形,2M以上的波形显示不了了,所以只可以看中波

网友:
看精度要求

网友:
上次在某创商城免费领的虚拟示波器空板,还放在哪,也有波形输出,就是频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