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大磁环实验

楼主(2018-04-26):
头一段时间对大磁环的偏见现在有了很大的认识。45×26×20磁环,和小磁环r40c37×23×15对比。因为小磁环体积有限。220股×0.04天然丝包线调谐50圈电感160,场管4圈天线10圈没有抽头,270×2可变,高端和低端全覆盖,350×2舌簧,收听效果非常满意十多个台,天线没有加天调和任何电容45×26×20,大磁环实验0.04×180股李子线。调谐34圈电电感310,场管线圈五圈天线12圈。薄片可变电容300×2用一联声音确实比小磁环,声音确实比小磁环,大一些大一些但混太,天线加了50p到100.200p电容。串台消失但是声音下降,后来又改用双磁环双调谐。300×2可变选择性还可以。但是声音比不上小磁环r40c1,最后用单磁环,天线线圈做了三个抽头没两圈一个抽头选择性大大的提高在收听低端的时候天地线,不接抽头。低端声音很大,能收听到天津两个台。声音可分辨。山东经济广播中国之声淄博小说广播,这三个台谈不上震耳但声音不小。山东乡村广播,济南人民台济南文艺耳机不用靠近耳朵声音分辨。末端串台严重靠近地线第二个抽头串台消失分辨率最好。但是在调谐低端的时候声音变小。加了一个四波段分线器测试,大磁环单调谐天线抽头选择性灵敏度。加上分线器,非常完美:本试验!因入门不多时:纯属乐哉,请各位大佬指导,(勿喷)

网友A:
祝贺大环3DQ成功。单回路,双回路,大环小环,调整圈数,加入分线器、、、、选择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冬冬!

网友B:
大磁环给力,用更多股的线效果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磁环给力,用更多股的线效果会怎样。

下一步准备用,0.04×300股的离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大环3DQ成功。单回路,双回路,大环小环,调整圈数,加入分线器、、、、选择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冬冬!: ...

非常感谢,自己做实验取得真经。

网友C:
祝贺!这就是中毒开始的节奏。 必须加分鼓励!焊接抽头时友谊电子张老师的方法我试过,效果还不错,线圈绕好后,在抽头地方做好标记,拆下线,上锡之后再绕回去。天线抽头作用还是挺大的,圈数多灵敏度高选择性稍差,圈数少灵敏度稍差但选择性高,方便根据不同的收听环境进行取舍。

网友D:
R40C1也有45的磁环
如果有80的R40C磁环就好了,环大线好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这就是中毒开始的节奏。 必须加分鼓励!焊接抽头时友谊电子张老师的方法我试过,效果 ...

你说的这个我也用过。量好尺寸以后把抽头线焊上再绕,不在一个位置。最后还是用的土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0C1也有45的磁环
如果有80的R40C磁环就好了,环大线好绕

这个大磁环抽时间你也试一下。20块钱一个。我这里邮费是八块。要两只合适。

网友E:
先祝贺大环3DQ矿机制作成功!再加分鼓励!矿坛是个大学校,希望学到更多的经验与知识。另外提一个小建议,文章多处语句表达不清楚,不通顺,希望今后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磁环给力,用更多股的线效果会怎样。

超过一定频率后,分布电容增大,相当于线间短路,多股的效益渐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祝贺大环3DQ矿机制作成功!再加分鼓励!矿坛是个大学校,希望学到更多的经验与知识。另外提一个小建议, ...

多谢老师的指导。接受你的建议。在编写的时候,我是用语音。发送的文字有些失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用的磁导率100的磁环吗?在淘宝上搜到了。

是的,导磁率100:一共两家卖的45×26×20。邮费是八块单价20。

网友G:
    楼主的试验非常好,先加分鼓励。
其实收台声音大与磁环大小沒有关系,你的45mm大磁环声音大是因为导磁率高,μ值在100以上,R40C1 37mm的小磁环导磁率μ=40,另外大磁环天线12匝,小磁环只有10匝,加上大磁环导磁率高,天线输入的能量就多,声大也就是正常的,如果你不信可用导磁率100的37mm小磁环绕个线圈同样比R40C137mm的磁环声大,或者用R40C1的45mm磁环绕个线圈比比也没有μ=100的45mm磁环声大。
    μ=100的线圈空载Q值也就有400-500,而μ=40的R40C1线圈Q值都在1000以上,所以选择性好是必然的。
    如果有人追求矿机大声请用高导磁率磁环或用花兰、蛛网等线圈,也可以用μ=400的中波磁棒,如果要想收弱台或远台请用R40C1磁环,顺便说一下收弱台的声音绝对比大磁环的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试验非常好,先加分鼓励。
其实收台声音大与磁环大小沒有关系,你的45mm大磁环声音大是因为导磁 ...

谢谢你的指导和见解。

网友H:
对实验描述的很详细!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实验描述的很详细!加分!

多谢您的指导和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