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监控机芯 如何手动变倍 变焦?

楼主(2018-04-26):
坛里购买的  海康DS-2ZMA3604p 一体化机芯
由于没有后级控制板
现在通过9PIN接口可以看图像
但是不能变焦 变倍,
是否可以直接手动变焦  (连线给电机加电压或者信号)
现在不明白的是  变倍电机是哪个?加电压需要多少伏,如果是信号的话,如何操作)
只要能变焦 变倍就可以 ,不需要别的

共用4个电机,

网友:
这个估计研究的人太少啊。

楼主:
VISCA部分协议命令
8x 01 04 07 02  ff    放大变倍
8x  01 04 07 03  ff   缩小变倍
8x  01 04 07 00  ff  停止
请问 这个指令我用什么芯片 ,程序 刷机 再输入主板呢?
流程 是什么
用什么硬件  用什么刷机  编程用什么
然后通过哪个接口输入到一体化机芯?谢谢啦

网友A:
这东西手动变要把电机拆下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手动变要把电机拆下来就行

嗯呢
实在不行的话
拆也可以、
只要能变倍就行
想问一下
哪个是变倍电机
如果拆掉  如何变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呢
实在不行的话
拆也可以、

具体哪个调焦我还真不知道     你拆下来试试      怎样拆就电机是那两个螺丝

网友:
既然搂主手中有实物.又有强烈的探索愿望.不妨自已努力一下.找岀其工作的要点.方便其它坛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手动变要把电机拆下来就行

我想了想
如果知道哪个是变倍电机的话
我外置个步进驱动板 直接让电机运行
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想
如果知道哪个是变倍电机的话
我外置个步进驱动板 直接让电机运行

那个这的就是步进电机   但是需要驱动

网友B:
千万别拆,拆后再装 自动聚焦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想
如果知道哪个是变倍电机的话
我外置个步进驱动板 直接让电机运行

可行          ,但是得解决聚焦和光圈也能控制才行,刚才给照片加文字了,再回来编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拆,拆后再装 自动聚焦是不行了

我已经拆了
经过试验
把变倍电机脱离镜头体后
一直在旋转
可能由于没有滑块的限制作用
老是在动作中
这个时候
确实没法对焦(从新安装上后 ,由于它默认开机1倍复位吧,还是可以自动对焦的)
我手动调整变倍滑块(没按上电机)
可以变倍 ,但是没法对焦
所以我考虑 如果真要外置驱动板的话
需要两个 一个控制变倍 一个控制变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拆了
经过试验
把变倍电机脱离镜头体后

一般来说,变倍电机只有得到人工指令它才会正反转,只有聚焦电机才会自己转,合焦以后就停转,光圈控制电路跟随光线变化自动开大缩小光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变倍电机只有得到人工指令它才会正反转,只有聚焦电机才会自己转,合焦以后就停转,光圈控制电 ...

我有个想法
当开机通电时
变倍马达应该需要复位(一倍率)所以旋转
由于我拆下马达
所以没有指令给cpu(滑块到头可以限制马达旋转)
所以不停的旋转,而对焦不工作,也许需要变倍马达停止后才开始对焦?
如果我马达装上去,然后在外置个驱动板
开机后变倍马达复位停止旋转
然后我再通过外置驱动板让马达工作,停止后
也许对焦就自动开始对焦了吧   哈哈哈
如果这样 就完美啦
只需要一个驱动板就可以啦
我看你的照片编辑了
两个外侧马达  长的是变倍,短的应该是对焦
而中间那个比较大的电机应该是光圈控制
就是后面那个小马达应该是给感光板用的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快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想法
当开机通电时
变倍马达应该需要复位(一倍率)所以旋转

摄像机都是电子快门没有机械快门,。
摄像头内部电路板上要有自动对焦伺服和光线伺服控制的功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