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海新华厂的航天ky422不知道怎么接天线

楼主(2018-04-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机子 我家有过  功放块 手上还有一个   效果可以

网友:
仅仅链接中波磁棒天线的话,可以随便找一收音机电路图对照排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天线接哪里,开机有电流声,用手一摸面板就小声很多,功放那里的散热片有点热

不清晰,凑合看。

网友:
外接天线很有可能是红圈处,你看看。集成功放静态电流大发热一定温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傅!这个机子开机不久就发热,功放散热片那里,没信号,音量最低也是那么热!集成块的功放不会是 ...

怎么热法?烫手就有问题了。AN7170集成电路1脚是功放输出脚,其电压约是11脚电压的一半。
这个机器品相太差,非一般功夫能够修复。

网友B:
称赞这样助人为乐的精神

网友:
上海新华厂虽然是家军工企业,曾经生产的洗衣机、收音机、录音机等民品,从设计到制造绝对不入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有五十五度!品相是挺差!我用水龙头冲洗后就干净多了!呵呵!记得当年去东莞,买了个多波段收音机, ...

天线是从红圈(53)处接过来的。
楼上圈的可能的天线接口貌似是接调谐发光二级管的。
磁棒线圈有一个线头掉了( 接地?),得按照图纸接上。然后反复旋转波段开关,试试中波能不能收到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称赞这样助人为乐的精神

谢谢版主加分。正好有,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