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捷式微安测试表

楼主(2018-04-26):
      很长的某段时间里,因为矿石收音机声音大又不知道是多少微安,设计电路的时候又不好再往上加一个微安表(PS:因为没有那么多10UF的电容  这个就无奈了 表也没有那么多)再加上需要用的矿石机众多,没办法一个一个安装,只好如此。
      材料准备:

       200微安的表头(上次从虎子老师手上收高阻耳机的时候附赠的)
      导线(随意长度,够用就好)
      3.5MM插头和插座各一个
      随意材质的10UF电容一个

   按照电路连接好后,可以测到电流为平均5UA   换成任何矿机上测试都可以  而且只需要一个表就OK了

    以上为全部内容,转载请说明出处。欢迎点评留言,谢谢大家!!

连接图

连接图

试用图

试用图

背面详细

背面详细

网友:
我认为矿机上用的指针微安表起的是装饰和指示的作用,如果用于测试,为什么不使用数字万用表的uA档呢,这样测出来的数据在不同玩家之间也具有可比性。

用指针微安表,因为不同的型号和不同的满量程,内阻都不一致。用数字万用表,每种型号的内阻可以查得到。指针微安表内阻为2K以上,而现在大多数数字表uA档内阻是 100欧,数字表的串入对线路的影响要小一些。

不过 ,电流表内阻大 还是 内阻小,对测得的直流电流显示效果哪个更好,还需要测试后才能有定论。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实际上数字万用表的微安档用是可以用。但是没有指针式的纯电流表头来的好看。而且电路设计好了是没有缺陷的。一般在小,微型矿石收音机上。如果用这个代替。可以发挥很多的空间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