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喇叭磁铁充磁

楼主(2018-04-26):
有只滿州株式会社的老喇叭,马蹄形磁铁有些失磁。想充一下。请坛友给一种效果好的充磁方法。

网友:
找一块稀土磁铁吸上。

网友A:
用0.5--0.8毫米的漆包线绕几百圈,套在U型磁铁上,磁极上加一块铁,使磁路闭合,线圈串一截3A保险丝,通过开关接上220V交流电,开关闭合3A保险丝熔断,充磁完毕,注意安全别触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0.5--0.8毫米的漆包线绕几百圈,套在U型磁铁上,磁极上加一块铁,使磁路闭合,线圈串一截3A保险丝,通过 ...

交流电是退磁吧?!记得充磁是直流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是退磁吧?!记得充磁是直流电!

交流电如果缓慢断电是退磁,瞬时断电(保险丝熔断)就是充磁,交流电一样可以充磁。交流充磁和直流充磁的区别在于,直流充磁磁极是可控的,交流充磁磁极就不一定了,磁极极性不对可以多充几次,正确为止。交流充磁装置比直流充磁装置简单的多。效果并不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如果缓慢断电是退磁,瞬时断电(保险丝熔断)就是充磁,交流电一样可以充磁。交流充磁和直流充磁 ...

不如加个可控硅整流。直接断交流万一断准了赶上刚过零之后就又消磁了

网友D:
应该多考察一下,不要操作失误充磁变成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如果缓慢断电是退磁,瞬时断电(保险丝熔断)就是充磁,交流电一样可以充磁。交流充磁和直流充磁 ...

明白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用大容量电容和闭合的带铁芯线圈,大电流瞬间开关接电断电充磁

网友:
有示意图吗?小白看示意图才可能明白加铁块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多考察一下,不要操作失误充磁变成消磁。

交流电充磁,舜间断电,你想让它消磁都消不了。你做个试验就知道了,实际上磁铁生产充磁是采用交流充磁,而不是你想象的用直流充磁。交流电充磁比直流充磁简单,快捷的多,有极性要求才采用直流充磁。你没去去过专业工厂,你是无法想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如加个可控硅整流。直接断交流万一断准了赶上刚过零之后就又消磁了

你要真有那本事赶上零点,那是你的造化,你要能赶上,马上去买彩票,保险你能中上大奖,过零点时的电流为零,为零的电流能使保险熔断吗?能熔断保险,它就不可能为零,不但不为零,而且还是电流的最大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充磁,舜间断电,你想让它消磁都消不了。你做个试验就知道了,实际上磁铁生产充磁是采用交流充磁, ...

说实话交流充磁真没试过,只是用永磁铁给螺丝刀在螺丝刀上试过,接触瞬间拿开充磁,旋转慢慢拿开消磁。还有个问题请教;是不是充磁物的磁力一定要大于被充磁物件,如果被充磁物件磁力小于充磁物磁力,被充磁物件只有被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真有那本事赶上零点,那是你的造化,你要能赶上,马上去买彩票,保险你能中上大奖,过零点时的电流为 ...

上电时刻都无法控制,赶上哪个相位点熔断还真不好说,就算是快速熔断也有个容断时间,首先是有电流通过,然后是热效应升温,最后熔断
不过十有八九会被充磁,至于充反充正充大充小就看断开时刻赶在什么相位点了

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 是不是充磁物的磁力一定要大于被充磁物件,如果被充磁物件磁力小于充磁物磁力,被充磁物件只有被消磁 ...

要远大于充完剩磁的磁通密度
小于充不饱,但也不会被消磁
反转充磁线圈极性并控制磁通密度可消磁,过大又会反充

网友E:
为何不串个二极管?
我以前做过个加磁消磁器,串个二极管加磁稳稳的。
没必要烧个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串个二极管?
我以前做过个加磁消磁器,串个二极管加磁稳稳的。
没必要烧个保险。

串个二极管就成了半波脉动直流了,充磁强度就小多了。不信你试试,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什么都不要想当然,试试就知道了。交流断电不要用开关,要用熔断(保险丝)方式。

网友A:
我在电子局那会,72年筹建电视机厂(无线电三厂)从上海进了100套电子管14吋套件,其中离子肼磁铁是无磁的,我去上海办事捎带问一下,让他们帮着充下磁,因为我们刚刚筹建,没有充磁设备,到上海厂一问,太简单了,他们的设备就是一个空心线圈,50个离子肼磁铁放在一块,一合开关熔丝断了,磁就充好了,他们连保险管都不用,就在两个接线柱上连一根保险丝。充磁就这么简单。你们可能认为它很土,我当时也这么认为,他们说没必要搞直流充电装置,只有对磁极方向有要求才采用直流充磁方式,并且强调断电不能用开关,要用熔断(保险丝)方式才能保证充的磁是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交流充磁真没试过,只是用永磁铁给螺丝刀在螺丝刀上试过,接触瞬间拿开充磁,旋转慢慢拿开消磁。还 ...

不光你没试过,很多人都认为交流不能充磁,反而会消磁,缓慢减弱的交流会消磁,瞬时断电的交流就是充磁。实践证明断电不能用开关,只能用熔断保险的办法,才能保证充磁的最大强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串个二极管就成了半波脉动直流了,充磁强度就小多了。不信你试试,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什么都不要想当然 ...

利用自感追求最大化?这没想到,只能用保险不能用开关?这不好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利用自感追求最大化?这没想到,只能用保险不能用开关?这不好试啊。

怎么不好试?不能用开关断电不是说不能用开关单独断电,是说要串个保险,由保险丝熔斷断电,因为用只用开关不串保险丝,不能保证电流最大值。

网友:
用交流充磁适合对磁极没要求,对控制 充磁强度没要求的场合,例如舌簧喇叭的磁铁,不适合对磁极有要求得磁铁,例如表头磁铁充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好试?不能用开关断电不是说不能用开关单独断电,是说要串个保险,由保险丝熔斷断电,因为用只用开 ...

如果仅仅是过载,保险丝只是保护线圈就不试验了,想这么用用就是。
如果是利用反电动势还不太明白,尤其是保险丝所起的特殊作用。有思路了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0.5--0.8毫米的漆包线绕几百圈,套在U型磁铁上,磁极上加一块铁,使磁路闭合,线圈串一截3A保险丝,通过 ...

学习学习 在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充磁,舜间断电,你想让它消磁都消不了。你做个试验就知道了,实际上磁铁生产充磁是采用交流充磁, ...

是不是  u 型磁铁  那头 都行啊?老师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如果缓慢断电是退磁,瞬时断电(保险丝熔断)就是充磁,交流电一样可以充磁。交流充磁和直流充磁 ...

可不可以用笔记本电源 做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  u 型磁铁  那头 都行啊?老师请教

u型上面加一铁块,让磁路闭合。

网友:
看帖子学知识,有时候需要充磁时试试,用途不小。

网友:
几十年前曾经用过交流充磁,效果很好。

网友(2018-06-04):
喇叭失磁什么现象,声音轻了?

网友:
版主说的有道理。该向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
我见到的充磁机是直流,电容储能,通过充磁线圈瞬间放电。被充磁磁铁极性及充磁电流大小对充磁效果是有影响的,充反了可能消磁或磁性翻转

网友:
看来有必要把静态磁场和磁路的知识普及一下。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电子局那会,72年筹建电视机厂(无线电三厂)从上海进了100套电子管14吋套件,其中离子肼磁铁是无磁的 ...

有道理,又学了一手。

网友(2018-09-26):
引用 网友A:
我在电子局那会,72年筹建电视机厂(无线电三厂)从上海进了100套电子管14吋套件,其中离子肼磁铁是无磁的 ...

交流电充磁方案简单绝妙,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