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下这电容多大,米标难看懂。

楼主(2018-04-26):
好像是1UF,测量变小了,不确定多大,自己的进口滚筒洗衣机,用了二十多年,带烘干

楼主:
最早的阻容降压,应该是1∪F。

网友:
【1微法/275伏交流     乘以2 】 是否内部有两个1微法的,焊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x2表示该电容的安全等级为x2(类似的还有Y等级的),不是乘以2的意思。容量还是1u

网友:
mkp用于电机启动、及电容降压时,其实还是容易出现容量变小的损坏现象

网友:
1uf/275vV AC
MKP电容具有耐压起点高,引出损耗小,内部温升小,负电容量温度系数,优异的阻燃性能;广泛应用于高压高频脉冲等电路中。

楼主:
今天把机械程序器全拆,里面触点打摩好,二十年依然光亮如新

楼主:
手动程序与上面电板配合,看着简单,其实比较复杂20年沒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uF的安规电容,X2表示安规电容安全等级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 ≤2.5kV Ⅱ。X电容一般 ...

明天买MPK装上,现测0.7UF,希望是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也要用安规电容换上,不能用普通电容。

谢谢提醒,MpK400V1UF能上吗,找2手进口设备拆的,怕找不到x2的。

网友B:
没怎么接触过这种高档洗衣机,第一次看到这种机械程序器,应该是8、90年代的产品吧?国内洗衣机有这样的装置吗?请知道的坛友科普一下。

网友C:
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D:
   使用1UF X2的安规电容代换即可!
   提醒楼主:对洗衣机电动机的供电电压进行检测时,需要在洗衣机处于洗涤或脱水状态下才可检测。因此,要求洗衣机中的安全开关、水位开关均处于闭合状态,并通过操作控制电路面板上的操作按键,使洗衣机进入洗涤或脱水模式。
   看楼主拆卸后的情况,可用导线或曲别针将安全开关和水位开关接口进行短接,为洗衣机进入洗涤或脱水状态创造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1UF X2的安规电容代换即可!
   提醒楼主:对洗衣机电动机的供电电压进行检测时,需要在洗衣机处于 ...

看了电路,应该就是阻容降压,经过电阻,稳压二极管,供电给两块U使用,找不到X2的,用这微码电容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1UF X2的安规电容代换即可!
   提醒楼主:对洗衣机电动机的供电电压进行检测时,需要在洗衣机处于 ...

程序器是220v步进电机,到了时间会转动,靠小板计时,同时控制冼衣马达左右转,程序器只是告诉小板现在执行什么程序,现在开机入水后马达高速转动(甩干),仃机保护,程序器自己全部转一圈仃机开门。

网友:
前两天 修理一个电饭煲就是这个问题,控制电路5v , 执行电路12V, 指示灯正常,操作命令正常,继电器不动作,5V 电压正常,12V 电压只有6V ,检查结果 105电容只有373所以操作正常,继电器不动作 ,没 有105电容,直接用155电容,电压18v , 电饭煲修理好了 。现在很多程序操作的低电压不用变压器,电容出现容量变小, CBB,MKP 都是这种情况,CBB21,CBB22都可以,CBB60不行体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接触过这种高档洗衣机,第一次看到这种机械程序器,应该是8、90年代的产品吧?国内洗衣机有这样的装 ...

80年代末期国产第一代的全自动洗衣机:小天鹅波轮式,小鸭圣吉奥滚筒式的控制系统都是这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uF的安规电容,X2表示安规电容安全等级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 ≤2.5kV Ⅱ。X电容一般 ...

刚好我就买了这电容,用上问题不大吧。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6033&mobile=2

在佛山可以送你一个,
我开发这套东西的时候买了很多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工艺,不评论了。

这种MKP电容坏的概率不高,何况是PHILIPS的。

楼主说用了20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6033&mobile=2

在佛山可以送你一个,

换了红的可以用,寄一个来,我佛山周边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电路,应该就是阻容降压,经过电阻,稳压二极管,供电给两块U使用,找不到X2的,用这微码电容问题不 ...

    品牌电容,音频上用得多!时间(考验)是最好的老师,问他准行!我去年维修家里的三段遥控式转换客厅灯,原来是CBB22/60系列/1.5UF 400V ,我有cbb22/60系列1、2UF630V 的,但是我还是换上专用的MKP交流275V/1UF ,维修一次伤筋动骨、爬上爬下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器是220v步进电机,到了时间会转动,靠小板计时,同时控制冼衣马达左右转,程序器只是告诉小板现在执 ...

我和楼主一样,对滚筒洗衣机的复杂转动控制机构既爱又恨,所以维修一次我都要保证管个几年才算满意!家里的孩子随我,也有强迫症的倾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红的可以用,寄一个来,我佛山周边市。

红色的400vCBB可以用,但质量和安全性能差一点,
安规x2标275v,实际是2000v,更强大,
你还是x宝买吧!我这运费贵不划算

楼主:
这无极电容学问还挺深的

网友G:
X电容,用在相线的零线之间滤波用。Y电容,用在相线与地线之间和零线与地线之间,滤波用。都属于安规电容,所谓的安规电容,就是拔掉电源插头的瞬间手指摸插头的金属头不会电到人。这个电容用在了降压限流电路中,不用X电容也可以,用质量好的CBB电容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X电容,用在相线的零线之间滤波用。Y电容,用在相线与地线之间和零线与地线之间,滤波用。都属于安规电容, ...

你摸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X电容,用在相线的零线之间滤波用。Y电容,用在相线与地线之间和零线与地线之间,滤波用。都属于安规电容, ...

不能储电还叫电容?
成品的电路板是并了放电电阻才不会1秒后触电,

你单独给x电容充到310v后,去摸试试,

由于x2耐压高,不易击穿,所以安全,一般损坏时呈断路状态,而其它电容损坏时可能会呈短路状态,这就是安规(安全)

楼主:
马达坏了,空截(没有衣服)正常运转。有衣服就失速(电流大)仃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马达坏了,空截(没有衣服)正常运转。有衣服就失速(电流大)仃机。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单相串励电动机主要由电磁极、电枢、电刷和换向器四部分组成,其中还涉及与电子调速器配合使用,电子调速器输出可变电压,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楼主上传检测数据和图片一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能储电还叫电容?
成品的电路板是并了放电电阻才不会1秒后触电,

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的放电特性也不一样,刚才看了你上面的回复,你还是搞开发的,我们只能呵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的放电特性也不一样,刚才看了你上面的回复,你还是搞开发的,我们只能呵呵了

    这个科普的很完善。 但是现在探讨的是作为阻容降压的电容是否带电,且多长时间可以放掉的问题?如果与电容并联的电阻开路了,再或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见过那几个X电容和Y电容上并联泄放电阻的?,可别出来说自己是搞电路设计,容易被人误会

连X2电容都没有还要乱说,

也只有你在地摊上买的东西就没有,

不说其它的,等下又东扯西扯了……

看本论坛上的有没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5937&highlight=%B6%A8%CA%B1%B2%E5%D7%F9&mobile=2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064&extra=page%3D27&mobile=no&mobile=1&simpletype=no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见过那几个X电容和Y电容上并联泄放电阻的?,可别出来说自己是搞电路设计,容易被人误会

记得带上老花眼镜,看看上面的C1有没有并1M放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带上老花眼镜,看看上面的C1有没有并1M放电电阻

heheheheheh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接触过这种高档洗衣机,第一次看到这种机械程序器,应该是8、90年代的产品吧?国内洗衣机有这样的装 ...

外国品牌,不打广告。程序器麻烦,但是控制板简单,小板内也有程序听程控器指挥,小板上有电机电流检测,转速检恻,有故障会自仃。洗衣机是90年代,特有羽绒服档,怕爆吧,热水洗衣最高温度95度,应该是消毒模式吧,衣服受不了,甩干转速达到124O转,当时属于比较牛的,甩干后有烘干功能,耗电较多我也少用。产地是意大利,一对比可见国内洗衣机有多大区别,我搞维修,不喜欢大块电板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单相串励电动机主要由电磁极、电枢、电刷和换向器四部分组成,其中还涉及与电子调速器 ...

昨晚把电板金手指全部镀锡,今天使用全部正常啦!电容用了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无故修好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把电板金手指全部镀锡,今天使用全部正常啦!电容用了红色的。

恭喜,为楼主大胆折腾、锲而不舍的毅力点赞!能否上个图让大家也学习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为楼主大胆折腾、锲而不舍的毅力点赞!能否上个图让大家也学习借鉴一下!

楼主:
好像沒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沒什么大不了的。

好像里面也没有放电电阻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科普的很完善。 但是现在探讨的是作为阻容降压的电容是否带电,且多长时间可以放掉的 ...

才看到你这个回复,,阻容减压的电路一般都并有放电电阻,如果是用的安规电容,电阻开路以后,电容会很快泄放掉自身电荷,这就是安规电容的特性,如果是CBB电容,电阻开路以后电荷就存在很长时间,人摸上去只是有触电的感觉也不会有生命危险,好像有个技术标准阻容降压的电路中电容容量最大不让超过3.3uF。
我在这个帖子第一次回复中说的安规电容通常用在X电路和Y电路中,输入端掉电后因为安规电容的特性自身蓄能会很快耗散,不会电击人,就有人上来较真儿了,气晕了!见谅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才看到你这个回复,,阻容减压的电路一般都并有放电电阻,如果是用的安规电容,电阻开路以后,电容会很快 ...

你客气了,我也对阻容降压电路原理有些疑问,还请大家解惑?
      “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

  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因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电容降压恒流条件,电容容抗远大于负载容抗才成立,这些电容容抗比负载大才大了一,二倍多点,能成立吗?
    看似简单其实要说明一切有难度,还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客气了,我也对阻容降压电路原理有些疑问,还请大家解惑?
      “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 ...

阻容降压使用范围非常小,不能用于纯容性和纯感性负载,负载工作电流变化很大的电路也不行,再深一些的知识我也得去恶补了,毕竟是业余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阻容降压使用范围非常小,不能用于纯容性和纯感性负载,负载工作电流变化很大的电路也不行,再深一些的知 ...

  我用2.5UF的电容成功把家里使用30年以上的钻石牌电风扇加装了微风挡,用得就是阻容降压电路结构原理,事实证明可以用且使用多年还在正常使用中!但是用阻容降压的阻性负载的发光二极管电路却故障率非常高,我们知道发光二极管对电流的变化特别敏感,带有非线性曲线特征等。
    很希望有过实践经验的高手解惑。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