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21寸CRT彩电

楼主(2018-04-27):
松下21寸CRT彩电

楼主:
三无故障,有空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1机芯是热底板,加隔离变压器为好。

断负载,修电源。

谢谢!不知是电源还是行输出问题?

网友:
20吋松下M11机芯。这机芯有AV输入功能,可作监视器,已带有隔离变压器,+B111V。较为常见的故障是可调电阻,频道选择开关,中放解调、AFC、音频解调、色度选通中周(槽路电容氧化变质)等损坏。不难修。祝好!

网友:
松下效果可以

网友(2018-10-06):
和我家之前淘汰的18寸一样啊,怀念

网友B:
M11还是M15,反正都是热底板。

网友:
估计有30年了

网友:
我还有一台,正常,右侧面有个耳机插口。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B:
M11还是M15,反正都是热底板。

是M11来的。M15是2185 2186

网友:
图纸找出来,拆机,对照

网友:
图纸找到了么

网友:
这种电视机的维修资料我还有呢

楼主:
可惜!因近期搬家,此彩电无好归宿,准备卖给收破烂的。

网友:
这类彩电少人用了!

网友:
修好了吗/?比我的年龄还大

网友:
我老家的三无,无从下手

网友:
在60v断开接100w灯泡,位置图,大神有么

网友:
这台比21寸早一代,应该是80年代的。

网友:
我家几十部都三无了,有的指示灯亮,内部无烧,受潮

网友(2019-01-12):
我家第一台也是松下18寸的木壳,一直用到97年啊

网友:
80年代单位有一台,我每天晚上都一个人去观看,调台,转室外天线,好想收一台回忆一下,楼主卖吗?

网友:
当年的松下彩电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