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我的收扩机信号强度表不动

楼主(2018-04-27):
收扩机型号为marantz 2325
请教大师们,我的收扩机信号强度表不动,找了半天原因找不到,当地又没有人会修理
如果放在dolby档位,可以正常显示杜比,可是如果放在收音机档位,表不动,不显示收音机信号强度,实在困扰我多时了,望大师们帮忙

楼主:
整个电路图太大,怎么上传

网友A:
先检查表头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表头有没有问题。

表头没问题,杜比音效时候,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你画圈的那个表,上面标志的英文是杜比吧?而另一个表,标志的才是FM。

网友:
楼上正解,那是杜比电平表,收音不会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我一直以为机器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