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CD里的芯片比如7850,TB2926H等等能发烧不?

楼主(2018-04-28):
汽车CD里的芯片比如7850,TB2926H等等能发烧不?

网友:
个人观点:对于分辨不出水电、火电、核电的人那绝对发烧!

网友:
一定要将车机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才有可能发烧,现在的车机都是大功率的BTL输出都是级低的阻抗,美国的有些车型最低的阻抗到2欧,国内的一般必须要4欧的扬声器,输出功率大概在4X(18-25)瓦正弦不消顶,因此,要求电源必须要有150瓦的功率,电流12安,输出由于是低阻抗的,线径需满足4安的需求,尤其是拉的距离比较长时。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车机原装主机算初级发烧吧,玩过一些车机

网友:
我听不出来

网友A:
只是能发声音,好的音质需要好的管子

网友B:
只用7850,TB2926H集成块完全可以发烧。车机主要是前置电路人为设计低音过重混为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用7850,TB2926H集成块完全可以发烧。车机主要是前置电路人为设计低音过重混为不清。

“前置电路人为设计低音过重混为不清“

这是个大冤案

很多人把汽车功放家用,配8欧喇叭,就造成严重截幅失真,

1969年的世界IC大会规定;汽车功放和车用功放IC,要配2欧喇叭为标准,所以凡13.6V电源IC.配喇叭箱其主喇叭用两个

4欧并联,你想它不好音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置电路人为设计低音过重混为不清“

这是个大冤案

学习了 试试看下效果。许多都是用的4欧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D:
TDA7850系列,以及兼容系列,都是垃圾。。。
声音惨不忍睹。。

同意,四声道集成的,能有多发烧?!

网友:
一般,没有出意外的话算入门吧。

网友:
7850炒的价太高没玩过前阵子做个chn的TDA7854的效果不错烧不烧不知道听着感觉很好,还有一块半成品没决定上什么呢7388还是弄个mlt的7854或51.

网友(2018-06-29):
这个发烧是讲热度的,不知你是什么程度的发烧。对于超级发烧人士而言人家看都不会看一眼,高烧友可能认为是垃圾,初烧友也是看不上眼的,象我等想烧一下的玩一下并无不可,起码比70-80年代的黑白电视机的声音要好些吧,当然也要看你的喇叭、音源等。我的经验是追求大动态,大场面非分离元件的大功率功放不可,而小音量、卧室、桌面音响,集成功放选择好了也是不错的,完全看阁下的要求。

网友(2022-02-13):
用4欧喇叭,16v电压

网友:
我在听力狮6碟的机子,感觉不错.

网友:
家里有几台汽车音响了大部分时间是用听FM收音,我觉得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玩玩音色,特别是场管输出的几种,THD:

12伏汽车的电源,在设备完好的情况下最高的电压是14.8伏,集成电路的耐压大部都是18伏是最高电压,因此建议一定不要高于18伏,最高在16伏情况下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置电路人为设计低音过重混为不清“

这是个大冤案

这个恰恰是大多数人所忽略的

网友(2022-04-23):
7850据说声音不错,没实际听过

网友:
从90年代摩托罗拉车载无线电台上拆下的音频功放块TDA1519C居然音质不差而且推力不小,至于有多好反正我是木耳听不出民堂。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06738&extra=

网友(2022-06-22):
引用 网友A:
只是能发声音,好的音质需要好的管子

已经相当好了,分立元件装不好的话远不如它们。

网友:
同样的车机芯片,静态电流够大的就能发烧,注意配大口径高灵敏度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