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主板还是内存条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8-04-28):
最近发现天天用的主机出现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件事。。。。今天打开电脑。进系统时发现比平时慢了点,也没放在心上。但是在多任务运行时发现卡起来了。。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CPU使用率是多少。当任务管理器界面出来的时候傻眼了。CPU使用率20%不到,物理内存使用80%。平时同样运行记得使用率不会超过50%今天怎么会这样。立马点击电脑属性看了下。。傻眼了。明明8G内存显示4G内存。百思不得其解。以为内存金手指氧化要擦擦。然后关机准备拆内存擦的时候关机选项选到了重启。。。重启后重新到了桌面本来想立马关机拔内存擦金手指的。心里想再看看电脑属性显示的内存是多少。。。。问题出现了。内存显示的又是8G。。在度娘上查了下,有好多种说法心里怀疑主板出现了问题。当时还没拔内存擦金手指。于是关机后开机十次看看电脑会有几次会显示4G内存。经过开关机循环后在第9次进入系统后电脑又显示的是4G内存。。。当第10次进入系统显示内存是8G后我又关机打开机箱把内存拔下擦了下金手指。顺便把主板拆下来清理了下灰,对内存插槽旁边及针脚清理的比周围更仔细。。清理完后装主板和内存通电开机进入系统立马查看下电脑显示的内存是多大。。。当显示的是8G的时候心里想就在想然道是内存条金手指氧化或其他原因导致与插槽的针脚接触不好才显示4G内存。。。头脑一发热又想到开关机10次看看会不会再出现显示内存只有4G的情况。。当开机第4次的时候问题出现了。。。电脑显示内存又是4G。。。。。。后面6次进入系统显示内存容量都是正常的。。。现在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一开始以为是内存金手指问题。。现在金手指也擦了,主板也清理了。内存插槽针脚也用回形针来回弄了几次。。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电脑会这样。偶尔开始显示内存时会是4G。。。度娘的说法说什么的都有。。。。。请问矿坛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

网友A:
系统是多少位的 ?

网友B:
楼主的电脑是自己装的吧,我买的品牌机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内存条安装时要插紧,并将锁扣闭合到位,应该可以避免因内存条插不勁引起的系统不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脑是自己装的吧,我买的品牌机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内存条安装时要插紧,并将锁扣闭合到位,应 ...

自己装的。。要是内存没插紧的话电脑会不认或报警的。。。。所有排除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装的。。要是内存没插紧的话电脑会不认或报警的。。。。所有排除这个

你这个明显是系统自检确认的,一会是4GB,一会又是8GB..... ,所以肯定是整条内存有效或无效问题,而不是检查出错(报警)问题。
可以先判断是内存条问题,还是插槽问题,以及是哪个内存条或插槽有问题。用一条内存条插在不同插座上做试验,如果在两个插座上都有问题,即内存条肯定有问题;如果在一个插座上有问题,而在另一个插座上无问题,即是插座有问题了。

网友C:
内存条擦干净后金手指抹很薄一层黄油再插回去,几年都不会出接触不良问题,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多少位的 ?

WIN7  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显是系统自检确认的,一会是4GB,一会又是8GB..... ,所以肯定是整条内存有效或无效问题,而不是 ...

这电脑配置快三年了。以前没注意过。最近这大半年左右要经常用电脑烤鸡多任务运行,,所以电脑这次又点卡。才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擦干净后金手指抹很薄一层黄油再插回去,几年都不会出接触不良问题,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他

我是用很薄的打磨片在内存槽里来回的磨了几下。。。内存用细砂纸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很薄的打磨片在内存槽里来回的磨了几下。。。内存用细砂纸磨了

内存条镀金层不能用细砂纸磨,才几μ的镀层不禁磨的,可以用粗点的纸张揉皱擦亮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很薄的打磨片在内存槽里来回的磨了几下。。。内存用细砂纸磨了

千万不要砂纸打磨,上面是黄金啊,最好的是橡皮擦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镀金层不能用细砂纸磨,才几μ的镀层不禁磨的,可以用粗点的纸张揉皱擦亮即可。

就是用那种很细的砂纸在金手指哪里来回的磨了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那种很细的砂纸在金手指哪里来回的磨了几下。。。

即使最细的砂纸也应杜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砂纸打磨,上面是黄金啊,最好的是橡皮擦擦拭

我想确认到底是内存条还是主板的插槽的问题。。。所以用细砂纸磨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最细的砂纸也应杜绝使用.......

用了三年的电脑。能艹一年算一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三年的电脑。能艹一年算一年吧。。

自己装的机机,一般也就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装的机机,一般也就几年.......

工作需要同时运行四五个大型数控软件。现在这配置也只能刚好满足。。。要是拿去打游戏的话换张显卡吃鸡不成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作需要同时运行四五个大型数控软件。现在这配置也只能刚好满足。。。要是拿去打游戏的话换张显卡吃鸡不 ...

关键是换吃鸡显卡(含二风扇、GPU)时,原电源及机箱空间要足够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换吃鸡显卡(含二风扇、GPU)时,原电源及机箱空间要足够余量........

机箱以前加装过水冷的。。。不知道装吃鸡显卡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以前加装过水冷的。。。不知道装吃鸡显卡够不够

吃鸡买个好点的正品机(或正宗商家烤过的组装机子),这个用来工控要求不太高,应该可以。

网友D:
可能我看的不仔细,你的内存是一根还是两根?内存品牌,频率,闪存数等等是否一致?这个现象老电脑很常见,你应该更换内存试试是否有这种情况,看你叙述觉得接触问题还是最可能的,清理一下总是好的,其余只能听天由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看的不仔细,你的内存是一根还是两根?内存品牌,频率,闪存数等等是否一致?这个现象老电脑很常见, ...

两根威刚双面1600 4G的内存,前后购买时间相隔大半年。。。。。。

网友E:
内存条好的情况下,插卡与主板焊接不良的现象也很多见。

网友F:
这个问题只能先插一条内存多观察几次,两条插槽都试一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G:
我觉得跟内存条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条好的情况下,插卡与主板焊接不良的现象也很多见。

用了快两年了啊。。现在才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只能先插一条内存多观察几次,两条插槽都试一下就能确定了

晚上回家插单根内存。两个插槽两边都试下看开关机10次会不会不认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跟内存条有很大的关系

内存估计没啥问题。威刚的品质还是觉得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内存估计没啥问题。威刚的品质还是觉得可以的

排除法啊。问10句不如动手排除一下,2个条子,都单用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换一下插槽。这不就能很好的排除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除法啊。问10句不如动手排除一下,2个条子,都单用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换一下插槽。这不就能很好 ...

我就是两根内存。单根插两个插槽每个都插10次开关机看下。会不会不认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两根内存。单根插两个插槽每个都插10次开关机看下。会不会不认

不用那么多次,试一下基本就可以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那么多次,试一下基本就可以确定了

每条内存条单用插在两边的插槽里开机都是正常的

网友G:
橡皮擦一下金手指试试,不要装双通道开机看看

网友E:
在修理主板上经常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橡皮擦一下金手指试试,不要装双通道开机看看

不管哪根内存插哪边内存槽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修理主板上经常遇到的。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还有的就是我有台备用主机前几天升级换了个CPU就不认独显。。。。以前是I3处理器。独显秒认。。后面换成I5的就不认。主板BIOS升级到最新了也没用。。。。

网友H:
使用单条内存测试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单条内存测试最直接!

不管用哪根内存条拔插两边插槽十来次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还有的就是我有台备用主机前几天升级换了个CPU就不认独显。。。。以前是I3处理 ...

主板焊接工艺质量问题,一般采用补焊来解决。不少修理者都属于软件修理装系统和简单的插拔替换方式。

网友I:
你这个主要应该还是内存本身的问题,有一条内存性能不稳定了。这样的内存条好时可能还可以使用很久,几个月半年都没问题,问题发作时一天几天就有问题。有时还开不了机,烦得很。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焊接工艺质量问题,一般采用补焊来解决。不少修理者都属于软件修理装系统和简单的插拔替换方式。

看来华硕的品质没有当年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主要应该还是内存本身的问题,有一条内存性能不稳定了。这样的内存条好时可能还可以使用很久,几个月 ...

问题是我不管插单根还是双根开机都能进系统。不会开不了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管插单根还是双根开机都能进系统。不会开不了机啊。。。。。。

试机时都很好,但用几天或一段时间后就又出问题了,这种情况我都遇到过。当然主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只能等故障稳定后才能确定。

网友I:
我曾遇到过因电源问题而导致电脑运行非常缓慢的情况,但电脑无论是开机关机还是上网等都可以,就是慢,开头还以为是网络或系统等问题。换电源后就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J:
极有可能是两条内存条不是同一品牌,或品牌较差有兼容性问题;如果内存没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有的主板双通道兼容很差,挑内存,于是,只有一个通道工作,就可能出现上述的怪异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曾遇到过因电源问题而导致电脑运行非常缓慢的情况,但电脑无论是开机关机还是上网等都可以,就是慢,开头 ...

电源是全新长城额定300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极有可能是两条内存条不是同一品牌,或品牌较差有兼容性问题;如果内存没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有的主板 ...

频率都是1600,金士顿和威刚的

网友K:
很奇怪的问题:
8G内存,系统有时认4G,有时认8G。
楼主可以开机时进入BIOS,看看每次开机内存是4G还是8G,也许能分清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擦干净后金手指抹很薄一层黄油再插回去,几年都不会出接触不良问题,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他

老式机调高频头就这样做过,到电视机淘汰也没出现过故障。电脑没敢这样做,怕出了自己不懂的故障没法送修。

网友:
WIN7自带了内存测试工具,不妨先试一试。。。感觉内存储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L: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内存和插槽之间的接触问题.如果你运行的过程中不仅有掉内存的情况,还有不定时死机或者假死的情况,而CPU占用又不高,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曾遇到过因电源问题而导致电脑运行非常缓慢的情况,但电脑无论是开机关机还是上网等都可以,就是慢,开头 ...

电源原来是一个额定250W的电源,用了三四年。后面换了个全新长城的额定300W的电源,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极有可能是两条内存条不是同一品牌,或品牌较差有兼容性问题;如果内存没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有的主板 ...

金士顿与威刚宽面,而且都是双面1600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奇怪的问题:
8G内存,系统有时认4G,有时认8G。
楼主可以开机时进入BIOS,看看每次开机内存是4G还是8G ...

在没拔插内存条情况下,开机进BIOS有时显示4G大多数都是显示8G。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内存和插槽之间的接触问题.如果你运行的过程中不仅有掉内存的情况,还有不定时死机或者假死 ...

假死机或掉内存的现象没有出现过。就是最近开机三五分钟后同时运行几个监控和编辑软件时觉得比平时反应慢了。快捷键进入任务管理器查看进程时发现内存使用率80%左右。平时都是30-40%左右。电脑右键属性查看内存显示的是4G时,重启电脑(没有拔插内存)重启后进入BIOS显示的是8G内存,进入系统后从电脑属性哪里显示的内存也是8G。。这就搞不懂了,不动内存的情况下。重启电脑后又是正常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在没拔插内存条情况下,开机进BIOS有时显示4G大多数都是显示8G。

BIOS显示是4G的时候,系统自然也只认4G了,因此和系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BIOS显示是4G的时候,系统自然也只认4G了,因此和系统没关系。

以前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过,最近开机多任务同时运行速度时变慢了,有时还会提示启动的软件无响应,才才看了任务管理器发现内存使用率80%以上,查看电脑属性显示的内存4G。电脑直接重启后显示的内存又变成了8G的

网友:
用CPU-Z软件测试,看4G时,是哪一个内存条没有工作。

网友M:
用橡皮把内存金士指擦干净,内存插槽用毛刷清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多数情况是内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橡皮把内存金士指擦干净,内存插槽用毛刷清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多数情况是内存问题

你说的这样做的方法都快把橡皮擦给擦完了

网友N:
我的方法是用WD40喷一下插槽,然后擦干净,金手指用WD40擦一下,再插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方法是用WD40喷一下插槽,然后擦干净,金手指用WD40擦一下,再插上试试。

插槽和金手指都擦的很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过,最近开机多任务同时运行速度时变慢了,有时还会提示启动的软件无响应,才才看了 ...

系统显示4G时,用CPU-Z软件测试,看是哪一个插槽内存没有工作。然后对换内存条,在系统显示4G时,再用CPU-Z软件测试,两个结果:
1.还是上次的插槽没有工作,主板的问题了;
2.另一个插槽没有工作(上次没有工作的内存条),内存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擦干净后金手指抹很薄一层黄油再插回去,几年都不会出接触不良问题,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他

这样几年后就被土胡死了,拔不出来了

网友O(2018-12-24):
还是用橡皮擦 不怎么伤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是用橡皮擦 不怎么伤金手指

最后结果是主板对内存条的兼容性出现了问题。如果两条内存是同一个品牌的话每次开机系统都认得是8G内存。如果混搭插在主板上开机的话系统有时只会认得这内存条中的其中一根。。。。这个内存条兼容问题弄的我特意买了几根二手内存条来实验后最终得出的结果

网友:
呵呵,看来折腾了很长时间啊。。。

网友(2019-05-08):
内存出问题了!

网友P:
内存也会坏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P:
内存也会坏的哦!

内存坏的几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