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阻容供电板。

楼主(2018-04-28):
手里表头背光有三种规格,LED,20MADC。  灯泡 40MA,80MA 两种。为了给背光供电,做个简单的阻容降压板,可以兼容三种供电条件。

PCB板

网友A:
这玩艺不安全,最好不用!

网友B:
建议用2只电容串联,火线和零线都用一只电容.如果是绐灯炮供电,只用电容就行了,根本不用桥堆电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艺不安全,最好不用!

现在电磁炉里面经常会用到吧,注意绝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2只电容串联,火线和零线都用一只电容.如果是绐灯炮供电,只用电容就行了,根本不用桥堆电容什么的.

谢谢指教,背光灯泡电流比较大,回路也加上电容,体积会大很多,确实,只有给LED供电时,需要整流,给灯泡供电,桥式整流可以短路不用。

网友:
别人闲得无聊,非要去拆开外壳摸一下金属部分想体验电击一下有什么成就感……

网友C:
按照用电安全规定的,这种电路只能用于塑料绝缘外壳而且不能有金属导电外露的电器中。就连一丁点儿的金属导体外露都不行。厕所里的小便槽自动冲水阀可以用,自动烘手机的控制电路可以用,人体触及不到的全塑壳灯具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用电安全规定的,这种电路只能用于塑料绝缘外壳而且不能有金属导电外露的电器中。就连一丁点儿的金属导 ...

多谢指教! 学习了!  类似阻容供电线路,我看清华吴刚的滤波电源插排里面用来给表头供电的,插排是金属外壳的,严格来讲应该不规范吧?

网友D:
不推荐这么搞啊!成本和一个二手电源板差不多了!~

如果搞我建议一点:在后续稳压管这块这样改一下:如果要输出12V,则加入2个稳压管,15V和12V的,并且在稳压管上串 一个10欧的电阻,这样能简单的保护后面的用电器,并且降低功耗!

以前做调光台灯发现,有因为稳压管失效,烧后面的! 可能我稳压管质量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推荐这么搞啊!成本和一个二手电源板差不多了!~

如果搞我建议一点:在后续稳压管这块这样改一下:如 ...

谢谢指教!  你实际使用的线路,加上200欧电阻了吗? 那个电阻就是限流保护稳压管的,尤其是空载时,稳压管功率用的1W的。 零线回路中也串联个100欧电阻,都是为了保护LED被脉冲电压击穿的。

网友E:
元件排列整齐,板画的漂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你实际使用的线路,加上200欧电阻了吗? 那个电阻就是限流保护稳压管的,尤其是空载时,稳压 ...

真心不建议你这么搞,表头电流40,80ma了,你弄这个如果安全不到位,电到人,烧表头,实在不值得!
强烈建议你搞成品电源板,要求高的,线性变压器整流稳压吧!

~~~~~~~~~~~~~~~~~~~~~~~~~~~~~

之前做的这样: 684电容不要涤纶的,我之前用的安规黄的1UF-1.5UF的(这个不会短路,时间长了只是容量小了而已),关于电容选择:根据你用的电流选择大小,具体参考百度有参数,200欧和100欧没啥必要,本来这个电流就够小的,没啥必要! 如果对外纹波不满意,15V稳压管 12V稳压管后,加个7805稳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件排列整齐,板画的漂亮。

多谢老兄支持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心不建议你这么搞,表头电流40,80ma了,你弄这个如果安全不到位,电到人,烧表头,实在不值得! ...

谢谢指教! 这种线路供电,使用不当确实有很多问题,我也是纠结两三年了, 设计这个板子也是考虑很久,只说下自己的经验。
给表头钨丝灯泡供电,清华吴刚插排里面的就是这种线路,连续工作2,3年都没问题,当然灯泡亮度很暗,而且灯泡两端必须并联电容电阻吸收脉冲电压,否则频繁开关会烧灯泡。
给2个串联的LED供电,不串联200欧电阻,通电瞬间LED烧坏, 实际是安装的是560欧电阻, 后来我表头的LED照明电路内部串联了300欧电阻,所以外接的改为200欧电阻。
电容采用安规电容确实更加安全,但看到一些成品电路,均为涤纶或CBB电容,为防止电容短路引起更大故障,所以输入端加上0.5A保险丝。同时加上压敏电阻吸收脉冲电压。

楼主:
说到开关产生脉冲电压,还可以多说两句,正常电源开关设计,需要并联个阻容脉冲吸收电路。 但是很多时候都被省略了,双刀双掷开关,产生的脉冲会比单刀开关多。我自己测试时是用插头在插座上快速插入拔出,相当双刀双掷开关,板子的工作条件更恶劣一些,如果正常安装使用,开关并联了阻容件,吸收脉冲,板子能更安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学习了!  类似阻容供电线路,我看清华吴刚的滤波电源插排里面用来给表头供电的,插排是金 ...

记得以前我给他的帖子提过,那样的做法不安全的。

网友F:
后端加个简单的开关电路---比如555做成的,隔离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端加个简单的开关电路---比如555做成的,隔离了就行。

谢谢指教,最近也准备学习下开关电源,手里有小的600欧的隔离变压器,另外一端带中心抽头,先搭个电路试试,看看能否做出单电源变成正负电源

网友:
很小的功率电源就可以用阻容降压,降到低端后加个小开关电路就成了隔离的电源装置---最大的优点就是无需高压器件,变压器也就是个磁环穿几圈就行,简单可靠安全。

网友D:
电容降压有个好处,自带小范围的恒流特性,用在钨丝类白炽灯类灯泡貌似好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设计理念?  给你参考下

烧LED我在哪看到的文章忘记了!  220V--4007二极管-限流电阻--LED! 4007作用防止反向高压击穿LED,毕竟LED反向脆弱!  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降压有个好处,自带小范围的恒流特性,用在钨丝类白炽灯类灯泡貌似好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设计理念? ...

多谢指教,二极管反向电压高了确实非常容易击穿,板子整流桥后面直流电,所以主要考虑脉冲电压的破坏作用。打样板子焊接好元件,通电测试正常,再次感谢各位高手的热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