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分线器电路我没明白

楼主(2018-04-28):
这是个电话线的分线器,我怎么老看不明白呢, 大家看看电路图,这样接法, 两个输出不是并联了么? 这是为什么?  元件分别什么作用呢?

网友:
正确的接法:Line接外线,Modem接调制解调器,“电话线入”接自己座机。

网友:
应该是为了过滤掉拨号的载波噪音

网友:
我是这么认为的:

接外来信号的那头,一接口是进来的信号,另一接口是接调制解调器(上网猫)的。
因为上网信号频率较高,远高于传输电话信号的频率,同时,怕接电话时干扰到上网信号的传输,用电感阻碍高频的性质,将高频和低频信号隔离。

telephone这头,就是接电话的,因为不需要高频率传输,并且,这头无论来电话与否,都不影响上网。

网友A:
楼主画反了,“line”、“modem” 与 “电话入”应该对调一下。即 “line”、“modem”改接在电阻端,而“电话入”改到电感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反了,“line”、“modem” 与 “电话入”应该对调一下。即 “line”、“modem”改接在电阻端,而“ ...

没有画反,您看看实物照片, 就是那样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画反,您看看实物照片, 就是那样的。不明白

也是。这是个带阻滤波器,主要用途是将网络高频脉冲波阻断,并让电话低频调制波通过。这样网络直接连接双绞线,而通过它连接电话机,上网与电话通讯就可以互不干扰了。
我估计正着连接或反着连接都可以,楼主可以连接下试试看。

网友:
让我想起了600块一年的1M宽带。

网友:
不用明白三无产品。现在都光纤了。扔了吧

网友:
这东西没用有些年头了,看到了也就想起来了。

网友:
phone是电话的意思,line是线路的意思。人家写的很清楚。

网友B:
山货,安装的时候里面插座放错位了,所以您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货,安装的时候里面插座放错位了,所以您看不明白。

这东西没半点山货,也没半点放错,习惯而已。这个分支器毕竟是以modem为主,带个电话是次要的功能,所以设计成T形结构,主路直通,好理解。

网友C:
这种简单的分线器就是并联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简单的分线器就是并联的,没什么问题。

那跟一条线分两条不加任何元件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