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yngz老师的“终极双栅管”出现的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8-04-28):
近来仿制了yngz老师的终极双栅管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4305-1-1.html
目前把中放板做好了,零件也装好了,但是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出455信号到各中周均不能从耳机放里听到声音,但是如果把耳放板直接接信号发生器的455就能听到响亮的1KHZ的调制音频(证明信号源和耳放是好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此特向论坛里的各路高人、大仙请教。还望各位老师解疑答惑。
我的设计思路是高频头部分做两块板,中短波各一块(电调谐方式),通过2X1开关切换不同波段,然后公用一块中放,低放。

网友A:
bf998好像有两种,管脚好像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998好像有两种,管脚好像有出入

由于PCB设计反相的原因,实际采用的是BF998R,中放电流测得100欧电阻上电压为0.16v,即1.6mA,如果把AGC三极管集电极接上,则中放电流为零。实际调试时已先将AGC断开,但仍无法听到455KHz的中频信号。不理解,唉。

网友B:
这种电路恐怕设计者也没有去真正实验过,一个理想化的思路而已,真要实施具体线路还有很多要调整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恐怕设计者也没有去真正实验过,一个理想化的思路而已,真要实施具体线路还有很多要调整的东西。

论坛里已经有人实现了这个电路的功能,据说中放的指标不错。

网友A:
yngz前辈的电路都是实验过的,这电路除了检波部分特殊点,其实部分检查一下,最好有示波器。

网友C:
这电路会发声音才奇怪了,检波的那个BF998第二栅接正电源,沟道全开,等同于被检波的信号直接掉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会发声音才奇怪了,检波的那个BF998第二栅接正电源,沟道全开,等同于被检波的信号直接掉地上了。

这几天感冒,吃了感冒药眼镜都睁不开,等好点了试一下把998r,拿掉,换用1n60检波试一下吧。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yngz前辈的电路都是实验过的,这电路除了检波部分特殊点,其实部分检查一下,最好有示波器。

难道就不是我PCB的设计问题?没有示波器难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就不是我PCB的设计问题?没有示波器难搞啊~

找到你的问题了, 你这个中放板不能独立使用, 必须要加一个100欧的电阻到地,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你的问题了, 你这个中放板不能独立使用, 必须要加一个100欧的电阻到地, 如图.

厉害了!

网友D:
建议先从射极跟随器工作状态查起,如果这一级工作都不正常,中放再好也没用,如无问题再向前查,根据楼主的描述:信号发生器输出455信号到各中周均不能从耳机放里听到声音,表明至少检波级向后就没正常工作,检波管BF998和9014应做为重点检查部位,不妨从跟随器基极注入调幅信号,如无正常输出则表明跟随器不正常,该级受BFF998源级电流影响很大,如果这时9014的基极电压过高,就会导致AGC电压过高以致中放管基极电流过小,中放管集电极电流近乎为零。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从射极跟随器工作状态查起,如果这一级工作都不正常,中放再好也没用,如无问题再向前查,根据楼主的 ...

感谢指导,已尝试过从最后一只9014的基极注入455信号,感觉比直接注入耳放板的声音小一点,应该是射随器的负增益造成的,但是从检波级,也就是998的控制栅注入就听不到收音了
还有,这玩意是不是998啊?

网友D:
这个电路的设计上是没有问题的,是典型的源极检波器,从FB998的特性曲线可以看出,在G2等于漏极电压时,只要满足静态(无输入信号)时G1电位相对源极为-0.7v左右就可以实现检波。也就是说这时的射极跟随器9014的发射极电压应该在0.7伏左右,这时998的漏极电流应该是很小的(微安级),因为9014的电流放大倍数很高只要2微安的基极电流差不多就可以在1K的射极电阻上产生这个压降,因此测量跟随器发射极   电压和检波管998的漏极电流就可以判断检波级和跟随器的工作状态,如果检波管电流过大跟随器的发射极电压就会增高,同时引起AGC管的导通使中放电流下降,当检波管电流太大就脱离检波工作区进入导通状态,引起这个状态的可能原因有:1、前级自激阻塞检波器;2、B3、B4间耦合电容漏电;3、B4线圈断线G1呈现悬空态;4、检波管998损坏。
    如果有高内阻电压表可以测量一下跟随器的基极电压有助于判断故障。总之排查故障靠的是充分分析电路结构和应有的工作状态,就这个例子来说并没有涉及高深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只要看看器件的特性图表和用欧姆定律简单的计算一下电流电压,很容易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如果全靠耳朵去试听就落了下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设计上是没有问题的,是典型的源极检波器,从FB998的特性曲线可以看出,在G2等于漏极电压时,只 ...

高!实在是高!
感谢老师的倾情指导,看来又要仔细折腾一番啦。还有那个丝印为MRs的双栅管经查找还真是英飞凌的BF998R

网友E:
你这998那买的。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998那买的。给个地址。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id=545881435101&spm=a2141.7631730.0.i1
这个店买的,请用手机打开,祝你玩得开心

网友F:
楼主成功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成功了么?

试着按黑风老师的思路检查,还正是B4开路了,三十个中周里面竟然就被我挑中了一个坏的。跟换这个中周后,对455中频的调整已经很敏感了。但是998的栅极电压还是不正常,对于源极有-1.34v,导致agc管处于导通状态,现不敢接入agc部分,第二是检波后的声音很小,用另一台收音机输入中频,能很清楚听见广播,但很小声。唉,继续折腾吧。

网友F:
期待成功啊,成功了我就山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成功啊,成功了我就山寨一个

我现在还是折腾中放部分呐,高频部分还没开工,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你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F:
这个不知道和元稹老师的宽频带那个那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知道和元稹老师的宽频带那个那个效果好

元稹老师那个改进修改简化板的超动态宽频响神机?那个PCB我也做好了,零件基本到位,但是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还没有动手,先搞定yngz老师的这个先吧。近来工作不顺心,没啥动力搞业余爱好了,一直为各种事上下而求索却一直不得要领。

网友:
放松下,然后用笔记下哪里不顺的缕缕就ok了……

网友:
好事多磨啊,换个电流放大倍数小点的跟随管试试 。

网友:
做好了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