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3DQ矿石收音机选择性的探讨实践!

楼主(2018-04-28):
相信许多人都实践安装过单调谐的用3DQ场效应晶体管的矿石收音机。总体来说综合性能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和双调谐3DQ矿石机相比,选择性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如何在单调谐3DQ线路中实现高的选择性,这是笔者最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通过实践发现,在场管的栅极(G2)与调谐线圈的连接处串联一个300P左右的电容,矿机的选择性立马提高,而且似乎并不影响它的灵敏度,具体表现在串接与不串接C2电容矿机输出电流基本一致!
但是这个电容加上去以后,选择性提高得太高了,空气可变稍微转动一下就没台了。所以特地在线路上加了一个电阻R1,试图稍稍展宽它的选择性。R1电阻加到10M还没有展宽到理想的程度。手上己没有大阻值电阻了,只好到淘宝上去买一些,等过几天来了以后再继续实验。
希望群里的大伽、老师们有空也实践一下这个线路,谈谈你们对这个线路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要兼顾灵敏度才好,虎哥玩到HⅠ

谢谢你的关注!今天又试了一下,改动R2电阻的接法,这个线路实际上已经基本成熟了,因为选择性提高了,就可以把天线绕组的线多绕几圈提到灵敏度。这样整机性能就可以得到综合提高。

网友(2024-03-27):
感谢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老师分享宝贵经验!学习了!

谢谢顶帖,俺也又学习了一遍。

楼主(2018-08-04):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尝试,提供了提高选择性的简单有效的方法。

谢谢关注,欢迎参与讨论,丰富矿机理论。

网友A(2018-04-29):
引用 网友D:
300p是计算出来的?还是试验出来的?不妨加大电容量试试。

电子管收音机里经常用到二三百皮的电容。另外源极与线圈间加一可变,看看什么情况。加1.5Ⅴ电池,又怎么样?哈脱莱式振荡器,超再生。

楼主:
谢谢关注!你的这个线路有什么特点?是不是比传统的3DQ线路选择性要好?有空我也试一下。

网友:
老虎哥试试这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虎哥这用的是什么磁环?

你好,我用的是常用的R40C1高Q磁环,尺寸:37x23x15毫米。

网友:
您说“R1电阻加到10M还没有展宽到理想的程度。”我以为:阻值越大,展宽越小;阻值越小,展宽越大。阻值越大,越接近开路。不知对不对

网友F:
谢谢你的实践,我也加个电容试一下3DQ的选择性!

网友E:
老虎哥这用的是什么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实践,我也加个电容试一下3DQ的选择性!

看看你的情况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常用的R40C1高Q磁环,尺寸:37x23x15毫米。

这磁环用粗点里兹线绕不了多少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磁环用粗点里兹线绕不了多少匝

所以最好用大容量可变电容!

网友:
谢谢老虎哥的经验之谈,下次在自己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很好的探索,有空也试一下。

网友G:
谢谢老师的探索和实验37×23×15小磁环选择性还可以的基本不串台不过你的这个实验电路图用在45×26×20这个大磁环做个实验很有价值图纸带走给老师点赞

网友:
有意思,在晶体管电路中,这种组合多是为了加偏压。10M不够,先串一个10M试试。

网友A:
最后还是要兼顾灵敏度才好,虎哥玩到HⅠ

网友A:
相当增加了并联LC回路的Rp值,有载Q值提升了。

网友H:
除了在栅极接入电容耦合,也可以在天线中串联入电容,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可以采用转换开关,把电容值分成二百,一百,五十P等几档,根据信号情况灵活选择使用,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我通过试验感觉性能的改善还是明显的,串联电容后,由于减少了天线分布电容对高端的影响,接收范围在高端可以接收得更高一些,所以会发现变换电容后,电台位置会往下端移动一些,串联不同的电容,移动位置略有不同,串联电容后,主要是通过适当降低灵敏度来提高选择性,在电台不多,信号不强时,采用直接耦合,在电台信号强,电台密集的情况下,采用串入电容来提高选择性,减轻串台现象。

网友I:
在实际制作中发现,天线输入回路的匝数对灵敏度和选择性有很大的影响,适当的匝数是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关键。还有3dq s极的匝数也很关键。

网友J:
谢虎哥提供的方法,在300P处用一大可变能否找出最佳电容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除了在栅极接入电容耦合,也可以在天线中串联入电容,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可以采用转换开关,把电容值分成 ...

我在天线中串联一只小的差容四联可变电容,可转换4种不同电容又可随意调整,在京用单回路磁环可分清十三个电台而而不串台。

网友K:
很好的尝试,楼主幸苦
LZ不妨将C2用微调电容替代,找出选择性与灵敏度互相兼顾更加合理的点,R2接入是正确的,他为G2提供栅极偏置电压,R2左边脚接地更符合传统。
图片中空气可变三连有多余的,徐版主说的很对,将多余的空气可变连串入天线回路,烦劳老虎哥有时间尝试一下,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只找出390p、102p、二枚磁片电容,没有10m电阻。在午夜里12点至1点试机,接一只102p电容使磁环3DQ矿石机的中低端灵敏度增强,可多闻到4—5个以前没收到的弱信号,但不稳定。矿石机总体声音减小,但微安表读数不变,增加了选择性,而穾出了灵敏度。提高了我的矿石机综合性能,但这也要看您对灵敏度,选择性,声音的偏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gxg0000好;

有道理,R2左边脚接地更符合传统。

谢谢黄前辈夸奖

网友:
感谢老虎哥的经验分享,先记下了,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网友:
谢谢,学习啦。我用3SK174M是从R71E尸体上拆下,反正是四个爪,按图标接不响,可D与G1对调,就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的探索和实验37×23×15小磁环选择性还可以的基本不串台不过你的这个实验电路图用在45×26×20这个 ...

谢谢关注,不用客气!最开心的莫过于自己的经验能够帮助到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矿机有载Q值。大幅度提高。虎哥好!好!好!

谢谢黄老师的肯定以及鼓励,我还会继续探索实验下去的,争取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增加了并联LC回路的Rp值,有载Q值提升了。

谢谢你的关注,所言极是!让我们共同努力,提高矿机的接收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在栅极接入电容耦合,也可以在天线中串联入电容,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可以采用转换开关,把电容值分成 ...

谢谢许老师的点评,你是矿坛大家,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你的实际经验非常丰富。期待五月初苏州西山联谊会的交流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实际制作中发现,天线输入回路的匝数对灵敏度和选择性有很大的影响,适当的匝数是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关键。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你是前辈,要多多向你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虎哥提供的方法,在300P处用一大可变能否找出最佳电容量?

我在300P至0.1uf之间都试过了,基本上差不多。关键还是这个10M电阻,过两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天线中串联一只小的差容四联可变电容,可转换4种不同电容又可随意调整,在京用单回路磁环可分清十三 ...

谢谢关注!你的方法非常实用,过去我也用过这个方法,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好的尝试,楼主幸苦
LZ不妨将C2用微调电容替代,找出选择性与灵敏度互相兼顾更加合理的点,R2接入 ...

谢谢郭老师的大力支持,你的方法非常好,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收音机里经常用到二三百皮的电容。另外源极与线圈间加一可变,看看什么情况。加1.5Ⅴ电池,又怎 ...

非常好的方法,有空实验一下!

楼主:
感谢“南矿”、“yinlixing”,'wnwnwn',"zhuyoq007","gxg0000","lllllxing","smchur",等老师的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前辈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大师:3DQ的栅极有:1,并联G1+G2。2,G1串电阻到S。3,G1直接地。这三种接法对矿石机检波效果有什么不同 ...

谢谢关注!首先纠正一下,我不是大师,研究制作矿机只不过一年时间,许多制作都是汲取了先人的经验,还在不断探索实践中。目前我试制下来感觉第二种接法好,这种接法音量最大;第一种接法最常用、简单;第三种基本上与第一种类似。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M:
俺去按2做个加到俺的矿机上。

哈哈,做好后要分享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33K电阻主要提高输出音量

谢谢老师进行解答

网友N:
引用 网友O:
3DQ的G级分栅极和S极并联一个33K的电阻有何用意?搞不清楚 麻烦大神解释下  谢谢!

栅极和源极接33K电阻的起源:这是已故本版版主QG2007几年前对3DQ通过系统的各种线路试验得出的结论,在3DQ栅极和源极之间接入33K电阻可以有效的提高矿机的音量,33K是最佳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栅极和源极接33K电阻的起源:这是已故本版版主QG2007几年前对3DQ通过系统的各种线路试验得出的结论,在3D ...

谢关注!33K电阻显著提高矿机输出音量,50k时音量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虎哥01 报告领导;
没加电容 3DQ栅极会吃Q?
加了300P电容栅极会升Q?

你好,加了300P电容一下子选择性提高很多,变得不实用了,需要靠电阻适当再降一些选择性,也就是再提高一些通频带。

网友P:
用1000P电容会平衡点,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1000P电容会平衡点,大家可以试试。

谢谢你的实践尝试,的确取值范围是很关键的,就如33k电阻是最佳值之一一样。

网友A:
这个电阻在电子管收音机中叫栅漏电阻,一般取2-5MΩ,电容多为25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在电子管收音机中叫栅漏电阻,一般取2-5MΩ,电容多为250p。

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Q(2018-06-22):
正想做矿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正想做矿机,学习了。

欢迎制作矿石收音机,欢迎交流探讨。

楼主(2018-08-04):
引用 网友R:
很好的尝试,虎哥幸苦

谢谢你的关注,欢迎大家踴跃参与矿机技术交流,力争提高矿机的综合水平。

网友C:
非常好的尝试,提供了提高选择性的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B(2024-03-27):
感谢各位老师分享宝贵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