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动车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发在这个版块)

楼主(2018-04-28):
我的一辆迪鼠牌电动车,年久一点啦,现在的情况是:速度始终是20码,把柄拧到底也是20码,但有时又能到最高速40码,怀疑是哪一部分的问题?业余应该如何维修?更换哪一部分?

网友:
控制器,内有限速的电路,打开看看,有标的

网友:
先换转把试下,或者量控制器那里的转把插头,转转把应有1.几到4.几的电压变化,有的话转把正常。那就可能是控制器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