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示波管电视机的疑惑

楼主(2018-04-29):
经常看见一些示波管电视机的电路图,负高压与灯丝相连,为此示波管灯丝绕组要有2000V的绝缘,为什么不能在灯丝的两根线上串联两个电容隔绝高压呢?

网友:
不知你的图纸啥样,一般负高压要串一只100k---500k的电阻再接灯丝。

网友A:
问题是串联在灯丝上的电容容量要有多大,可能比原来整机的价格都高。实现起来增加的成本体积可以接受吗?而2000V的绝缘对于变压器是轻而易举的。

网友:
负高压是供给示波管栅负压与聚焦极电压的。灯丝串联电阻接负分压是为其抵抗交流干扰而设。灯丝两端单独接6.3V绕组示波管仍然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串联在灯丝上的电容容量要有多大,可能比原来整机的价格都高。实现起来增加的成本体积可以接受吗?而 ...

您是说容抗的问题?

楼主:
您能告诉我怎样实现2000V的绝缘吗?还有为什么电压只有1000V而绝缘却要有200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串联在灯丝上的电容容量要有多大,可能比原来整机的价格都高。实现起来增加的成本体积可以接受吗?而 ...

多串几个高压小电解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告诉我怎样实现2000V的绝缘吗?还有为什么电压只有1000V而绝缘却要有2000V呢?

多加几层绝缘材料就可以,我就是这样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
灯丝紧挨阴极,其耐压仅百伏左右,为防止灯丝与阴极之间击穿,一般要求阴极与灯丝等电位
如果用大电容隔离高压,在电容充电的瞬间灯丝和阴极之间就击穿了

网友:
这里直流负高压电流非常小微安级。灯丝交流电流较大0.6A,如果用电容,那么容量为9μF,你的两端加C每只就是18μF耐压至少1.5K.这样的电容只有电力部门才有,且体积非常非常之庞大.

楼主:
看来我还是单用一个灯丝变压器吧。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变压器绕组间提高耐压也就是多几层黄蜡绸的事,而一个耐压几千伏的微法级电容相比一张绝缘纸可能就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