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换处理器后。。。。。。。。结果出来了

楼主(2018-04-29):
前几天主机是主板上的处理是I3的。。。插独显秒认(请注意,是秒认)。。。8G内存(关键)。。。。这是没换之前的配置。。。后来主板换了I5处理器后不认显卡,不管怎么擦金手指都不认。显卡换了三四张都一样。后来在度娘查询到要更新BIOS才会认。。。当时更新了BIOS,但不是最新的。插显卡还是不认。。。在网上查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查出什么结果。网上说的方法都试了都一样。。。。。。今天有时间想再弄下看。先把BIOS刷到最新的。插显卡还是不认。。我拔下内存。口下电池放电。。又装上去还是不认。。。在插内存的时候心里想是不是两根内存品牌不一样会导致不认显卡呢。。两根内存是金士顿和威刚的,频率是一样的。。。 我把备用主机一根金士顿的4G内存插到这机子上,,,现在主机上的两根内存都是金士顿的。只是内存高矮一样而已。。。先不管这些。开机看看能不能进系统。。。开机正常。关机后插显卡。先把原来用的装上。。开机还是不行,拔下来擦了下金手指又装上去还是不行、。。现在心里这次真是郁闷到了极点。。。把显卡拔下来,换了张旧显卡。开机。。。当时视频线插在集显口。。。看见显示的灯一闪一闪。。觉得是主板不认老显卡。。。突然键盘灯一亮。。脑袋突然蒙了。。。。。把插在主板集显口的视频线插在显卡上去,,,显示屏亮了。。。出现了进系统画面。。。。。。。。这些觉得有戏了。。于是关机再插上用的显卡。还是不认。。。。拔下来装旧显卡,正常。。这下就真的搞不懂了。。。主板有肉不吃喜欢啃骨头。。。。。显卡插了五六遍还是不认、、、大师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显卡在备用机子上正常点亮。。。。

网友A:
1:首先问下,你是上的几代I3 I5,什么主板(3代U的H61 B75。还是4代U的H81 B85,甚至6代U的 B150?) 说清楚。。。
2:可先换回你的I3再试下,如果还是同样问题,换主板(不要说你原来用I3就是好好的,有可能主板就这个时间段坏了也说不定)。
3:不上独显的时候,用CPU的集显是否正常。
4:测试的时候最好只上1条内存,再排出法测试。
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兼容问题了,不过现在硬件出现兼容问题很少。先排出

网友:
新显卡和你这个主板兼容性有问题,只能这么解释了。显卡什么型号品牌的,最好上个图,,看看会不会是寨卡。。

网友B:
看你之前的帖子,新显卡是gt630吗,,这个卡性能比集显也强不了太多,,就是游戏强一些。如果不玩游戏什么,,核显就凑合用,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之前的帖子,新显卡是gt630吗,,这个卡性能比集显也强不了太多,,就是游戏强一些。如果不玩游戏什么 ...

不玩游戏。。。因为在烤机的软件要跟图片有关联。显卡只是让桌面分辨率高些而已。。桌面上要同时显示四五个软件同时运行时候的样子。。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玩游戏。。。因为在烤机的软件要跟图片有关联。显卡只是让桌面分辨率高些而已。。桌面上要同时显示四五 ...

你现在的核显的分辨率和独显没区别。

楼主:
现在在备用机上或是把主板处理器换成以前的也是秒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核显的分辨率和独显没区别。

分辨率相差2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辨率相差20%左右

不明白你说的相差是什么意思,是没有那个分辨率的调节选项还是怎么滴,

网友C:
原因可能多样,如果仅仅是将I3换成I5就不认显卡了有点费解,和内存更扯不到关系,和bios的关系,难道BIOS探测到外置显卡不如内核显卡性能好就直接给屏蔽了?这也说不通啊,我要扩展多屏显示不行吗,我不需要高性能。真搞不懂。

网友:
进入BIOS看有没有显卡,如果有就是I5的问题了。

网友:
只能算兼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相差是什么意思,是没有那个分辨率的调节选项还是怎么滴,

分辨率调节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可能多样,如果仅仅是将I3换成I5就不认显卡了有点费解,和内存更扯不到关系,和bios的关系,难道BIOS探 ...

现在把内存换成一个牌子的,主板BIOS刷到最新,好点的显卡不认,认256或512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问下,你是上的几代I3 I5,什么主板(3代U的H61 B75。还是4代U的H81 B85,甚至6代U的 B150?) 说清 ...

H61主板。换的都二代的。。。哪怕是单根内存也不认识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问下,你是上的几代I3 I5,什么主板(3代U的H61 B75。还是4代U的H81 B85,甚至6代U的 B150?) 说清 ...

内存原来是两个牌子的,视频线一直插在主板的集显口,,四张显卡轮流插在主板在都不认。。后内存换成一个品牌的后只认低级显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存原来是两个牌子的,视频线一直插在主板的集显口,,四张显卡轮流插在主板在都不认。。后内存换成一个 ...

你显卡也拆下去试过,好的。那只能考虑兼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显卡也拆下去试过,好的。那只能考虑兼容问题了。

当两个内存条不同牌的插在主机上时显卡不管怎么插都只有集显有用,后来内存牌子一样的时候只认垃圾显卡

网友D:
如果是i5,你要考虑是否安装了独显和核显的驱动,电脑才会在两个显卡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i5,你要考虑是否安装了独显和核显的驱动,电脑才会在两个显卡间切换

独显就是了不安装驱动一样正常显示的,这个你不知道

网友E:
是不是联想品牌机或者q65芯片组

网友F:
电源功率不够吧 换个电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联想品牌机或者q65芯片组

换上的这个 I5CPU是从戴尔品牌机上拆下来的 。。。然道跟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功率不够吧 换个电源试试吧

电源是长城额定300W的电源,峰值400W,就算是山寨的电源带H61主板I5处理器。两块硬盘。一块显卡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源是长城额定300W的电源,峰值400W,就算是山寨的电源带H61主板I5处理器。两块硬盘。一块显卡是绝对没 ...

换了试试总归没错,还有就是品牌机设计的,是否支持大功率显卡,我记得戴尔的有些不支持,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试试总归没错,还有就是品牌机设计的,是否支持大功率显卡,我记得戴尔的有些不支持,亲测

电源最大的换了额定400W的电源都是一样的。。。。戴尔品牌机拆下来的I5处理器不支持大功率显卡的话,,那这个CPU那岂不是是戴尔向CPU制造商定制的??出厂时就把CPU参数默认不支持大功率显卡??而且这个显卡功率在多少瓦显卡才会认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上的这个 I5CPU是从戴尔品牌机上拆下来的 。。。然道跟这个有关?

q系列主板是专门商用定制的,一般diy很少,所以bios很渣,如果是q65的话貌似支持g2**以下的低端显卡,可以用9500gt显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q系列主板是专门商用定制的,一般diy很少,所以bios很渣,如果是q65的话貌似支持g2**以下的低端显卡,可 ...

现在把主板换了,以前是华硕的,现在是映泰的,显卡HD5500 512正常点亮。 1G的显卡换主板同样不认

网友:
我碰见一会:淘了个2代I3(好的),替换原机的G640,替换后核显正常就是双核四线程变成双核了。。。。。最后装系统正常

网友G:
上新显卡,bios的配置会不会有问题,可以试试主板上的接口能不能亮先

网友H(2018-05-29):
分辨率和你核显有什么关系,分辨率主要和显示器有关系

网友I:
什么主板啊,很多杂牌主板兼容性差,会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网友J:
一、有的I5只支持B75,不支持大部分H61,小部分可支持;
二、电源功率是否够用?是否是杂牌电源?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考虑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新显卡,bios的配置会不会有问题,可以试试主板上的接口能不能亮先

扣电池主板放电BIOS默认都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辨率和你核显有什么关系,分辨率主要和显示器有关系

显示器是27寸的。分辨率可以到达2750*1650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主板啊,很多杂牌主板兼容性差,会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华硕主板。。换了技嘉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有的I5只支持B75,不支持大部分H61,小部分可支持;
二、电源功率是否够用?是否是杂牌电源?换个 ...

网上查了,说H61主板支持。电源是长城的,额定300W

楼主:
电话换了几个。最大的额定400W的都一样

网友K:
看看显卡要不要额外供电的,检测显卡板上有没有供电接口

网友L:
如果是我我会换条内存,难以解决的事没必要纠结。按照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应该是内存有啥不兼容之类的。换主板的话造价就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我我会换条内存,难以解决的事没必要纠结。按照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应该是内存有啥不兼容之类的。换主 ...

两条内存不通品牌造成不认显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显卡要不要额外供电的,检测显卡板上有没有供电接口

显卡不带独立供电口,在别的主板上正常

网友M(2018-07-15):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以后遇到了可以借鉴下次方法。。。

网友(2018-08-27):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以后如果有遇到此类相关问题可以回来看看

网友N:
插上独显后,集显口也是可以显示的,不知道你独显当时工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插上独显后,集显口也是可以显示的,不知道你独显当时工作没有

独显在别的主机上秒认

网友(2018-10-11):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