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361 FM解码芯片无输出,求助

楼主(2018-04-29):
一台星浪收录机型号是KL4230 ,收音机部分使用的是UPC1018C和立体声FM解码LA3361,现在的症状是FM无声音,但是立体声灯会闪亮,测试LA3361,在2脚接功放可以有声音输出,但是4脚5脚左右声道输出却没有声音,19KHZ用示波器测量是正常的。9脚立体声单声道切换脚是低电平。更换了一块LA3361症状依然没有改变。没有头绪了,特来求助,如果谁有这个机子的电路图烦劳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二楼附上机器收音板的照片和la3361的datasheet,以及典型应用图。

网友(2021-06-25):
引用 网友A:
立体声灵敏度低是哪里的问题呢?LA3361 别的收音机都是立体声 这个机就要晃动位置找好位置才有立体声

因立体声要一个导频讯号来锁定3361的振荡相位,这个导频讯号是超音频,如果中频带通器件坏了,例如;

谐振电容漏电,磁芯受潮,便得中频带宽不够,导频讯号就在中频级丧失,3361的立体声开关就无法正确打开.

这首先要修好中频带宽,调回S曲线正常,3361才可能亮立体声灯

楼主(2018-04-29):
LA3361 典型应用

楼主:
这个是收录机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收录机的样子

希望这个图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收录机的样子

楼主检查一下8脚接的那个可调电阻。是开关矩阵的共射极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有没外围元件,特别是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检查一下8脚接的那个可调电阻。是开关矩阵的共射极电阻,是否开路。

佩服的五体投地,确实开路,用了一个680欧的电阻代替,声音马上有了。这个收录机音质非常好,所以我才坚持把它修好,谢谢你!

网友:
论坛限制每次加分不能超高30,要不一次就给你加300了。很反感论坛每日每人回帖数的限制,说是灌水赚积分,非常无奈。

网友:
小日本7640+3361收音灵敏度奇高,不输车机

网友:
我也碰到个类似的问题,也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我最近在修一个三洋的收录机 M7020,整机无声,后来更换了几个击穿的电容后,(功放以及磁头前置放大的),基本正常了,但是后面不知道捣鼓到哪里了,发现原来正常的FM和AM就出现问题了。描述如下:
1、AM声音很小很小,搜台特别少
2、FM音量正常,好的台也能点亮立体声指示灯,但是就算是信号好的电台也点亮了立体声灯了,但是声音很不舒服,杂音很大,听音乐根本不行,只能勉强听听语言类的。而且,一个电台覆盖的频率范围变得很大,就是旋钮转了挺长的也是同一个台,甚至有的台在2个地方可以点亮立体指示灯。
我猜着可能也是很多电容失效了,把收音模块的大部分电解电容都换了,没有解决问题。

也只能求教一下了。

网友C:
一个是LA3361,一个是LA1260,不晓得为何要2个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LA3361,一个是LA1260,不晓得为何要2个IC

LA1260FM中频放大和AM。LA3361立体声解码,所以要2个lc。

网友:
好滴好滴,谢谢楼上,再继续检查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楼主(2018-05-31):
为什么不能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