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 接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29):
淘了一对分频器,其中有个BASS IN不知道怎么接线,请高手指点迷津!另外问下这个分频器怎么样能带大多喇叭?卖家说是双8寸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分频器看似设计还挺认真,应该是根据所用喇叭实际调试出来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在底面画上原件的符号,让人容易看,看得头晕!

网友B:
这估计是传说中支持“双推”功放。双推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搞的概念,用一路功放推动中高音,一路推动低音,但却在做功率分频。。浪费的。

如果你是双推,即打算用两个功放分别推中高音,低音。那么高音功放接那个IN,低音功放接BASS IN。

如果你只有一台功放同时推高中低音,那么那台功放接IN的同时,也接上BASS IN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是传说中支持“双推”功放。双推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搞的概念,用一路功放推动中高音,一路推动低音,但 ...

非常感谢! !!终于搞懂了,低音是单独输入的,就是音箱上有4个接线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底面画上原件的符号,让人容易看,看得头晕!

图片还行啊

网友C:
典型的Bi-Wiring双线分音分频器,配4P接线盒使用

第一图是正常单线接法
第二图是标准双线分音接法
第三图是双功放接法

两种双线接法都必须拆除接线盒跳片

第三个图虽然用了两台功放,但也不是电分,两个功放是相同的全频信号
要想玩电分,必须把音箱内的功率分频器拆除

网友C:
接法按四楼说的,建议按一台功放的接法。双线和双功放就没必要试了,你的分频器与喇叭匹配状况肯定不够格

至于能带多大喇叭看低音电感线径吧,1.2mm的漆包线,带双15寸专业箱都可以。问题是你不知道这分频器到底应该与什么频响什么阻抗曲线的喇叭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法按四楼说的,建议按一台功放的接法。双线和双功放就没必要试了,你的分频器与喇叭匹配状况肯定不够格
...

谢谢,是的还不知道分频器能不能和喇叭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Bi-Wiring双线分音分频器,配4P接线盒使用

感谢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法按四楼说的,建议按一台功放的接法。双线和双功放就没必要试了,你的分频器与喇叭匹配状况肯定不够格
...

请教下,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如何能简单了解这分频器和喇叭之间是否匹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如何能简单了解这分频器和喇叭之间是否匹配呢?

如果你的所有喇叭阻抗6欧左右,接好试听自己熟悉的音乐,听感高/中/低频都平衡合适,那就可以了

网友:
shiuyipyuen版大说的是没有仪器设备情况下最简单有效的唯一方法,也不需要发烧级耳朵

网友:
聊聊双线分音
从发烧兴起开始,全球各发烧器材厂家一直努力提高音质,拼的是技术实力,努力的结果是音质一步步提高,成熟有效的技术各厂家相互借鉴,终于在90年代走到音质极限,实际上已超越人耳听觉极限,新理论新技术用尽,谁都无法再提高音质了,可以说完全找不到还有什么方法能继续提高音质,这时就有人盯住音箱线了,然后是各种顶级音箱线大量出现。
但是,Hi-end级用户可以随便玩,Hi-end是顶级(超高级)不差钱,而几十万元器材级别的高级发烧友如果再花几十万用于音箱线会犹豫,为了还不清楚能不能听出来的微细音质提升去化几万几十万似乎不值。有厂家就注意到高级音箱线。基本思路是音箱线也不是理想导线,线有电阻有电感等等,那他也是非线性器件,让人不得不想到非线性器件的传递函数,对,一定会有交调干扰!从低到高那么宽范围的功率信号走一条线,交调干扰会使信号畸变,理论上应该对细节真实表现有细微影响。干脆高低频各走一条线得了,各走各的互不干扰,在这个思路下出现了双线分音。
双线分音一出现,立刻被全球所有发烧器材厂家注意到,发觉这是一种理论上能提高音质但几乎不增加成本的妙方,然后,4P接线盒就成了所有中高端音箱的标配。
国内最搞笑,连最垃圾的成本不足百元的音箱都标配4P线盒。当然,这是依葫芦画瓢的结果,厂家只知道4P接线盒比2P看着高档,里面可能只是一个电解电容接高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所有喇叭阻抗6欧左右,接好试听自己熟悉的音乐,听感高/中/低频都平衡合适,那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正好有10寸惠威的,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