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两个5号电池的福禄克15B万用表可以改锂电池吗

楼主(2018-04-29):
原机是用两个5号电池的,也就是电压大概3V, 那么是否可以找个聚合物小电池(3.7V的,充满一般4.2V)来替代5号电池?

新的5号电池电压大概1.6V ,两个串联的话大概3.2V. 电压相差1V。是否可以安全使用,是否对测量结果有影响?

望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A:
可以的。用一个14500,尺寸和5号电池一样,再配一个5号电池占位筒,即假电池就可以了。不过14500电池充电后最好放置半天再装进去用,这样电压会下降点。电压偏高了主要是影响一丝丝的准确度,一般是测量结果偏小,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我倒是将自己两节AA干电池供电的众仪ZT219改成了AA锂电池一节供电,不过采用了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将电源电压稳定成3V输出给仪表用。仅仅从不损坏仪表的角度讲,不考虑对精度的影响,应该可以直接用锂电池。

我的改造贴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417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一个14500,尺寸和5号电池一样,再配一个5号电池占位筒,即假电池就可以了。不过14500电池充电后 ...

多谢指导,看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将自己两节AA干电池供电的众仪ZT219改成了AA锂电池一节供电,不过采用了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将电源电压 ...

多谢分享,去看了一下你的帖子,貌似电压3V多的时候,测量结果只偏差千分之几,这个对于业余选手来说相当于没什么影响嘛,我计划找个带保护板的小锂电池塞到电池仓(例如个头不大的手机电池),正负极用导线焊接到电池弹片位置,就开始用了,(这个表没有电池盖,电池弹片还断了一个,所以计划凑合能用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一个磷酸铁理+电池占位筒就可以了,一直这样用

网友C:
这种表二节5号1年用不完,1个月能用完,楼主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二节5号1年用不完,1个月能用完,楼主赚大了

主要是没后盖,淘宝买个后盖要二三十元,不值当 、后盖是电池仓,另外电池弹片还断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占位桶是啥意思!能不能发图看看

尺寸和真正的电池一样,正负极之间是短路的,用来构成通路的假电池。外壳印着“占位筒”。

网友E:
3.2的铁锂不正合适?

网友:
15B+5号电池,能用好几年。有必要改吗?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改,5号电池这么便宜还改啥!本人有好几个万用表,用9V电池的,用两节5号电池的,两节7号电池的都有,9V供电的最多,也有用纽扣电池的,如果老是想着省钱,那样我就烦死了!我曾经也玩过1.2V升9v的,3.7V升9V的,现在全部都不玩了,原来该用什么电池就用什么电池,买一大堆电池回来,用它一两年没问题!

网友:
有时改电池并不是为省钱,而是5号电池容易漏液,损坏机器。但不赞成改锂电池,因为锂电池充满电是4.2伏,电压高出太多,难保不损坏机器。我曾经给用2032纽扣锂电池的优立德UT118改用可充电的2032电池,结果表坏了。建议不要冒险,还是按楼上有人说的,改用14500磷酸铁锂电池,这种电池很好买,质量也有保证,而14500锂电池往往很难买到质量好的,两相比较,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5号电池的表实在没必要改,怕漏液,不常用就把电池取出来,常用见到低电就赶快换。要是想省钱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如果非要改,就像楼上各位所说,用5号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加上一节占位桶。占位桶一般随电池会配的。电路不用改动。

网友F:
这型表很省电了,有必要折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型表很省电了,有必要折腾吗?

不折腾又去做什么呢?
我也在数码相机上用锂电池代5号电池,现在相机坏了,不知道是否电压偏高造成的。

网友:
串接一个1N4148系列的二极管即可!!!

网友:
建议采用2节5号镍氢蓄电池即可。

网友:
看到标题有点晕,一对金霸王或南孚电池用两年多还有电,担心漏液就不管有没有电,一年换一次,这样就不会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的铁锂不正合适?

3.2V铁锂能量密度小,体积大容量小,不建议在表上用,18650锂电最常见,可惜放不进去,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2018-06-20):
我的15B万用表万能表新买的电池用了五年才换新的电池,自己买的电池现在用了三年几还在用,有些不明楼主的为什么。

网友:
好好的万用表为什么要改?耗电本来就不多,而且5号电池是使用最广泛的电池又不贵!

网友:
没必要折腾,耗电本来就不多!

网友:
赞成26楼意见。

网友:
有磷酸铁锂电池就更好,电压低一点

网友(2018-08-01):
可以工作  就是充电也麻烦啊

网友(2018-10-20):
建议串个小电阻,有的万用表芯片比较娇贵的,电压高了自己886

网友:
LZ在9楼说了“主要是没后盖,淘宝买个后盖要二三十元,不值当 、后盖是电池仓,另外电池弹片还断了一个。”
所以要改

网友:
我的17B也来改下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0-05-08):
如果锂电池有保护板,则串联1只二极管。如果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则串联2只二极管

网友:
用一节14500磷酸铁锂,电压3.2就没这么多担心了。

网友:
最好用铁锂的18650改装,那个满电电压3.65,正常一般都是3.2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