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ONY ICF-SW7600 收音机更换电容问题

楼主(2018-04-29):
索尼 SONY ICF-SW7600 收音机更换电容。是更换胆电容还是原来的贴片电解电容?更换胆电容还是原来的贴片电解电容需要注意什么?有劳各位给说说!

网友A:
都可以。只不过是钽电容的性能更好点,造价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只不过是钽电容的性能更好点,造价高点。

有人说模拟电路中钽电容的音质平庸干涩,无活力可言; 钽电容耐压值低,也即比较不耐压,很容易莫明的烧毁。烧毁后通常是短路,从而扩大电路故障范围。通常标准的设计,选择钽电容应留有1倍以上的耐压余量是这样吗?

网友A:
就一个便携式收音机有多高的电压,音质还能有多好。想的有点太完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便携式收音机有多高的电压,音质还能有多好。想的有点太完好了吧

呵呵!所以啊!

网友:
钽电容更换比较好操作,造价高一点

网友:
等你更换后的战果,说实话,我手上也有一台,拆了快几年了,也是想更换电容,不过不知道在哪里能配齐电容,所以就一直没动手了。

楼主:
淘宝就有但不是胆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就有但不是胆电容

能给一个连接吗?谢了

网友:
没必要更换,那机子不是高保真,甚至连录音机音响效果不如,换电容不会有多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