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不详的 philip 26T 便携式 晶体管 收音机

楼主(2018-04-30):
应别人请求,修了一台 Philip 晶体管机。

我连这机器的名称,都不甚了了,只是听现任机主称,叫 Philip 26 T。

外貌 照片。

这张,是机主拍的。

下面这些,是我拍的。寄来时,已卸去了金色的面罩。

框型天线,难得一见。

楼主:
晶体管,比笔帽粗。

二极管,几乎有筷子粗。

楼主:
背面开盖图

电路板局部

楼主:
可变电容,两连不一样大。

变频板,与按键开关组 在一起。

楼主:
中周,形状与现在的很不一样。

而且,是调 黄铜螺杆 的 !

上面这张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变频板上,半可调电容,是罐形的。

全机唯一的一个圆顶的黑色三极管,风格不同。会不会是,以前在国外也曾修过,换上的。

楼主:
按键选择波段。

从按键到波段开关,用的是, 类似自行车刹车线 的 钢索,来传递力。

楼主:
印象:

木机壳,外包皮革。声音不会有塑料机壳的那种干涩。

框形天线,不是拉杆天线。

此机诞生时,元器件尚未完全小型化。(我国的《飞乐 2 J 1》等机,也这样。)

中周调黄铜螺杆(求稳定?),磁性材料尚未在此机应用。

机内电容,少量是聚苯乙烯的,多数是瓷管电容,未见有瓷片电容。

大部分三极管、二极管,体积都比后来的大。

采用了印刷电路板,但远远谈不上紧凑。

楼主:
此机的故障:

变频坏,人为故障;

一中放、二中放 两级 均坏,均是器件老化所致。不仅不放大,连通过信号都不能。

具体修复过程,较繁琐,故略。

网友:
这个家伙是个成精的货色!好!

楼主:
补一张 较亮的   “差容双连”的 照片

极片的材质,像是铜的。

网友A:
好像还蛮繁琐的,那几个用弹簧拉着是什么东西?还是第一见到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蛮繁琐的,那几个用弹簧拉着是什么东西?还是第一见到这样的结构。。。

按键式波段开关。这种的确少见。

网友:
里面的零件大都少见,中周调黄铜螺杆,没有看过。按键式波段开关,我的二台苏机都是按键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