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自动绕线机

楼主(2018-04-30):
各位大师,这个控制器可以做自动排线绕线机吗

网友:
您这图看不清啊,三轴就可以了,别说四轴了,不过编程怎么弄?

网友:
绕线主轴按圈数,排线轴丝杠按行程换算圈数,再换成脉冲。。

楼主:
还需要买什么东西

楼主:
这个是四轴绕线机上拆的

楼主:
这个说支持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楼主:
点开下面电脑版的,就可以看清了

网友:
你是说绕线机上的四轴控制卡?哦,单单一个卡还不够,还需要步进电机,无刷或有刷交流电机,编码器,丝杠,光轴或滑轨,滑块,最关键的是,这种卡里面的数据都是烧录好的,你不知道对应的丝杠参数设置,好多东西你都会搞不清楚。

所以这东西,不值得做一台雕刻机,太艰难。

网友(2018-06-17):
这个有点土豪的

网友:
我是玩雕刻机的  用mach3可以很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