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子管做恒流源负载?

楼主(2018-04-30):
最近想做一个输出高电压的信号源,一般的信号源输出电压较小,最大在8.5V,如果能输出100V以上的就可以直接送到类似845电子管的输入端了。打算做一个电压接续器,用现有的信号源做输入,通过接续器后把输出电压提高到100V以上,用变压器升压是个方法,但无法保证频响;用阻容又不能输出很高的电压,左思右想,只有恒流源负载可以,怎么实现呢?
电子管又不像晶体管,有PNP,如果用高反压的晶体管,又觉得不如电子管可靠。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接法的电子管就一恒流源呀~

做负载就不知道如何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感觉不怎么靠谱,电流变化,上面管子偏压不会跟着变化吗?

楼主:
用晶体管就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变化了上面管子偏压也会跟着变化呀~

否则咋恒流呢~

偏压变了,电流用变了啊,还叫恒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变了才能恒流呀~

有一定的稳定电流作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是 标准的μ跟随器,电路参数如果安排合理的话,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晶体管就很容易了。

电子管 只有五极管 才有恒流特性,而且不能把五极管接成三极用。
普通三极管,看特性曲线就知道了,是受控电压源与电流源的叠加,但偏向于受控电压源。
看看6J5 这样的所谓“束射五极管”恒流特性就很明显。

其实用起来跟晶体三极管差不多,只是多个帘栅极单独供电。
把它想象成有帘栅极的 结型场管,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晶体管就很容易了。

  4楼电路是 典型的μ跟随器。
在 电子管电路中,不只是有标准的阴极跟随器,还有SRPP电路的进阶变型,μ跟随器和β跟随器。后者需要配合晶体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 只有五极管 才有恒流特性,而且不能把五极管接成三极用。
普通三极管,看特性曲线就知道了,是受 ...

多谢版主,明天试试,能不能达到要求。

楼主:
恒流源实验成功了,单独供给一组电源,到栅极和阴极电阻,类似晶体管的恒流源。可惜调整到最佳输出的时候,尽管电源电压已经很高了,但输出只能达到80V。不理想。

网友C:
随便两级放大就可以做到100V这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两级放大就可以做到100V这不是问题

用6P15在5mA电流就可以做到110V了,考虑要体积小巧,决定用2只6C1小7脚的,能输出70V,够用了。之所以用2只,主要是一级放大到高频的时候有些衰减,所以又加了一级阴极跟随,到20khz没有问题了。手里正好有C形变压器,次级有260V输出,试过用晶体管整流滤波,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