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沼气灯点火器

楼主(2018-04-30):
点火器全套,价格要低、有的报价 。

网友A:
燃气点火器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点火器不能用吗?

点火器是能用,但是没有点火针,那灯的点火针是双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火器是能用,但是没有点火针,那灯的点火针是双针的。

没用过沼气灯,但燃气点火一般就是一个点火,一个检测,没见过双针点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沼气灯,但燃气点火一般就是一个点火,一个检测,没见过双针点火的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放电那个磁针,燃气灶的点火针是一个电极对外壳放电的,而沼气灯的点火针是两个极放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放电那个磁针,燃气灶的点火针是一个电极对外壳放电的,而沼气灯的点火针是两个极放电 ...

那就更简单了,随便从点火器地线引根线过去接个铁丝或不锈钢丝,只要做好引线的防火耐高压防护就行了,如果不需要防熄火可以买那种最简单的不带防熄火的点火器

网友:
的确是两个电极,我有一整套,沼气不足所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