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夏普800收录机,不通电。

楼主(2018-04-30):
最近买了一台品相比较好,但是价格也不低的收录机,夏普800,看着品相好,但是不通电。打开机子,保险丝完好,电池后盖里面加外接电源没有反应。请教各位老师下一步如何进行维修。本人对维修知道一点知识。请指导指导了。谢谢。

网友:
你应该拍点实物照片放上来让大家看看帮你参谋。一般来说这种老机子首先检查里面的所有波段、转换开关。

楼主:
电源部分请指导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楼主:
唯一和主板连接的提供电源的红黑二根线,插在主板上了。请指导。

楼主:
黄颜色和蓝颜色二根线是接电池盒的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对红色电源开关焊点,进行万用表通断测试,可判定是否开关内部触点接触不良  B: 如A没问题,则检查电源 ...

谢谢朋友指导,谢谢。学习了。

网友B:
交流插孔转换触点,还有个外接直流插孔,也是带转换触点的,看看是不是氧化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插孔转换触点,还有个外接直流插孔,也是带转换触点的,看看是不是氧化接触不良了。

1: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了,断开电源和主板连接线,单独插上220电源了,电源输出有电,测量有电,但是变压器很快发热了。变压器发热是因为没有和主板连接吗?
2:单独使用外接电源连接到电池正负极按下收录机开关,指示灯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C:
交流电源插座内有个联动切换开关,要保证这个开关良好,外接电源才会好使
断开负载变压器也快速发热,查全桥吧

网友:
没有中级工技能真的很难修复的,除非瞎猫碰到死老鼠。弄不好把好端端的一台给弄废了。出150快钱让本坛高手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源插座内有个联动切换开关,要保证这个开关良好,外接电源才会好使
断开负载变压器也快速发热,查全 ...

好的,谢谢指导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导了。

电源部分线路简单,学着修理的可以按实物画出电路图,这样自己就可以分析问题了。否则他人告诉你的,只是药方而已。

网友:
对照电路图,外接电源(15V)直接接滤波电容两端,还不开机的话,请检查电源部分的开关管PNP型中功率管,编号Q751,TO220封装的。

楼主:
好,谢谢指导,现在的情况是电源连接主板的插头拔下来了,单独检测电源板,插头有电,但是变压器很快发热了冒烟,立即断电。另外单独使用外接电源接到电池正负极上,机子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线路简单,学着修理的可以按实物画出电路图,这样自己就可以分析问题了。否则他人告诉你的,只是 ...

好的,哪位老师有电源图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哪位老师有电源图纸了。

断开负载变压器应该不会发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哪位老师有电源图纸了。

简单的电路不需要图纸,养成自己摸索线路的好习惯有助于提高你的修理水平。

网友:
变压器会不会挂了

网友:
前几天我的机子也不通电了。鼓捣了半天 ,最后把电源开关拆开检查发现里面都氧化发黑了 清理了一下OK

网友E:
拆的时候弹簧崩掉了  找了半天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的时候弹簧崩掉了  找了半天哎!

自锁开关
修理用超声波清洗机修理不用拆开。

网友F:
首先用电池测试,区分主板是不是有问题,电池不可用的情况下,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和交流电插口的切换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问题,记住用电池时要把录音机交流电线拔掉,就是录音机端那头。电池正常就是电源部分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卡带机难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用电池测试,区分主板是不是有问题,电池不可用的情况下,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和交流电插口的切换开关是否 ...

谢谢指导。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导,等休息了再仔细研究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谢谢指导,现在的情况是电源连接主板的插头拔下来了,单独检测电源板,插头有电,但是变压器很快发热了 ...

单独检测电源板变压器很快发热冒烟——可能是变压器初级绕组匝间短路或输出整流电路有短路元件......保险丝未断至少说明主板无大问题,外接15V电源直接输入主板相关接口试试。
该图由【笑熬江湖】提供!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976474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独检测电源板变压器很快发热冒烟——可能是变压器初级绕组匝间短路或输出整流电路有短路元件......保 ...

谢谢朋友 指导了。

网友:
这个收录机带钟控功能,就是时间到了自动切断供电或者知道开机听电台广播,那个机械自锁开关是并联在电子开关上面的,不用钟控功能的时候这个机械自锁开关是断开的,靠电子开关导通截止来关断整机供电,现在这个开关没用,说明开关坏了,在排出电源部分的故障以后直接短路这个开关应急,靠拔插头来凑合使用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了,断开电源和主板连接线,单独插上220电源了,电源输出有电,测量有电,但是变压器 ...

外接电源跳过所有相关开关直接接入这个点(那个最大电容的 + - 级)试机.......如果有效,再修复相关开关。

楼主(2018-07-02):
目前还没有维修好。还是本人水平有限。

楼主:
现在电源输出正常,但是主板不通电。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H:
楼主检查变压器是否正常,在检查开关正常吧,我有个800就是开关时间长了,氧化不通电。。。。拆开清洗抹黄油~~!

楼主(2018-10-11):
引用 网友H:
楼主检查变压器是否正常,在检查开关正常吧,我有个800就是开关时间长了,氧化不通电。。。。拆开清洗抹黄 ...

谢谢,现在还是不通电了。有时间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变压器发热肯定是次级短路了,检查次级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是否击穿!

网友:
首先确定故障点,先断开变压器次级外接线路,空载状态还冒烟发热的话,说明变压器已坏,修好变压器部分后正常连接,还不通电的话,请查开关三极管(记忆中应该是个中功率管)及其周边,就这样。

网友:
拿来,我免费帮忙修,配件自备,不收一分钱

楼主(2018-12-20):
,谢谢朋友了,哪里的朋友。

网友:
在15V直流电源口供电看看

网友I:
首先确认能不能用万用表,再确认能不能看图和线路板。再决定修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确认能不能用万用表,再确认能不能看图和线路板。再决定修不修。

图纸知道一点,万用表会使用的。具备一点无线电知识了。

网友H(2019-01-22):
电源开关氧化了,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开关氧化了,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你好朋友,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啊。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