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频响测量的窗口参数设定

楼主(2018-04-30):
无论什么测量系统,只要是应用窗口技术,都会得到脉冲曲线。为脉冲设置合适的窗口参数,脉冲曲线经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频响曲线。

JustMLS脉冲曲线在时域窗口
LoudspeakerLAB在LLP窗口
REW在Impulse敞口

本贴以REW软件为例

脉冲曲线
先看一下脉冲曲线

第一个脉冲
可以看作是时标,代表声音发出的时刻,这一点作为时间零点
可能有人会注意到它并不在零点时刻,有点滞后。不用理,声卡等存在延时是正常现象,好声卡都不会延时太多,可以近似的认为它就在零点。

第二个脉冲
这个脉冲的信号幅度最大,这是话筒收到的从喇叭发出的信号。因为本例中话筒位于喇叭前方1032mm处,由于声速的存在,1032/344=3(ms),说明直达声需经历约3ms时间才能到达话筒,脉冲曲线也体现了收到的信号位于3ms处。
那么,3ms这点就作为窗口时间参考点,即窗口的0时间点,此处的脉冲就是主脉冲。

第三个脉冲
这个脉冲特点是幅度小,形状与主脉冲近乎一样。
它的出现源于反射,本例是地面反射造成的,见下图蓝色路径:

喇叭轴线距地面1248mm,计算可知地面反射路径长度为1350.5*2=2701(mm),
2701/344=7.852(ms),地面反射声延迟7.85ms到达话筒。

第四个脉冲
墙壁反射。由于距离更远,路径更长,信号衰减很大,脉冲幅度更小
反射脉冲间还会夹杂着非墙壁的小面积杂乱反射、之后还会有幅度更小的反射脉冲、多次反射脉冲,延迟更长没必要再讲了

--------------------------------------------------------------------------------------------------------------------------
不要错过楼主的其他精彩文章:

利用JustMLS生成音箱低频跌落曲线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1524-1-1.html

莞音4寸全频传输线箱实验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87727-1-1.html

莞音4寸全频两级倒相实验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9451-1-1.html

一种适合业余爱好者调试音箱的方法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457-1-1.html

外接话筒 - 提高手机测量音箱频响精度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174-1-1.html

带双通道次低音的2.2音箱制作过程连载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257-1-1.html

KEYWORDS:
辅助设计, 音箱, 测量, RTA, 曲线, 频谱分析, 房间, room, acoustics, 声学, 话筒, 校准, EQ, Thiele/Small, 参数, 分频器, cross-over

网友A(2018-09-16):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了,时间窗可以包含障板效应,直接分频了事了,不用再合成

基于你给的结果,凑合试试吧,你那个高音应该比较小,受不了低的分频点,希望你的低音可以顶住。

楼主(2018-05-03):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如果起始点设置不当,会导致声音到达时经过了一段时间,所以导致不同频率间有了相位差别?

...

为了测量到真实的喇叭频响,话筒必须拉开一定距离比如1M,但这个距离带来的延时会使计算出来的相位过于密集很难用视觉分析,而这个相位并不是错的,还是对的,只是包含了延时。只要所有喇叭测量时保持话筒位置不变,并不会影响分频器仿真。但密集的曲线确实无法观看,这给分频器仿真时精确对齐相位带来麻烦。
要想把相位曲线横向尽量展宽,只能采用0距离测量,杜绝传输距离带来的附加延迟,但频响就不是真实的远场曲线了。
频响曲线的相位是相对的,必须有个参考点,我们谈论相位都以发声的起始点为参照。那么JustMLS的参考点就是时域曲线下面那条的小脉冲,即声卡发声点。为保证远场数据又要希望是相当于0距离的测量效果,JustMLS采用人为平移脉冲曲线的方法,把测得的脉冲向前平移到与0点发声时标脉冲对齐,等同于消除了测量距离,移动距离恰好等于测量距离带来的延迟时间,因此叫距离补偿。
专业软件的相位计算以窗口起点作为参考点,只需在脉冲曲线加上合适的窗口即可。但专业软件为保证频响曲线的精确性,窗口起点有时必须提前,以保证脉冲前沿不被切除,这样参考点也会超前于脉冲。相位曲线本来就是相对的,单一的相位曲线对分频器仿真没有任何用处,两个单元相对相位准确才有用。
REW这方面做得比较好,REW增加了左窗口,脉冲前沿由左窗口来保证,参考起点可以精确的与脉冲对齐,这样对相位的控制就随心所欲

楼主:
现在不用窗口,但软件无法取消窗口,那我们就让窗口全开,相当于无限大的窗口,等同于无,所有信号畅通无阻的通过。
对上面的脉冲曲线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会得到频响曲线,如下图

频响曲线得到了,而且是真实的响应曲线,但包含所有反射声。
因为计算机可不管你什么信号的时序先后,只要是进来的信号都被计算,然后在相应的频率位置绘制出来,这就会使反射声与直达声叠加在一起。而反射面很多,许多条反射路径很复杂,直达声曲线完全淹没在杂乱的反射信号中,根本看不到频响曲线是什么样。

前面知道了杂乱的曲线是由反射造成的,而我们要的是喇叭自身曲线,只需要直达声,那么反射声必须想办法去除。以往的办法倒是简单,直接而粗暴的解决。修建个无响室,完全靠吸声的办法让声音有去无回,这需要财大气粗才能实现,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计算机的普及让廉价解决反射问题变得简单,窗口技术就是其中一种。

什么是窗口技术?
就是相当于话筒前有一堵墙,正对话筒位置设置一个可开闭的小窗,小窗平时是关闭的,什么声音都关在窗外,话筒收不到声音。
在喇叭直达声到来前迅速把小窗打开,过一会反射声快到来前再迅速把小窗关闭,那么话筒就只收到直达声,任凭之后的反射声如何杂乱都进不来。

实际上并不需要像上面说的那么复杂,根本不需要有小窗的一堵墙,用电窗口,一个可切断话筒信号的开关就可以替代这个小窗。
可是这样却很麻烦,设定完一个窗口测完发现不合适就要重测,要反复的更改窗口反复的多次测量。因此实际应用中并不把窗口设在话筒信号通路,而是让话筒始终工作,把所有信号都拾取进来,在后期信号处理时再应用窗口,可以有选择有针对性的决定分析计算哪一段,这对于计算机来说很简单。关键是这样做会更方便,可以先测量,测完后再研究窗口开多大好,开在何处合理,结果会直观看到,不合理再改,无需重新测量。

好了,现在我们来应用窗口,看看会生成什么样的频响曲线。

从脉冲曲线上看,直达声出现在3ms处,为保证直达声无损通过,窗口应该在3ms之前打开。
因为脉冲包含的信息量很大,要保证脉冲前沿也通过,窗口起点定为提前0.3ms,即2.7ms处。
第一个反射脉冲出现在7.85ms,这是不需要的干扰信号,都应该知道了,窗口在此之前必须关闭,反射脉冲和之后的所有杂乱反射都拒之窗外。
要保证窗口尽量大的同时又不能让反射进来,实际关窗点设在7.7ms,刚好在反射之前,窗口设置见下图

(窗口参数以脉冲为参考0点)

下图脉冲曲线中可以形象的看到窗口形状、起点、终点时间(橙色)

上图中窗口分两部分,其中左窗口0.3ms,右窗口4.7ms(以脉冲为参考0点,红虚线)

切换回SPL曲线图
这就是经过窗口后生成的频响曲线,一款高音喇叭,真实面目已经显现,不再有反射干扰

楼主:
楼上频响曲线已经出来了,一般来说也就大功告成了。
对于JustMLS来说也确实是大功告成,因为测量频响曲线这个“重要”任务完成了
那我为啥又占一楼?
好吧,继续

许多人都知道JustMLS把低频测准很难,原因是采用的窗口太简单,最简单的矩形窗口,上面的例子用的就是矩形窗口。

说到这个问题就得在扯点前面没解释的,为什么窗口要尽量长

因为窗口技术虽然看似解决了反射干扰问题,实质上并不完美。因为低频的波长很长,比如50Hz的频率,一个周期的波形长度就达到6.88米,这里只谈实例,实例测的是高音,只要求到下限300Hz即可。那么300Hz频率一个完整波形长度是1.147米,计算可知需要3.3ms时间才能完整通过,理论上3.33ms的窗口即可测量到300Hz的有效下限,但实际总会比理想化的理论复杂,要至少2个完整波形,本例中300Hz电平已经很低,更需要保证两个完整波形,那么想变换到300Hz还要有一定精度,窗口应尽量长。另一方面,脉冲的后沿特性在一定时间内都体现在频响中,过小的窗口也会切掉应有的细节,使变换后的频响曲线应有的细节波动消失,像是被平滑过。

实际中影响窗口长度的因素是反射距离,反射距离越大,反射脉冲来的就越晚,窗口就可以开的更大。
但现代测量设备都为普通室内开发,目的是抛弃造价昂贵的消声室。而普通室内尺度有限,窗口不可能开太大,好在一般的应用并不需要测到很低的频率,能达到最近1.72M的反射面距离即可有效测到200Hz的低频下限。

下面我们做个实验,无视反射,适当开大窗口,看低频段是否有改善
设置如下
左窗提前到0.5ms,右窗开到5.8ms,窗口总长6.3ms

切换回SPL曲线图
很惨!
因为首次反射信号进来了,直达声与反射声两个信号比较好理解,他们传播路径长度不一样,有相移,叠加后就是典型的梳状滤波器样子

简易窗口直接开大是不行的,可是别忘了现在用的是REW。
专业测量系统都有很多窗口类型可选,REW也一样,我们选汉宁窗,只换成高级窗口,窗口参数不变。

汉宁窗的形状

经过汉宁窗的脉冲曲线
脉冲已经很干净,类似在无响室的测量结果

虽然还保持6.3ms的大窗口,反射脉冲同样能进来,但脉冲幅度已经很小,小到不再影响直达声的频响,而可用下限却更低。
原因是汉宁窗口的形状,不再是简单开闭的矩形,而是逐渐收缩缓慢关闭,有害反射虽然能进来但被压缩,因此这种窗口在必要时可以把结束点设在反射脉冲之后,使窗户口尽可能宽,对改善低频段有利。

应用汉宁窗的频响曲线

网友B:
老师的意思是?  时间窗的长度必须小于第一个大型反射面带来反射的时间?。。。。话筒和被测扬声器的距离还必须小于第一个大型反射路径的距离?具体小于多少还得受到低频波长的制约?。。。。 老师这个图的测量距离应该最小的吧,即使把比例等比缩放,音箱架高到2米,越低频好像波长的长度通过都要好多的MS。。。好像对开大窗口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 用JUSTMLS测量大致音箱到麦克风的距离1032MM,扬声器中心架高到1.7米,应用8MS的时间窗进行测量是比较常用的测量手段?  这个看来那图画错了,拾音器的距离应该往前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意思是?  时间窗的长度必须小于第一个大型反射面带来反射的时间?。。。。话筒和被测扬声器的距离还 ...

声源、话筒,距任何方向最近的反射面都要保证不小于1.7M
条件受限时,话同距背墙、声源距后墙可以近一点

网友A:
我加码一个问题,这是我对障板测试的一个脉冲结果。高度1.05米,距离约1米。板宽0.3米。反射部分在大概7ms后到达没啥问题。

但是背后绕过前方产生干涉的声音,应该是哪一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意思是?  时间窗的长度必须小于第一个大型反射面带来反射的时间?。。。。话筒和被测扬声器的距离还 ...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是对矩形窗口而言!,对汉宁窗口可以大于。。。,老师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码一个问题,这是我对障板测试的一个脉冲结果。高度1.05米,距离约1米。板宽0.3米。反射部分在大概 ...

前后影响的声音都是波长大于喇叭中线距障板边缘距离的频率,大于这个尺寸的频率,障板已不是障碍,可轻易穿过,就像没有障板。小于这个尺寸波长的频率会绕射,还有边缘衍射影响和墙壁反射。但是绕射幅度并不大没什么大影响,但可以肯定超前于首次反射
障板的直达声频响是很难测的,绕射路径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是对矩形窗口而言!,对汉宁窗口可以大于。。。,老师讲的很清楚!

他提问时我的帖子只发了1/3

网友A:
这就冷下来了?好像还不完全啊。再以问答的形式扩展一点吧。

相信很多同学在测量时都会遇到相位曲线问题,比如我手里就有过如此一个相位曲线:

单看响应,算是比较像模像样的,但是在1000-5000这一段的相位曲线,很奇怪的和别的频率相差了一大截。对分频器模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造成这种相位曲线形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网友B:
还没到这种程度啊,我正在JUSTMLS对其脉冲中。我测的JUSTMLS的脉冲形状怎么和教程里面的图好像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冷下来了?好像还不完全啊。再以问答的形式扩展一点吧。

相信很多同学在测量时都会遇到相位曲线问题 ...

这相位曲线没什么问题呀,变成水平直线才好呢,不过那是不可能的,频率越高相移越大
至于你说的那段形状完全由你控制,窗口起点别太超前就行,对于JustMLS来说就是相位对齐的问题,脉冲位置稍动一下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码一个问题,这是我对障板测试的一个脉冲结果。高度1.05米,距离约1米。板宽0.3米。反射部分在大概 ...

随便加,这个帖子就是大家交流测量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到这种程度啊,我正在JUSTMLS对其脉冲中。我测的JUSTMLS的脉冲形状怎么和教程里面的图好像反过来的

是脉冲上下颠倒了吧,没问题,不用管它,什么都不影响
原因是测量电路到声卡间肯定某处有反相的,看着不顺眼就把喇叭反接,不过真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脉冲上下颠倒了吧,没问题,不用管它,什么都不影响
原因是测量电路到声卡间肯定某处有反相的,看着 ...

老师,我折腾到现在才完。不到九点折腾到现在,可能还没测好,远场的时候脉冲小如蚂蚁,我可能没对齐,相位线很凌乱,就如同现在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折腾到现在才完。不到九点折腾到现在,可能还没测好,远场的时候脉冲小如蚂蚁,我可能没对齐, ...

又整了一个晚上
还搬到室外了,这要是用专业测量软件窗口估计都能开到15ms
书架箱真没必要搬室外测,室外声环境并不好,低频干扰杜绝不了。

觉得话筒信号太低了,要不你改下话放增益吧,把运放反向输入端落地电阻减小

楼主:
真担心来股风把音箱刮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相位曲线没什么问题呀,变成水平直线才好呢,不过那是不可能的,频率越高相移越大
至于你说的那段形状 ...

那就是说,如果起始点设置不当,会导致声音到达时经过了一段时间,所以导致不同频率间有了相位差别?

由此说来,时间窗起始应该精确的设定在脉冲的起始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折腾到现在才完。不到九点折腾到现在,可能还没测好,远场的时候脉冲小如蚂蚁,我可能没对齐, ...

使用loudspeaker lab测试吧,将结果导出txt就可以用lspcad模拟,justmls测试实在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整了一个晚上
还搬到室外了,这要是用专业测量软件窗口估计都能开到15ms
书架箱真没必要搬室外测 ...

老师,没有办法啊,室内没有达到测量要求的空间,只能在楼顶了。好不容易有个晴天,这边下雨好久了。。搬东西好麻烦。。。。。    架高的时候我都有推一推试还是比较稳固的,

低音中心距地面大约184~186左右,话筒架高183,单元和话筒间距实测106CM左右。音箱和话筒的前后左右距离180左右是达标了,。   参考别人的电路,放大倍数的比值是差不多的,这个电路是21 ,别人的是22   不同是输出后的电阻。这里我是否可以参照它的电路直接把220欧电阻改到100或者150欧姆就可以了(放大倍数比例附近的焊盘已经全部阵亡,不宜再动)。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loudspeaker lab测试吧,将结果导出txt就可以用lspcad模拟,justmls测试实在不方便。

我找找看这个软件的方便之处和使用方法。。。  另外请发松一个个这个可以在XP版本下用的破解版本到我的邮箱198996538@qq.com。     我之前用那个LSPCAD的版本我下不到原装的,就跨版本使用汉化补丁和破解文件,结果导致模拟等功能是正常的,但是测量那边是不正常的,一直无法校正声卡,,我还以为是我声卡有问题呢。。。。  后来F同学发我一个正常版本的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找看这个软件的方便之处和使用方法。。。  另外请发松一个个这个可以在XP版本下用的破解版本到我的邮 ...

发了,而且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到户外,你这不就一个两分频,分频点最低一两千吧。一个小房间里开3ms时间窗足够了。你又不需要在低频段做低音分频,低音测不准没事。厂箱也只有在做3分的时候像你这样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而且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到户外,你这不就一个两分频,分频点最低一两千吧。一个小房间里开3ms时间窗 ...

你不懂我家里可用的空间是有多么狭窄而杂乱。。。

网友B:
另外,我那1000~3000HZ附近的相位线那么乱是不是相位锥喇叭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那1000~3000HZ附近的相位线那么乱是不是相位锥喇叭导致的?

这我上面不是帮你问过了吗?你用那种脉冲对齐的方式,很难操作真正对齐的,我发的那个图相位不也是乱的。

用我说的那个,随便设置起始点,轻松愉快的。空间要求也很低,你有个七八平米的房间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我上面不是帮你问过了吗?你用那种脉冲对齐的方式,很难操作真正对齐的,我发的那个图相位不也是乱的。 ...

我在看操作文档,略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看操作文档,略复杂

有什么复杂的,从头到尾6张图,最后导出txt文件即可。剩下的回到lspcad里面该怎么弄怎么弄。

网友D:
感谢老师在假期中还为我们这些音箱爱好者准备这么丰盛的技术大餐,老师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老师在假期中还为我们这些音箱爱好者准备这么丰盛的技术大餐,老师辛苦了!

只要兄弟们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越来越专业了,我要慢慢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复杂的,从头到尾6张图,最后导出txt文件即可。剩下的回到lspcad里面该怎么弄怎么弄。

顺便问下,近场测量低音和导向管的时候是否对于架高和环境没什么限制?我刚刚测完远场就下雨了,快点拔电收家伙了

网友B:
这数据请各位帮看下,LSPLAB文件。。。。测到一半下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数据请各位帮看下,LSPLAB文件。。。。测到一半下雨了。

底噪,底噪! 底噪太大
话筒信号太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噪,底噪! 底噪太大
话筒信号太小的原因

输出电阻已经改到220并联100欧了还太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近场测量低音和导向管的时候是否对于架高和环境没什么限制?我刚刚测完远场就下雨了,快点拔电 ...

我个人认为近场和架高关系不大,因为近场不存在本帖开头画出的那条反射路径,就在室内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近场和架高关系不大,因为近场不存在本帖开头画出的那条反射路径,就在室内也是可以的。

帮我看下我测那些数据有没有参考价值,我得消停几天,昨晚收得匆忙测量设备散架了,现在时不时又下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下我测那些数据有没有参考价值,我得消停几天,昨晚收得匆忙测量设备散架了,现在时不时又下雨。

我觉得可能得重来,你这有些地方不对,部分曲线低了一截。按照你买的单元应该不会这样。我用更便宜的都不至于。

我觉得要么是你话筒,要么就是外面环境影响太大。在室内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得重来,你这有些地方不对,部分曲线低了一截。按照你买的单元应该不会这样。我用更便宜的都不 ...

低音的2KHZ之后的滚降和是对的曲线,以前单通道近场测量的时候就了然于胸了。至于高音,我觉得是因为我的高音面板有点深,加上樟板的衍射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音的2KHZ之后的滚降和和高音的那个大坑都是对的曲线,以前单通道近场测量的时候就了然于胸了。

应该不会,否则你的单元就太糟糕了。近场的高频做不得数的。

网友B:
肯定对的啊,买的时候就测过了。而且之后也测过猫老师那种丝膜高音,是平直的,所以话筒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且这个滚降正好在2.5KHZ,我感觉分频点多数在这,还省节分频元件值。。。。 就是高音屯了好多年,期间试过开超大音量来陈化,热到烫手,甚至钛膜都有点焦黑。。。。

网友:
好像的确有问题啊。。。我记得没有低这么多的啊,而且这种时间窗居然看不到樟板效应  问题是好像用LSPCAD测到的结果也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对的啊,买的时候就测过了。而且之后也测过猫老师那种丝膜高音,是平直的,所以话筒本身并没有问题。而 ...

我8寸的都得等到3500才掉,你这个肯定有问题。

网友:
无解,改天再把测量设备拼起来测测看

网友:
利用音频输入口吗

网友:
给老师交作业,也发两张前两天测试的高低音频响,请老师同学帮忙分析!

高音频响

高音频响

低音频响

低音频响

分频器需要文件.zip (20.81 KB, 下载次数: 1155) 这是设计分频器需要的文件,也请试试分频,谢谢!

楼主:
测量距离有点近,最好一米
什么高音喇叭下限这么低?而且阻抗只有3.6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距离有点近,最好一米
什么高音喇叭下限这么低?而且阻抗只有3.6欧?

谢谢老师回复,高音是印尼斯泊特 SB Acoustics SB26ADC-C000-4 1寸高音喇叭 ,阻抗是4欧姆的,测量距离是1米,不过房间有些小,麻烦老师有时间能帮模拟个分频,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好东西啊。

谢谢版主加分,这喇叭价格不贵,包邮320一只,买的时候店家也帮忙测了失真。

失真

失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加分,这喇叭价格不贵,包邮320一只,买的时候店家也帮忙测了失真。

同学这一款比我那一款SB29RDC-C000-4*的失真度要低。很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学这一款比我那一款SB29RDC-C000-4*的失真度要低。很棒!

谢谢同学回复,因为模拟分频经验不足,模拟了下不太理想,麻烦同学有时间也帮我模拟下分频,谢谢!

网友:
留记号认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同学回复,因为模拟分频经验不足,模拟了下不太理想,麻烦同学有时间也帮我模拟下分频,谢谢!

别管什么经验足不足了,又不是做产品,先看看你的分频器仿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管什么经验足不足了,又不是做产品,先看看你的分频器仿真

谢谢老师回复,图纸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回复,图纸如下:

知道你高音电容一定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回复,图纸如下:

觉得你调的不错。

有几点注意
低音若是用限波器的话,要注意阻抗曲线,不要出现异常低的点
还要注意限波器里电阻的功率一般不会小
也不要过于为某些要求而降低频响要求,比如过于追求宽范围相位重合

衰减电阻应该减小些,对10Kz以上有利

频响曲线平直是高保真还原的基本要求,但这个平直也是大概的,如果你真的调整到非常平直,那这个音箱的声音也平平淡淡了。
好的音箱,都要为需要的音乐类型做微妙的频响优化,比如突出某些讨好人的频段。当然,成品箱中这种细微的优化不见得一定来自分频器,许多来自喇叭自身频响“缺陷”,这个“缺陷”在关键点上就是个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觉得你调的不错。

有几点注意

谢谢老师,模拟了好几天也模拟不出理想的频响,主要没经验,不懂得取舍的问题,因为不知道什么样子的频响曲线对音质有利,另外还有个限波器的电感模拟出的值很大,用空心的成本就上去了,请问老师用什么样的磁芯和线径才能解决问题?烦请老师有空也帮模拟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模拟了好几天也模拟不出理想的频响,主要没经验,不懂得取舍的问题,因为不知道什么样子的频 ...

限波点大约在1kHz,线径不用太粗,0.5mm够了,铁心电感就行

网友A:
怎么最近这么流行斯波特,这个结果就我看来,不算多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限波点大约在1kHz,线径不用太粗,0.5mm够了,铁心电感就行

谢谢老师回复,这个铁芯电感是否可以用电视机高压包的磁芯来绕,我这还有好多电视机高压包,还有限波器的电容可以用无极性电解吧,想在不影响音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成本,理性发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最近这么流行斯波特,这个结果就我看来,不算多好啊。

同学,我这个箱体是利用了成品箱体进行的实验,没有针对高音进行设计优化,所以频响曲线不是十分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回复,这个铁芯电感是否可以用电视机高压包的磁芯来绕,我这还有好多电视机高压包,还有限波器 ...

电感
音箱分频器电感除了电感量外,还有几个付参数,容许工作电流、损耗
最大容许电流就不用说了,家用音箱功率都不大,线径够就可以。
电感损耗在频率较低时主要来自铜线DCR,这个DCR在低音串联的电感上尤为重要,但限波器电感就没必要考虑了,限波器里肯定要有个控制凹陷深度的电阻,这个作用自然也由铜线DCR共同承担。
当频率较高时,电感的损耗就不仅仅是DCR,更多的来自磁芯损耗,频率越高越严重。但是高压包磁芯它在电视机中的工作频率是15.625kHz,用于1kHz的限波器肯定没问题。

电容
电解电容性能肯定不如薄膜电容,特别在大烧眼里是不值一提的,容量偏差大,ESR值太大,频率特性也不好,10kHz时有不同程度的容量下降。
这个问题真是看用者是否理性了,会设计调试分频器的人,电容的付参数对音质就几乎没有影响。对于不懂分频器的人,付参数对声音的影响就很大。
电解电容用在你这个限波器中,主要影响来自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ESR本身对音质没什么影响,但在大功率时却会使电容发热,直至爆掉。
降低ESR很简单,两只并联就能使ESR降到原来的1/2,肯定是并联越多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学,我这个箱体是利用了成品箱体进行的实验,没有针对高音进行设计优化,所以频响曲线不是十分平整:han ...

很多高音不用优化就很平整,只不过下潜没那么低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感
音箱分频器电感除了电感量外,还有几个付参数,容许工作电流、损耗
最大容许电流就不用说了,家 ...

谢谢老师回复,我这主要还有些新的高压包没用上,显像管电视就淘汰了,扔了有些可惜,另外高清显像管电视的行频32KHZ,磁芯直径在14MM,只用一半,听老师这么一说还能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高音不用优化就很平整,只不过下潜没那么低而已。

同学,我当时买这款斯波特是因为旧箱体上的孔是100MM的,不想再折腾扩孔,论坛反应这款喇叭超值,就下手买了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回复,我这主要还有些新的高压包没用上,显像管电视就淘汰了,扔了有些可惜,另外高清显像管电视 ...

那你有条件玩离子喇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有条件玩离子喇叭了

老师, 我现在连音箱DIY都没搞定,喇叭DIY就更不敢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 我现在连音箱DIY都没搞定,喇叭DIY就更不敢想了!

差不多已经可以了,非分频点的频段要压直代价大效果差,而且失去了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觉得你调的不错。

有几点注意

衰减电阻要尽量使用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电阻要尽量使用并联吗?

真没必要,几欧的电阻,即使是水泥电阻,电阻丝能绕几圈,估计电感分量不会超过1微亨

flscs1的高音在8~9kHz处有个谷,如果把电阻减小到1.5~1.8欧左右,谷点会适当抬高一点,10kHz以上可能会高出几dB,这没有坏处,本来10kHz以上人就不敏感,稍多一点对细节还原有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没必要,几欧的电阻,即使是水泥电阻,电阻丝能绕几圈,估计电感分量不会超过1微亨

flscs1的高音 ...

那假如我使用多高音,声压太高了,衰减电阻10几20欧,用无感电阻,除了电感,有啥因素会产生不利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 我现在连音箱DIY都没搞定,喇叭DIY就更不敢想了!

离子喇叭工作原理与电动式喇叭不一样,有电子基础的就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假如我使用多高音,声压太高了,衰减电阻10几20欧,用无感电阻,除了电感,有啥因素会产生不利情况?

都用上无感电阻了你还想找点什么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用上无感电阻了你还想找点什么毛病

我就是想不出来电阻和10k以上高音有什么直接联系,又听你们那么一说。感觉可能有什么没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不出来电阻和10k以上高音有什么直接联系,又听你们那么一说。感觉可能有什么没想到的。

你的思路果然被电阻骗走了
10kHz以上能够衰减不是电阻本身的影响,是串联的电阻改变了分频器高通滤波器的负载,造成已调整好的高通滤波器不在理想,致使通过衰减电阻改变衰减量时频响曲线不可能是上下平移的。
要想使曲线平行移动,只能用恒阻或并联衰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果然被电阻骗走了
10kHz以上能够衰减不是电阻本身的影响,是串联的电阻改变了分频器高通滤 ...

谢谢老师指点,等离子喇叭我还没研究过,听老师这么一说以后有机会研究研究 衰减电阻根据实测和实听微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果然被电阻骗走了
10kHz以上能够衰减不是电阻本身的影响,是串联的电阻改变了分频器高通滤 ...

那串在高通的前面不就好了?高通后面负载不变。并联,我想想不行吧,并联后电阻和单元的电压都是相等的,徒耗功放电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串在高通的前面不就好了?高通后面负载不变。并联,我想想不行吧,并联后电阻和单元的电压都是相等的 ...

正常衰减是应该在分频器之前,但实际基本没人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电阻的耗散功率要大。除非有特殊需要。
特殊需要一般是期望通过衰减电阻附带控制滤波器Q值,因为此时的衰减电阻等同于改变分频电容的ESR,高ESR会使曲线转折点变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衰减是应该在分频器之前,但实际基本没人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电阻的耗散功率要大。除非有特殊需要 ...

我以前很自然就这样做了,功率也不是很大,反正要烧先烧电阻不烧高音,死道友不死贫道,哈哈。

网友B:
楼上的道友好。。。。  稽首 稽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道友好。。。。  稽首 稽首

我是真的后来才知道还有把电阻放在后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真的后来才知道还有把电阻放在后面的。

其实电阻放在分频器里面可以做什么我都完全不清楚。。。。。。。目前仅仅知道电阻可以分压,至于怎么做到,用网络软件来算。还有,电阻会冒烟爆炸。。。。我也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很自然就这样做了,功率也不是很大,反正要烧先烧电阻不烧高音,死道友不死贫道,哈哈。

我说的普遍愿意放后面指制造业,特别是专业箱,工作状态决定了对分频器要求很苛刻,基于安全性和成本考虑,衰减电阻肯定放在功耗最小的地方。
业余发烧就随便了,发烧的现实情况几乎都是大材小用的做法,经常是某个品牌补品元件并没有实质的音质改变,但却必须用,因为发烧圈总是相信并认可哪个品牌元件恶声,哪个品牌表现“细腻”“通透”“超高解析力”,这些出自写手的所谓直观“评测”对普遍的原件选择影响很大,严重到有“恶声”元件使用就会在心理上不被认可的地步
发烧箱这种小功率又从不在满负荷状态下工作的音箱,电阻成本都不被理会,放在哪里只看对频响曲线的微妙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普遍愿意放后面指制造业,特别是专业箱,工作状态决定了对分频器要求很苛刻,基于安全性和成本考 ...

如果是我的话,那个分频器我会这样做。

理由:

1. 我觉得相位曲线的结果有问题,按理论来说,在严格设定脉冲起始点的情况下,两个单元的相位差不应该有这么几十度大(出现这种情况我都重测)。所以我怀疑这个相位曲线几十度的差是脉冲对齐或者是起始点设置不当造成的,越是用复杂分频修正越糟糕。  所以我唯一修正的是相位的角度,走向一样就好。

2. 高音不用衰减应该也没关系,好像很多厂箱也采取让高音缓慢上升的做法。

我觉得应该还比较合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那个分频器我会这样做。

理由:

好像缓缓上升的高音曲线会让偏轴效果更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缓缓上升的高音曲线会让偏轴效果更佳。。。。

我个人不习惯用太多零件,去达到在模拟上看起来很完美的结果,我觉得测试有时候不一定是很精确的,太复杂的分频修正,一个不对就会变得全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不习惯用太多零件,去达到在模拟上看起来很完美的结果,我觉得测试有时候不一定是很精确的,太复杂 ...

我嘛,在成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简单的就可以了,不完美的单元不完美的箱体,只能是不完美的结果,强行弄得完美,不如再选单元再做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嘛,在成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简单的就可以了,不完美的单元不完美的箱体,只能是不完美的结果,强行弄 ...

我这叫设想测量可能存在的错误,并进行人工修正。或者说叫脑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叫设想测量可能存在的错误,并进行人工修正。或者说叫脑补。

我只是不过分强求,不想把木棒磨成针,魔棒能磨成牙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那个分频器我会这样做。

理由:

每个工程师的认识和理解也都不同,所以品牌音箱都带有工程师的独有音色个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工程师的认识和理解也都不同,所以品牌音箱都带有工程师的独有音色个性

那么那个相位如此难以对齐是测量偏差的猜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那个相位如此难以对齐是测量偏差的猜测对不对?

如果相位错误,只能来自测量。
但高低两单元相位差过大未必是错的。
检查高低相位差是否正确的唯一惯用方法是调试完分频器有意反接高音实测系统频响,看分频点处是否有深谷,而不是仿真时有意反相看分频点谷,仿真时加上这一步毫无用处。
但是业余仿真设计分频器却普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做法,似乎已成为仿真的标准程序,不知是何人何时为何目的流传下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相位错误,只能来自测量。
但高低两单元相位差过大未必是错的。
检查高低相位差是否正确的唯一惯用 ...

老师,同学们好,这两天绕了3个1.6MH的限波器电感,成功了两个,好多年再没绕过电感了,还挺费劲的,请问老师高音的电感一般用多粗的线?还有检查分频器相位时,实测的谷达到多深才算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同学们好,这两天绕了3个1.6MH的限波器电感,成功了两个,好多年再没绕过电感了,还挺费劲的,请 ...

实测和你模拟时候反接的范围深度类似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测和你模拟时候反接的范围深度类似就行。

谢谢同学的回复,今天有时间对比了下JUSTMLS和REW的导管近场合成结果,看起来差异不是很大。

网友F:
一直没搞懂,REW是App用的还是PC用?官网下载PC安装数遍老是安不上?

网友:
有调试相位曲线的方法吗

网友:
The bundled JRE is corrupted
if you downloaded the setup file please download it again
Log: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i4j_nlog_6.log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搞懂,REW是App用的还是PC用?官网下载PC安装数遍老是安不上?

不是手机的,PC版。XP、Vista、Win7、8、10,苹果,Linux都有,别下错了
装不上就先装JRE,然后再装RE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手机的,PC版。XP、Vista、Win7、8、10,苹果,Linux都有,别下错了
装不上就先装JRE,然后再装REW

谢谢猫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同学的回复,今天有时间对比了下JUSTMLS和REW的导管近场合成结果,看起来差异不是很大。

测量定了,计算是没有多大偏差的,主要是测量准不准而已 。

网友:
为什么我REW5.1版本没有你们的那种界面?

网友F:
时间窗口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间窗口没找到?

你可以测完了再调窗口参数
窗口,IR Window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测完了再调窗口参数
窗口,IR Windows

谢谢版主的热心,我会零基础学起

网友F: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这是未开启时间窗口测得的SPL,10k有严重高峰,难怪平时音量开得不大情况听一天,晚上耳朵总是嗡嗡响

补充:采用乐之邦Digital声卡、61咪头测得

疑问:箱子用粉红噪声测过,曲线为什么是平直的?不也是实时SP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相位错误,只能来自测量。
但高低两单元相位差过大未必是错的。
检查高低相位差是否正确的唯一惯用 ...

老师您好,昨天有机会对音箱进行了院子内测试,并对分频器进行了实际的验证,发现模拟和实际还有些误差,障板跌落这一块似乎还是压制的不够,450HZ到1000HZ这段,昨天又加大电感到1.5MH,但是2K附近又因为电感的增大,频响凹陷了,看来想做平直也没想象中那么简单,恳请老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这是未开启时间窗口测得的SPL,10k有严重高峰,难怪平时音量开得不大情况 ...

同学的喇叭不错呀,绅士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的喇叭不错呀,绅士宝的吧?

15wu4741+ET338,箱子是请高手做好的,只是想验证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好,昨天有机会对音箱进行了院子内测试,并对分频器进行了实际的验证,发现模拟和实际还有些误差 ...

你这几幅图讨论的是相位还是频响?
2k处频响凹陷是因为高音没衔接到位,得与中低音同步调试
把高音频响拉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这是未开启时间窗口测得的SPL,10k有严重高峰,难怪平时音量开得不大情况 ...

你要用时间窗,说不定10k的峰就没有了,一般这种峰都是单元本身的问题,跟制作无关,如果单元不是破烂一般不会有的。你这个测试结果,倒是显示出你中高频低了一截。

网友:
这个脉冲曲线是用REW测的吗?在哪个标签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时间窗,说不定10k的峰就没有了,一般这种峰都是单元本身的问题,跟制作无关,如果单元不是破烂一 ...

你说的对,开启时间窗,10k高峰消失
安卓测SPL平直,REW测中高频为什么会低一截?
这也是我疑惑的,两个验证结果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几幅图讨论的是相位还是频响?
2k处频响凹陷是因为高音没衔接到位,得与中低音同步调试
把高音 ...

我的理解是在良好频响的情况下兼顾相位,谢谢同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对,开启时间窗,10k高峰消失
安卓测SPL平直,REW测中高频为什么会低一截?
这也是我疑惑的, ...

麦克风本身,首先这个问题。其次,手机测到的应该是和环境综合的响应。使用时间窗后是箱体本身的响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麦克风本身,首先这个问题。其次,手机测到的应该是和环境综合的响应。使用时间窗后是箱体本身的响应。

用REW测的未用时间窗,同APP测SPL一样,也是环境综合响应的结果
61咪头虽未校准但也能看到曲线走势,REW测出结果总感觉有问题
我感觉又要回到原点了,具体待以后添置测量套件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REW测的未用时间窗,同APP测SPL一样,也是环境综合响应的结果
61咪头虽未校准但也能看到曲线走势,REW ...

REW的时间窗其实是设置同步更新的,用默认的时间窗测到的结果也很接近本身频响。。和手机的机制貌似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W的时间窗其实是设置同步更新的,用默认的时间窗测到的结果也很接近本身频响。。和手机的机制貌似不太 ...

嗯,谢谢探讨

网友:
发现麦克风拾取音量太小,才11,调到100又测了下SPL
这是未设定时间窗的图
这是设定时间窗的图
发现曲线好漂亮有木有,不敢相信,只是10k开始上扬
迷茫了

网友:
不过你的图参考起来很难,垂直刻度太大了。。。

网友B:
你这是线路都没接没选对还是声卡设置有问题产生的错误曲线。。。。我出麦断线,环路设置有误的时候时常得到,有时候声卡设置错误或者驱动问题的时候也会发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线路都没接没选对还是声卡设置有问题产生的错误曲线。。。。我出麦断线,环路设置有误的时候时常得到 ...

我也jd我REW测的有问题(还没有APP测得的准,至少高音头16k滚降与官方一致)
谢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jd我REW测的有问题(还没有APP测得的准,至少高音头16k滚降与官方一致)
谢谢提醒

我的测量夹具昨晚刚刚重新组装好,希望没有问题,晚上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测量夹具昨晚刚刚重新组装好,希望没有问题,晚上再测

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对,开启时间窗,10k高峰消失
安卓测SPL平直,REW测中高频为什么会低一截?
这也是我疑惑的, ...

怎么会平直,你看你手机那个结果的刻度,下跌比电脑更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jd我REW测的有问题(还没有APP测得的准,至少高音头16k滚降与官方一致)
谢谢提醒

直接用loudspeaker lab吧,目前这个最方便也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oudspeaker lab吧,目前这个最方便也准确。

同学LAB测频响是好,但是测阻抗出毛刺的问题困扰我好久,不知道同学的LAB和那款套件配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oudspeaker lab吧,目前这个最方便也准确。

嗯,有空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LAB测频响是好,但是测阻抗出毛刺的问题困扰我好久,不知道同学的LAB和那款套件配合测的?

他买了两百多带外壳的那个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LAB测频响是好,但是测阻抗出毛刺的问题困扰我好久,不知道同学的LAB和那款套件配合测的?

就hifidiy那个。阻抗你继续用justmls没关系,我都是几个一起用的。将响应测量完成后导出txt,可以继续用lspcad模拟。

网友(2018-06-04):
引用 网友D:
同学LAB测频响是好,但是测阻抗出毛刺的问题困扰我好久,不知道同学的LAB和那款套件配合测的?

老师,这地线的铺设好难。。。。

网友B(2018-09-13):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oudspeaker lab吧,目前这个最方便也准确。

9.rar (82.86 KB, 下载次数: 1252)   帮我模拟下分频,我不会,那个TXT的频响时间窗不知道对正没,你可以用LLF文件用LAB打开来拖动时间窗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我模拟下分频,我不会,那个TXT的频响时间窗不知道对正没,你可以用LLF文件用LAB打开来拖动时间窗看 ...

看了一下,这个测量结果真的有问题,怎么能够差别那么大,就第一次的像话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测量结果真的有问题,怎么能够差别那么大,就第一次的像话一点点。

915.rar (32.63 KB, 下载次数: 1242) 看下这个         距离117.5   高音173 低音186 话筒架高183 低音远场12M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         距离117.5   高音173 低音186 话筒架高183 低音远场12MS

没法弄,你测试时就定在一个地方,低音高音一起测,不要移来移去的。

不然你响度也测不准,相位也测不准,咋弄?近场的不要测了,你测出那种近场的结果就是浪费时间。远场老实的开5ms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法弄,你测试时就定在一个地方,低音高音一起测,不要移来移去的。

不然你响度也测不准,相位也测不 ...

远场测的时候我没动啊 高低音是一起测的

没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远场测的时候我没动啊 高低音是一起测的

时间窗开太大了,开那么大要时间窗还有什么意义呢。除非你做3分频,分频点在200以下,否则不要老想着我要开大大的时间窗把低频测准,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窗开太大了,开那么大要时间窗还有什么意义呢。除非你做3分频,分频点在200以下,否则不要老想着我 ...

可以的了,时间窗可以包含障板效应,直接分频了事了,不用再合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于你给的结果,凑合试试吧,你那个高音应该比较小,受不了低的分频点,希望你的低音可以顶住。

多谢了。其实我的高音和正常的高音一样大,甚至说功率耐受能力比一般丝膜的还好(是钛膜液磁的),但是两组喇叭综合素质来看,交叉点在3500或者以上一些都是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其实我的高音和正常的高音一样大,甚至说功率耐受能力比一般丝膜的还好(是钛膜液磁的),但是 ...

你那高音,不知道是你面板问题还是测试问题,曲线呈现M字型,为了保险,只有把低端的部分全部砍掉。用高阶分频也可以做到3500左右,但是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如果不是你那M型响应,低点都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高音,不知道是你面板问题还是测试问题,曲线呈现M字型,为了保险,只有把低端的部分全部砍掉。用高 ...

这个玩意面板有一定影响,我的音箱是直角也有奉献。偏轴45度的时候是斜斜的,偏轴60度就基本是平直的......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砍掉的。 我已经在按照你的方案修改元件参数来观察了,就是不知道调整什么可以对其相位,也不知道对齐相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面板有一定影响,我的音箱是直角也有奉献。偏轴45度的时候是斜斜的,偏轴60度就基本是平直的.. ...

假如你测试正确,那我给你的结果已经对齐相位了,看每张图左下角的框。基本上,你调整每个原件的取值,增加减少原件都会造成相位改变,软件会根据你的改动自动给出相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面板有一定影响,我的音箱是直角也有奉献。偏轴45度的时候是斜斜的,偏轴60度就基本是平直的.. ...

其实你自己在lspcad里面的模拟,选择2路高级(2 ways advanced)就能随意添加原件模拟了。不要选 2 ways simp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场测的时候我没动啊 高低音是一起测的

低音是几寸的?

网友B:
以下是是混合PPT4和flscs1两位同学帮做的方案和自己的想法自己模拟的分频器,大家帮忙看下,低音0.5线绕空芯的? 高音的那个电感打算用磁芯... 这个交叉如何?

顺便回楼上同学,我低音是5.25寸的,箱体连单元之后大概剩下11.6升容积,管子最小口径3.5,长度12,我估计要加长一倍差不多才能把低频凸起的4DB拉平到凸起2.5DB左右。管子是买箱子的时候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是混合PPT4和flscs1两位同学帮做的方案和自己的想法自己模拟的分频器,大家帮忙看下,低音0.5线绕空 ...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一边三阶一边两阶测量不出问题就算,出问题的话相位就差很多了,建议你的电容多使用1uf的并联,便于增加减少,电感可以多弄一两个,省得改起来不断的买。铁芯电感没必要,这么小的电感用不了几个钱,空心还更好控制电感量。

网友G:
低通电感最好用线径大,带磁芯的,虽然会有磁饱和失真,但是功率损耗小。倒相管届时可以靠听感调整,平衡瞬态和低音下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通电感最好用线径大,带磁芯的,虽然会有磁饱和失真,但是功率损耗小。倒相管届时可以靠听感调整,平衡瞬 ...

损耗不大怎么分频,损耗小表示磁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是混合PPT4和flscs1两位同学帮做的方案和自己的想法自己模拟的分频器,大家帮忙看下,低音0.5线绕空 ...

同学请测下你的低通电感直流电阻是多少? ,1.2Mh,0.5线径,无磁芯?

网友B:
楼上两位说我我也不怎么懂啊,这几天过节没有折腾。至于电感怎么弄我还在考虑。有个那种分频器电感量和线径,空芯直径长度圈数查询表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弄才比较省料。

至于那位同学说的低音下潜和瞬态的平衡靠听感,我可没有那种灵敏的耳朵。下潜和瞬态我只能靠合导管和近场曲线来观察,这个喇叭的Q值较高,低音必定突起一点的。  下潜靠调整管长,这个低频凸起的低音,太长加大损耗,太短突起太多。瞬态是否好,老师有说过,看低频的曲线的下降速度,瞬态好的低音,低频段必定的是缓降的,你观察下倒相,二级倒相,密闭,辐射器等等音箱的低频形态也能理解其中意思。密闭的瞬态好也是比较公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说我我也不怎么懂啊,这几天过节没有折腾。至于电感怎么弄我还在考虑。有个那种分频器电感量和线径 ...

不用考虑太多,忘掉我的问题,按照你的喜欢去做吧。

网友:
还没好啊。

网友:
国庆较忙,还没有搞,严格说,我有严重的拖延症

网友(2019-10-16):
这个测试很到位吗

网友:
看这些曲线我感觉比看股票的K线图还要复杂啊,可能我对这个是外行的关系吧

网友:
10kHz以上能够衰减不是电阻本身的影响,是串联的电阻改变了分频器高通滤波器的负载,造成已调整好的高通滤波器不在理想,致使通过衰减电阻改变衰减量时频响曲线不可能是上下平移的。

网友(2020-12-29):
测试空间正需要!

网友(2021-10-07):
等我得闲再学习学习

网友:
太专业了吧

网友(2022-04-18):
呃,不错,用数据说话

网友(2022-09-04):
讨论出真知,学习中。

网友:
这个帖子也是难得的技术帖!

网友(2022-12-01):
关于两个喇叭相位对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测量到真实的喇叭频响,话筒必须拉开一定距离比如1M,但这个距离带来的延时会使计算出来的相位过于 ...

老师您好,在mic不动的情况下,REW分别测了远场的低音和高音,在哪里设置才能让两个喇叭的相位是相对对齐的呢?做分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