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互补分立元件立体声功放板的制作

楼主(2018-05-01):
    以前我在本坛发帖制作过采用3DD15的立体声准互补功放板,自从去年学会网购以来,发现网络上购买元器件非常方便也便宜,平日也喜欢浏览某宝,某日发现网上有卖所谓进口音频拆机对管的,既有小功率的也有大功率,价格大多在几毛钱(甚至几分)一对,于是萌生了采用所谓音频专用三极管再次制作功放板的念头,然后就在网络上购买了A940/C2073、A1964/C5284、B647/D667、A733/C945这些音频发烧对管 和散热器,3296可调电阻等元件,这次就不做准互补功,做一个全互补的功放板吧,借此也想听听全互补究竟比准互补到底能有多好 电路图是我在某宝看到分立元件功放板套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考虑到手里还有以前剩下的几只紫点3DG6国产三极管,本着节约的原则也就用上吧。还是采用本人独有,矿坛唯一的三合板加细铜丝引线工艺,为了使功放板的结构更为紧凑,就把电源变压器也安装上(实际试听交流声很小,几乎听不到)。这次多拍了几张制作过程的图片。调整也比较简单,先把图中那个2K的可调电阻阻值逐渐增大,边调边用万用表测量220欧姆电阻两端的压降,达到0.6V左右就算调好了,然后调整中点电压,方法是调整图中50K的可调电阻,直到中点电压为电源电压15V的一半。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上点视频,让大家听听音效。板子很有特色。

楼主:
声音听着还可以,我这木头耳朵几乎听不出与集成功放的区别。

网友:
楼主做得很工整,本人第一台放大器就是用三合板加铜丝制作的线路板,所你看着楼主的制作,尤其亲切!

网友:
事先给层板煮煮蜡防霉防潮。 丝印层也可以给写出来。

网友A:
这位老师,做的漂亮。

请教个问题:

如果把电源和自举电容连接的电阻,改成二极管,不知效果怎么样?

我的想法:

正半周时,中点电压上升,自举电容电压基本不变,保持充足的驱动电流给后面的三极管。

但是,电压上升的同时,电容里面的电会通过这个二极管泄放掉一部分,R*C时间,远小于 rbe*c的时间。我感觉,电容上的电还是返回电源的多。

不知对否?请教老师,谢谢

楼主:
书上说那个470欧电阻叫隔离电阻,取值一般要小于1K,目的是把自举电压和电源电压隔离开,我回去试试,看换成二极管能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位老师,做的漂亮。

请教个问题:

此处的470欧电阻是不宜换成二极管的,
其一,如果换成二极管,在中点电压负半周时会产生冲击电流,直接抬高功放的失真度,尤其在高频端。
其二,如果换成二极管,自举电容上的电压在输出信号的负半周时被充电到最高接近电源电压,这会改变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
470欧电阻上的电流最大10来mA,不用管它,如果有高点的电压源,改用恒流源更好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老旧一些,前面应该采用差分对管,加恒流稳压,这样功放工作更加稳定。

网友C:
此电路电解对音色影响太大,换钽电解会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电解对音色影响太大,换钽电解会好的多。

多谢大家关注,请问是把输入的10微法电容换成钽电容吗?

网友D:
这个环路负反馈有不足的地方,最大电压增益为50K/20K=2.5倍,如果50K电位器调到20K,就只有1倍了,太小了,能有几W输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关注,请问是把输入的10微法电容换成钽电容吗?

1000及2200uf。

网友:
不错!很好的实践,楼主很仔细,元件板子很工整,喜欢这样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做得很工整

网友:
手艺精湛啊,老料老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环路负反馈有不足的地方,最大电压增益为50K/20K=2.5倍,如果50K电位器调到20K,就只有1倍了,太小了, ...

连上信号源以后,闭环增益不是这样算的,要根据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大小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听着还可以,我这木头耳朵几乎听不出与集成功放的区别。

一般的音乐,10%以内的失真都不太明显,尤其是比较吵闹的流行音乐
但如果是正弦波的单音频,1%的失真都挺明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连上信号源以后,闭环增益不是这样算的,要根据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大小来计算。

确实如此,但10u电容在不同的频率下,其容抗也不同,即高低频段的负反馈量就不同,那么:这个电路如何保证信号的忠实还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透明的亚克力板子,加铆钉,是不是更好些呢?

亚克力板子烙铁上去还不被烫化了?铆钉还站得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但10u电容在不同的频率下,其容抗也不同,即高低频段的负反馈量就不同,那么:这个电路如何保 ...

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很小,那么应该在这个放大器的输入端串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大小会影响闭环增益,同时根据R、C的大小可以计算出低频的转折频率。
不过我也不喜欢用这种电压并联负反馈的线路。输入阻抗低,闭环增益也常常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网友:
晕,怎么刷新一下就变成重复回复了

网友G:
楼主电路图有误,后面的射极输出管B647和A1964为PNP管,发射极箭头向内,再就是3DG6发射极电阻阻值太大,基极偏置有问题。这个电路我觉得可以采用经典的1969电路,简单,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路图有误,后面的射极输出管B647和A1964为PNP管,发射极箭头向内,再就是3DG6发射极电阻阻值太大,基 ...

这个确实有误,是用CAD的镜像命令画出来的,我改好再次上图,也谢谢这位坛友的细心观察

网友H:
哇,好有特色!这个板子可千万保持干燥哦!

网友:
        也看到电原理图有点小失误,2SB647和2SA1964为PNP型硅管,箭头向内,不想被27楼先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路图有误,后面的射极输出管B647和A1964为PNP管,发射极箭头向内,再就是3DG6发射极电阻阻值太大,基 ...

我把电路图改好了

网友:
3DG6射极直接接地就好了,100Ω电阻和100μF电容其实是没必要的。

网友:
这个电路的反馈回路为50K可调电阻与3DG6的输入电阻r和5.1K并联。如果此电路开环放大倍数很大的话闭环放大倍数可为50K*/(r//5.1K).r=300+26/Ib.由于Ib、50K*和外界信号源输出阻抗都不定,因此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很难确定。况且输出中点还要调整50K*。这个电路电压增益实际上就是一个单管放大电路。我觉得可以用简单的1969电路。

网友G:
也可以参考这个电路重新设计一下。由于是全对称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参考这个电路重新设计一下。由于是全对称应该不错。

谢谢老师关注我这个电路,我做的时候也仅仅是参考老书上的电路,简单模仿而已,也没想着具体的理论分析计算最近一直在听,输入信号是自制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板,推动两个夏普800收录机音箱,音量电位器开到1/3就感觉声音已经比较大了,家里收听足够。我也会参考您给的电路再做功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电解对音色影响太大,换钽电解会好的多。

钽电容?。。。声音会不会很冲,因人而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好有特色!这个板子可千万保持干燥哦!

大师好幽默啊。。。

网友:
背面接线做的很漂亮,可见花了一番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处的470欧电阻是不宜换成二极管的,
其一,如果换成二极管,在中点电压负半周时会产生冲击电流,直接 ...

如果还用这个电阻,再串联一个二极管,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参考这个电路重新设计一下。由于是全对称应该不错。

这个电路很好,传说中的电流反馈,就是这样的。但是,反馈电阻不该这么大,应该几百欧姆

网友:
用三合板做板子,而且引线工整漂亮,楼主真的是位高手!不过这个电路负反馈还是有不足之处,如楼上师傅所说,改进下,可能音效会更好!

网友:
很好勇气可嘉,把板子换成电木板会好些

楼主(2018-05-31):
引用 网友E:
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很小,那么应该在这个放大器的输入端串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大小会影响闭环增益,同时 ...

这位老师你好,我想在输入级再加一级射极输出器,以增加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不知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师你好,我想在输入级再加一级射极输出器,以增加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不知这样可以吗? ...

您好!老师不敢当,应该和您一样,多年的业余爱好者一枚
其实只要在前面增加一只PNP管和后面直耦,更简单性能也更好。另外您这个图还有点疏忽和错误。请等等,我去画个图来。

网友:
这级功放输入阻抗低,前面加一级电压放大更好,把耦合电解左端挪到集电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师你好,我想在输入级再加一级射极输出器,以增加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不知这样可以吗? ...

我认为您的电路要这样改动才比较合理

把第一只管改为PNP管,更简单性能也更好。闭环增益由R3/R4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您的电路要这样改动才比较合理

谢谢老师指导,我会按照您改后的电路继续制作分立元件功放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我会按照您改后的电路继续制作分立元件功放电路板。

不知道您按哪个图制作,如果按第二个图的话,C2的取值可能需要大一点,如33pF或47pF,以确保不发生自激。图中的参数只是通过了仿真验证。

网友:
不提倡用这种板子做功放,玩玩可以,尤其是在南方现在这个季节,易受潮。

网友:
电路板太有特色啦。

网友:
楼主,PNP管符号画错了。

网友:
几十年前我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制作了一个功放,那时候一个3AX31要一元左右,3DG12的三极管要2元一个3DD的大功率管要好几元哦,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元左右,唉,现在的半导体元器件都低到白菜价咯。

网友:
三合板加铜丝,看着好亲切,我年轻时资源比较匮乏,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漂亮!没用洞洞板之前我也用三层板!

网友:
自举电路的作用,无非是提高推动级的集电极电压,提升输出电压摆幅,提高末级互补管的效率,其实可以用辅助电源解决这个问题,既解决了推动级摆幅,又避开了自举电路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