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大环做好了,效果不错

楼主(2018-05-01):
买了10p的线,把两根并在一起用胶带粘合,长度135cm,折叠后电感271微亨,配日本密封340p双联中的一联,装好后没声。检查发现是劣质耳机插座造成。换一个耳机插座,一切正常,收到五个本地台还很大声,和我用3mm特氟龙镀银线绕的线圈大环(大概30*40cm),效果差不多。排线内部据说是镀银铜丝。

补充内容 (2018-5-1 22:08):
此大环的优点是:重量轻,便携,而且选择性和灵敏度都很不错。缺点是打开收听时比较大,会让旁人觉得很奇怪。而且打开后内部元件暴露,感觉也是有点怪怪的。我会选择出差时带到不同地方测试,特别是晚上黑灯瞎火时。

补充内容 (2018-5-2 17:09):
本帖参考了以下 cheungbx  老师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495713   【参赛】百变简易大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 使用现代 镀银铜丝 排线做矿机线圈. 可以试试做 FM 线圈

感谢张大师加分,请问FM线圈一般电感很小,这个排线怎么做得到?

楼主:
特别表扬我的耳机。这个耳机是后面带人民大会堂和华表图案的舌簧耳塞。效果很不错比ES-2还好一点。有点贵,75块一个网购的。

网友:
关键的图片没有啊,放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
把制作过程介绍适当详细一些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制作过程介绍适当详细一些就更好了。

谢谢版主加分,帖子用手机发的,等下传一些图。因为是仿制张大师的,所以其实制作大同小异。
今天晚上又试了一下,在本地景区湖边散步,一直可以稳定收音。
拿到我家3楼阳台比白天多了一个1557和1602,白天大概是收到846,927,1098,1170,1206,有个981的中国之声最近收不到了。

楼主:
制作过程的图发几个。
焊接排针后发现由于本人焊接技术不过关,有假焊情况,多次检查才排除故障。故使用排线对焊接有一定要求,特别是要把外面的塑料去掉上锡,很麻烦。
所以我偷懒把跳线省略了,直接焊接几根导线到电容器。如果不想做多种组合,可以干脆直接把排线交错焊接,这样更省事而且牢固。但就失去原来做多种组合的可能了。

做好后外观,塑料盒也是网购

做好后外观,塑料盒也是网购

内部情况

内部情况

3DQ焊接到洞洞板和排针上

3DQ焊接到洞洞板和排针上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做得好. 使用现代 镀银铜丝 排线做矿机线圈. 可以试试做 FM 线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制作过程的图发几个。
焊接排针后发现由于本人焊接技术不过关,有假焊情况,多次检查才排除故障。故使用排 ...

便携式矿机!漂亮!

网友D:
新材料,脑洞大开,电感大小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携式矿机!漂亮!

感谢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材料,脑洞大开,电感大小稳定吗?

电感会有很小的变化,我用电感表测试时,发现变化不大。特别是固定到塑料盒以后就基本影响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 使用现代 镀银铜丝 排线做矿机线圈. 可以试试做 FM 线圈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焊接第二个跳线排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验介绍。我感觉会容易把原来焊接好的线掉落虚焊。
而且就算焊接好了,总担心一用力就弄坏。

网友:
做的不错!轻巧、便携。有特色。

网友E:
巧妙搭配,很方便的大环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张大师加分,请问FM线圈一般电感很小,这个排线怎么做得到?

这正是个挑战。只用4至五行的3毫米宽的排线,用AA电池做镆,屈出个小线圈,然后交错焊接。
或只用其中一行,屈出个4至5圈的FM线圈,测试那个较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焊接第二个跳线排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验介绍。我感觉会容易把原来焊接好的线掉落虚焊 ...

排线首尾对接时,把一头的未端焊接于另一头离末端約廿毫米,留下线尾,用胶帶把线尾和线头贴緊,这样更容易再焊上跳线排针,也可把跳线排针焊接于线尾末端,這样更不易弄破。
不必要把大量的排线塑料皮溶了,这样排线的铜易弄断。只要把需焊接的那一面溶掉两毫米便足夠,否則长长幼幼的铜片很容易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巧妙搭配,很方便的大环线圈。

感谢加分,这大环确实便携实用,我是从楼上张大师的帖子学习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正是个挑战。只用4至五行的3毫米宽的排线,用AA电池做镆,屈出个小线圈,然后交错焊接。
或只用其中一 ...

这样的FM线圈不知道Q值可否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首尾对接时,把一头的未端焊接于另一头离末端約廿毫米,留下线尾,用胶帶把线尾和线头贴緊,这样更 ...

感谢宝贵经验分享,我今天和卖家聊天,他承认这排线的内芯是“镀银色锡铜线”,买的时候他偷换概念说是“铜线镀银色”,我没注意看以为是“镀银铜线”。
不过他也分享了一个焊接的图片给我,使用刀片剥离内芯,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F:
矿石机的线圈用料范围越来越多样,好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宝贵经验分享,我今天和卖家聊天,他承认这排线的内芯是“镀银色锡铜线”,买的时候他偷换概念说是“ ...

如果用杜邦排线可能更利于DIY,杜邦线有专用的座及插插针是用压接的。可以做得很漂亮。而且一排可以多达60根线。

其实楼主用的这种排线也是有专门的座和针的。

可以把排针焊到洞洞板上,中间做一排空的插针做跳线用。其它元件也直接做在洞洞板上,这样不是更简洁了吗?

另外请教楼主,你这个天线受环境电磁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杜邦排线可能更利于DIY,杜邦线有专用的座及插插针是用压接的。可以做得很漂亮。而且一排可以多 ...

谢谢,使用洞洞板是个好主意。
我今天还想过使用双排插针,一排做跳线,一排接排线内芯,双排中间短路,这样焊接可能难度变小。
使用洞洞板也是个好主意,减少焊接难度,还加大了强度。

但是使用杜邦线,线间距似乎太小,柔软度比较差,很长的杜邦线不知道好不好找。我没有试过,不知效果如何。做大环线圈20多股差不多了,使用60股似乎多了,股数太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矿石机的线圈用料范围越来越多样,好样的!

多谢鼓励

网友:
什么波段的?

楼主:
我这个是中波波段,但是原作者张大师跳线后可以接短波天线,我还没实验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中波波段,但是原作者张大师跳线后可以接短波天线,我还没实验过。

能接收中波好厉害了  目前我带天线的中波只有在下雨过后才有差不多25UA的电流 其他时间有个10微安电流就不错的了   目前无法完成多频道调谐   看的欣喜,仿制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杜邦排线可能更利于DIY,杜邦线有专用的座及插插针是用压接的。可以做得很漂亮。而且一排可以多 ...

之前試用过这种緊密的排线,寄生电容大,收不到中波高端及短波。如不是现有的才料,还是不要花钱在它身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接收中波好厉害了  目前我带天线的中波只有在下雨过后才有差不多25UA的电流 其他时间有个10微安电流就 ...

我用另一个和这个排线差不多的大环测试最多3-5微安电流(不是短路电流,是使用耳机听广播的电流),所以比你的天线差多了!
一般使用shh-1或者舌簧耳塞的情况下,不到1微安的电流就可以听得清楚。3-5微安已经很舒服了。有一次在发射塔附近达到40多微安,没有爆表。所以大环的电流和好的天地线没法比。
大环的优点是便携,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方向性很强的原因,能屏蔽某个方向的干扰),可以用大环在周围转转看哪里信号强,给安装天线做参考。
我曾经拿着大环(20*30cm左右)到武汉,北京,广州实验收听,一般在市中心20km范围内开阔地带或者高楼的柱子下都有机会稳定收听到中波电台。以北京信号最强。
如果在距离电台很远的地方,就要看电台发射功率,总之一般的大环是比不上长天线的。论坛爱鼓捣前辈有3米大环实验,远程接收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