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L4 85W90变速箱油可以用75W90替代么》?

楼主(2018-05-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可以用

网友A:
啥 75W90比 80W90粘度稀??  哈哈哈   天大笑话,  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看的野史……  这里 本版再纠正一次!

   75W90、80W90 、85W90 市场常见的这三个变速箱润滑油标号的油粘度等级是一样的!!!
   75W90、80W90 、85W90 市场常见的这三个变速箱润滑油标号的油粘度等级是一样的!!!
   75W90、80W90 、85W90 市场常见的这三个变速箱润滑油标号的油粘度等级是一样的!!!

关键的事说三遍!

     机油机油等级编号中  GL4  GL5 明确了润滑油使用的环境和用途, 主要区别是极压环境,和对黄铜材料的腐蚀性,
        GL4   规格润滑油使用在高速 低扭环境下  并且变速箱中可以使用黄铜同步器和齿轮组。多用于前端变速箱
        GL5   规格润滑油的腐蚀性比GL4大很多,专门针对低速 高扭矩,高极压的变速箱设计。多用于越野车分动箱, 大货车后牙包等极端大扭矩环境,GL5因为腐蚀性比GL4高,所以变速箱中所有材料都不能使用黄铜材料制作。  这一点是 GL4  5两个级别能互换混用的基本条件。    两者粘度等级相同,大家的流动性都是一致的,不纯在 5比4粘度大 或者4比5粘度高 的问题  即使有 那就是粘度标号不同。

     机油型号中的W 是冬天的英文首字母
      W前的70/75/80/ 85  是代表变速箱油在低温环境下的凝冻温度(低温结块温度)
           75W----  零下40摄氏度
           80W----  零下26摄氏度
           85W----   零下12摄氏度

    W后面的 90  才是润滑油的粘度     也就是100度环境下该油品的粘度系数, 标号越高 粘度才是越大, 90标号已经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安全使用,    对于赤道附近或者环境温度高于40摄氏度的环境下有 120   140粘度等级的变速箱油。对应使用了,

    别再说  80W90比75W90粘度稀 能省油了,  不懂的觉得你大神牛逼, 真心懂的 一听就知道没底,  记住了这两油粘度真的是一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 75W90比 80W90粘度稀??  哈哈哈   天大笑话,  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看的野史……  这里 本版再纠 ...

感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笑话我嘛 原来想着75W90 工作温度比 85W90更低 我就琢磨 是不是 75W90更稀 才能保证 在低温下不会 凝结 ...

润滑油在标定温度范围内,粘度的变化值是很小的, 在机械上可以忽略,只有当温度超过标定值后  才会考虑使用修正参数(润滑油企业会向专业用户提供特性修正曲线),如果极限温度超太多了那就换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