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也有简装的

楼主(2018-05-01):
很早以前拆看过车机,里头的调谐,调容、调感的都见过。都非常精致。

可是,后来也看到了,用我们常见的薄膜双(四?)连 调谐的。调谐装置跟普通收音机一样的。

楼主:
这个车机,刚刚试过,电路仍能正常工作。

磁带放音的机械芯是我拆去的。

当时想拿它做个试验,便拆开了。

调谐电容器,与调频部分,装在同一块独立的小电路板上。

大的电路板上,靠近小板的部分,是调幅中波收音电路;中部是磁头放大电路;另一端,是双声道功放电路。

四根引线,红的是电源+,黑的是电源–/公共地线,另两根分别是左右声道输出。

楼主:
二、三十年前,邻居中有中学生热衷玩这类旧机的。当时他们还曾花钱去地摊买。

这机子,觉得无须珍惜,拆了之后,却又多年未扔。

今天想起,这种“简装”版的车机,可能有的朋友还不一定见过。于是拍照发上来。

网友:
以前天津大发面的上就用的这种车机

网友:
九几年见到过村里读高中的学生,用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听车机,当时感觉很新奇。

网友:
这个还算是有人心的,等拆老年代步车车机的时候就只剩骂人了

网友:
这个不是最简单的,有收音部分板子就跟这块小板子一样大,还调频、调幅,功放一只TDA2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功放板还是能用上的,就是现在也比成品电脑音响的2030强。

功放无非就是TDA2003或2004,比2030要好?

网友:
我还拆到一个更简陋的,不是立体声的,无论FM接受还是磁带放音。

网友:
我还拆到一个更差的,无论FM还是磁带都是单声道的

网友:
不错的小机机,当年有过。

网友:
国产机90年代修过这种车机。

网友:
这种简装版应该是配给小货车的,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经济实惠,收听广播/磁带已经足够了,另外,这种简装版的可玩性远比那些全是贴片元件的所谓新潮车机要强得多,稍加改造就能成为较高级的收音机。。

网友B:
这个机子虽不是调感的,但还是不错的,改收音机非常简单,只要把天线线圈改成磁棒即可,2003年以后江门的几十家汽车收音机生产厂,生产的汽车收放机,比你的这台要简单的多。一样都卖的出去,有的还销往国外。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关注并谈到了许多相关内容。

此机试收音,效果的确还是不错。

设计生产这种装在车上使用的机子,对灵敏度有一定要求,还要经得起粗放使用,还要尽可能降低成本。

如果利用这机芯,加个外壳, DIY 一台收音机,是完全可行的。

除 音量旋钮、调谐旋钮,它还有 音调、左右声道平衡旋钮。

功率也可观。

倘若用它改收音机,不足之处,那就是,电源电压适宜 12 V 供电,嫌高了些。

功放集成块  2004,工作电压在 8 ~ 18 V。

网友:
老车机无非就是一台装得紧凑,需外接喇叭电源天线的收放机嘛

网友:
用普通收放机的思路生产车机,没装磁棒就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虽不是调感的,但还是不错的,改收音机非常简单,只要把天线线圈改成磁棒即可,2003年以后江门的几 ...

不会你也是江门的吧?93年有人给我一部车机,作工非常好,板金也厚,芯片是双2050加磁头放大器板,另一块7640+3361收音板飞线去调感,这机收音不错,一次接电错全烧了,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你也是江门的吧?93年有人给我一部车机,作工非常好,板金也厚,芯片是双2050加磁头放大器板,另一块 ...

不止江门还有好多的厂家生产调容机子,生产的最好的是广东惠州的中欧菲利普厂有一款调容机子,现在叫什么厂不知道了,还有佛山的一家厂生产的调容机子也不错。这些调容机子改家用收音机还是不错的。只是把天线回路改磁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