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故障码读取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01):
前段时间ABS故障灯常亮不灭,怀疑是轮速传感器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是啊个轮的。网上买了个ELM327的蓝牙OBD想读一下故障码,发现读不出来,说是没有故障码,手机端电脑端用好几种软件都试了,车速转速等信息都能正常获取。请教下大家读不到故障码是接口硬件的原因还是所用软件的问题?实际上车子有两个故障灯亮,一个是TPMS灯,这个已经很久了,另一个就是ABS灯,刚前几天出现的。

网友A:
你还是用专用的汽车电脑检测仪测试吧,这个比较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用专用的汽车电脑检测仪测试吧,这个比较准确的。。。。。。

这不寻思着自己能不能搞定嘛,搞不定就只能到四儿子那里挨宰了

网友B:
关键是你的是什么车!!!!     很多中低端车的ABS系统是独立于发动机系统的,  说简单点就是这两个没有任何电脑数据上的联通, ELM327只是针对发动机系统的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的是什么车!!!!     很多中低端车的ABS系统是独立于发动机系统的,  说简单点就是这两个没有任 ...

车子吉利帝豪EC7,2012年的车,快6万公里了。是不是像ABS、胎压监测这些只能到4S店检测?有没有简单点的检测方法?

网友:
这是必须的。像这类车必须用专用的解码器才能解决,普通设备弄不了。

楼主:
看来自己是搞不定了。

网友:
简单,先趴到轮胎下面清洁一下,看看能不能好,有的是粘到脏东西了

网友C:
读故障码也没用,顶多知道是哪一个,四个都清洁一下,看看能不能好。有的明显是脏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故障码也没用,顶多知道是哪一个,四个都清洁一下,看看能不能好。有的明显是脏了,干扰

不拆轮胎估计不太好操作吧?

网友:
不用拆轮胎在内侧,很明显

网友D:
帝豪的TMPS灯于安全气囊有关,这个灯很古怪去4S店查一下线路如果没问题升级一下电脑数据,ABS灯买个元征golo技师盒子读一下数据流看看哪个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帝豪的TMPS灯于安全气囊有关,这个灯很古怪去4S店查一下线路如果没问题升级一下电脑数据,ABS灯买个元征gol ...

TPMS应该是胎压监测系统的报警灯,估计是有哪个传感器没电了。测了下后轮的轮速传感器左右的电阻不一样,准备买根线先换一下试试看,另外请教下发动机仓里ABS线束的插头怎么拆下?卡扣已松开,能晃动但是拿不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TPMS应该是胎压监测系统的报警灯,估计是有哪个传感器没电了。测了下后轮的轮速传感器左右的电阻不一样, ...

卡扣一直搬到90度立起来就可以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扣一直搬到90度立起来就可以拔出来了

要在90度的位置才能拔出来是吗?我是从最下面扳到最上面,发现插头已经很松但就是拿不下,感觉插头的中间位置有什么东西勾住了。因为这个插头靠在里面,看不到具体结构,只能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