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油有没有腐蚀性?

楼主(2018-05-01):
油看上去是偏红色的,用水能洗掉,有腐蚀性吗?

掉在方向机密封橡胶上了,能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吗?化油器清洗剂能不能洗橡胶件?

网友:
哦!偶在用这种油,同样求解!??

网友:
多年和车辆打交道个人经验:助力油(红色、淡黄色)没有腐蚀性,化油器清洗剂(信那水、汽油)对橡胶件有腐蚀性的,洗后变软,变形。耐油橡胶件都不建议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用干净抹布清理即可。特脏可用点WD40。

网友:
没有腐蚀性,   液压助力系统本身就有一部分是胶管,  这类油滴到密封件上也没啥事, 干净的抹布搽干净就行。

网友:
没有腐蚀的

网友A(2018-07-05):
刹车助力还是转向助力啊
刹车助力油现在都是DOT4级别的了吧。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A:
刹车助力还是转向助力啊
刹车助力油现在都是DOT4级别的了吧。

刹车助力是刹车助力,现在大多数车都是用的DOT4, 也有的车特殊一点,会在手册或者油壶上标明型号

转向助力油是转向助力油,不能和刹车助力油搞反了,危害极大。 转向助力油多为ATF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