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上一个胆机高压延时缓冲电路的试验

楼主(2018-05-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8-06-22):
开关设在高压地线位时冲击极小 可忽略,如设在高压位置则冲击的确不容忽视。

网友(2018-05-03):
其实没有必要夹延时电路,直接加上高压影响寿命不足1%,灯丝电压误差超过+-0.5V影响寿命超过50%!!!

网友:
做过555时基集成块带动继电器,比较好,时间可以任意调节。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实用,我做过,调整电阻330K和电容4700uF可调整延时'时间,

网友:
用个旁热整流管,完美解决。。。

网友:
10秒延时就可以了,直接加高压对电子管的寿命是肯定有影响,个人观点,不到之处请指正!

网友A(2018-06-13):
高圧延时应该对没备有好处,我曾用过机械𨒂时,现在使用的是555集成块电路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圧延时应该对没备有好处,我曾用过机械𨒂时,现在使用的是555集成块电路延时。

把您的电路贴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目前我使用的是6·3V时基555IC装配的高压𨒂时成品板,价格很便宜也很好用。我的后级是50管搭配83汞整流管所以是离不开高压延时。

网友:
继电器接通的时候,对于整个机器的所有元件都有冲击,阻容可以忽略,但对一些价高的胆管寿命,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2018-07-24):
继电器在胆机和石机的保护电路中使用很普遍也是非常有效的,我为了保护电子管才加了这个电路板的,如果使用傍热式的整流管就不必多此一举。

网友(2020-03-04):
上个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