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锌磁棒短波

楼主(2018-05-01):
春节过后买了一支12×200毫米的镍锌磁棒,故意破坏切成两节。用1.0铜线。在第一只磁棒八圈。第六圈抽头接地第八圈场管第二支磁棒,六圈线头接地线尾接天线。空气单联280p350欧姆舌黄耳机×23dq检波,声音大的时候出乎意料毫不夸张震耳。本人纯属瞎鼓捣开心入门实验测试。希望各位老师矿佬多多指教(勿喷)本人纯属开心落在其中。把这次试验的喜悦,分享给朋友和老师。

楼主:
笔误,线圈8匝

网友A:
挺好,挺好,实践出真知,实践有乐趣。支持实践探索。

网友B:
镍锌12*200的磁棒,楼主哪买的?我上淘宝搜索无果,可否给个链接,也去买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锌12*200的磁棒,楼主哪买的?我上淘宝搜索无果,可否给个链接,也去买两根。

你在淘宝,输入镍锌磁棒,15元1根,我是济南,运费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挺好,实践出真知,实践有乐趣。支持实践探索。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关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锌12*200的磁棒,楼主哪买的?我上淘宝搜索无果,可否给个链接,也去买两根。

【铁氧体天线磁棒 高频高Q绕线磁棒R12*200 直径12mm 长200mm】http://m.tb.cn/h.WCGaQSa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JSam0Hza8ej¥后打开手淘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氧体天线磁棒 高频高Q绕线磁棒R12*200 直径12mm 长200mm】http://m.tb.cn/h.WCGaQSa 点击链接,再选 ...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氧体天线磁棒 高频高Q绕线磁棒R12*200 直径12mm 长200mm】http://m.tb.cn/h.WCGaQSa 点击链接,再选 ...

10060265[/attachimg
先问清楚卖家,到底是啥材质的,我看他很多产品都是配那个性能介绍图。

网友:
做的很好!最好上个电路图。

网友:
短波用磁棒天线就行了?看来楼主家离发射天线不太远

网友:
动手的乐趣很大,先赞一个。把电路图贴上来。我看你的文字描述与图片不太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60265[/attachimg
先问清楚卖家,到底是啥材质的,我看他很多产品都是配那个性能介绍图。 ...

就是用的F2材料,适用频带很宽,从100KHz开始平坦伸展至1MHz,在1MHz到2MHz之间有一个突起,且导磁率在3MHz后随频率升高而几乎呈对数线性下降,直至600MHz为止。

这种镍锌材料看来应用很广了,不光一根磁棒将广播波段一网打尽,连中周磁芯也是一网打尽...

楼主:
补发电路图,供大家参考,本人入门时间较短,请各位老师不要问这样那样论述和数据。谢谢!

网友C:
挺好的效果,咱也试一下短波矿石收音机,要两根磁棒不是更好,为什么截一为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效果,咱也试一下短波矿石收音机,要两根磁棒不是更好,为什么截一为二呢?

因为12×200毫米这根磁棒只有一根。截成两截,双回路选择性更好。双回路在一根磁棒上面。选择性很差,这是一根镍锌磁棒q值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