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 电子管耳放电路

楼主(2018-05-02):
想利用 教学示波器拆下的 电源变压器

网友:
电压高电流小,做个6N1的SRPP耳放应该不错

网友:
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有些高,可以用电子管整流,低频扼流圈滤波再多加一级RC滤波,这里的6N9P应该是苏联型号6П9C或6П9.国产的6P9P[南京的玻璃管,曙光的金属(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