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每次关机蓝屏

楼主(2018-05-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重装系统,如果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目前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网友:
查一下蓝屏代码看看那个问题,找找方向。

网友:
蓝屏拍照,蓝屏代码是0X000000....那里  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硬盘分区医生检查一下

网友:
硬件就是硬盘内存可能有问题,先重装系统换一个版本的win7试试

网友:
内存条拆出来擦下看

网友:
重新装系统,我装的 是深度的,两三年了电脑正常使用

网友:
考虑是硬盘问题,可能有逻辑坏道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排除一下硬盘问题,软件有问题就恢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