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四轴飞行器的问题

楼主(2018-05-02):
只要一飞起来总是像战斗机似的一往无前,有时候也能控制着方向,但是大部分时候不能悬停在一定范围,请教是我操作问题,还是飞行器有问题呢?每次出去玩总是要追回来才行

网友:
你这个只是一个玩具,谈不上四轴机。只能在空旷地带做点简单的上升和下降动作。

网友:
要飞的平稳,要调整4螺旋桨升力一致。在右面操作杆旁边2个按钮是微调前后与左右,左面操作杆旁边2个按钮是微调正时针旋转与逆时针旋转,调整好再飞行相对平稳多了

网友:
这个只是个玩具。又没有飞控调参软件,只能用摇杆旁的微调试试了 调整幅度有限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热心解答

网友:
各种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A(2018-06-17):
淘宝50买的,和我买的一样哈哈。控制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50买的,和我买的一样哈哈。控制有点难。

上大疆吧。。。

网友(2018-09-06):
50元,那里有?

网友B:
楼主,遥控器上有小按钮。可以做微调。调好了飞机就能平飞。但是飞机的飞行高度,需要靠手感,没有自动稳定功能。
目测这台飞机如果有航拍100元出头点,不带航拍可能只有几十块的样子。飞行全靠手感,多练习。
我有一台迷你机,还有一台sp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遥控器上有小按钮。可以做微调。调好了飞机就能平飞。但是飞机的飞行高度,需要靠手感,没有自动稳定 ...

谢谢朋友帮助解答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电机有问题,4台电机转速不一致造成的,轻微的不一致可以微调解决,这种玩具型的不能要求太高,风一大就不能悬停了,如果再方向发生改变,控制就更难了,前段时间就飞丢了一台了

楼主:
有买了一款这个的可以折叠的,电池续航不行,改的大电池,可以飞20来分钟吧,摄像头自己加的,清晰度还不错

网友:
我试过这种便宜的不好操纵

网友(2019-04-14):
你这个只是个玩具,要稳定需要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