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耳机天线改外接天线请教

楼主(2018-05-02):
微型收音机,随身听,mp3,手机这类设备听收音机需要插耳机作为天线,想通过加装外接天线来改善接收质量,请教各位老师应该怎么做,网上搜的直接接到地线即可,是这样吗?

网友A:
对,接到耳机的公共端就行。不是电路板中的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接到耳机的公共端就行。不是电路板中的地哦

就是耳机插座的地端金属弹片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耳机插座的地端金属弹片是吧

嗯,。
不要说我打击你,接了效果也好不了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不要说我打击你,接了效果也好不了那里

好的,但还是想亲自试一下,不过有个心理预期了,谢谢

网友:
俺见过用耳机线兼做调频天线的小收音机电路,耳机三条线上都串有低通线圈了,外加天线接在哪根线上都行,记住:别都接在一起了!那就是把音频输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