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日本的移动dvd 想装一个内存卡 和usb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8-05-02):
正反面图 感觉做工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曾经超过一个先科的 没可比性 也许是后期产品先进了怎么都不如这个好

想把usb 还有sd卡部分装上  不知道还需要补什么零件 请前辈 高手们指点

网友:
感觉有点难,DVD应该包括机械驱动,解码,编码,信号等输出部分,如果添加USB功能,需要修改供电电源,添加解码和编码,唯一可以利用的只有外壳,和输出的接口部分。

网友A:
唯一一点,要有支持usb和sd卡的固件写进去才行。没有这步实现不了,除非菜单中有usb之类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一点,要有支持usb和sd卡的固件写进去才行。没有这步实现不了,除非菜单中有usb之类的选项,。

软件应该都具备 只差硬件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再放大 您看一下线路都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这个只有视频输出,现在动不动就HDMI了,还有你装上去不一定能解码,现在好多都是高清大片。废品站里随便找一块播放器的板子都比这个强大。

网友B:
楼主的这机子比如今新出的要好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机子比如今新出的要好不少啊!

这是肯定的现在的机器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出口的

网友C:
MT1389的确可以读取usb和sd卡  前提你的菜单有就可以 没有就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1389的确可以读取usb和sd卡  前提你的菜单有就可以 没有就不好弄了

这个假如菜单没有 再开机没有碟片的情况下不会自动识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假如菜单没有 再开机没有碟片的情况下不会自动识别吗

不会自动识别,只能配合软件

网友:
动手折腾着玩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此机器是否有遥控功能 有的话还有一种办法修改一下遥控器参数或者刷一下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