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不上电 求矿坛大神指教

楼主(2018-05-02):
笔记本型号是HP 2760P。可能接错电源的缘故,现在充不上电。接适配器工作正常,电池独立工作正常,接适配器电池充不上电。拆开发现有一颗零件烧坏了。不知道这个是啥零件,如何修复它,不用它短接其它线路行不行。求矿坛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百度查一下这个元件!看样子不能短路。用万用表量一下,看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查一下这个元件!看样子不能短路

主要是这个零件叫什么不知道,无从查起。

网友A:
输入上面的字就行了,M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上面的字就行了,M24?

查了下,应该叫贴片三极管。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K72,实际型号为 2N7002  N沟道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K72,实际型号为 2N7002  N沟道场效应管。

谢谢,写的K72那个没有见烧坏。倒是旁边那个M24的烧了一个脚,不知道具体型号是多少?

网友C:
SM24 TCT  TVS二极管  电路保护用,最大电压24V,反向击穿电压26.7V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换了以后能否正常充电,坐等LZ完工

网友:
换掉应该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24 TCT  TVS二极管  电路保护用,最大电压24V,反向击穿电压26.7V

谢谢,零件从某宝订购回来途中。到货替换试试。

网友:
等待楼主换掉后的结果

网友:
换了先查下还有哪里短路不,短路的话还会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