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904+TDA2822M直放收音机

楼主(2018-05-03):
利用废旧电脑ATX电源板试制了一台2N3904+TDA2822M直放收音机,白天可以收到2个强台,2个弱台,效果还行。

2N3904+TDA2822M直放收音机—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不用这块底板会不会接线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块底板会不会接线容易点?

是容易点,但这块底板主要的作用是放置磁棒天线、空气双联以及集成块座的,用集成块座可以方便地换三极管和集成块。

网友B:
这个磁棒线圈分段绕法很好。2822做BT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磁棒线圈分段绕法很好。2822做BTL。

这是原装海燕T241收音机上的磁棒天线和空气双联,在坛里收来的,当时就考虑用它来装直放式收音机玩玩。你看得很仔细,TDA2822确实是用做BTL功放输出。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开大了好象有低频振荡,开得越大振荡越强。有可能是这块集成块质量不好,也可能是电路或接线问题,现在我还没有查清楚,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原装海燕T241收音机上的磁棒天线和空气双联,在坛里收来的,当时就考虑用它来装直放式收音机玩玩。 ...

2822输入电平过高,或者是电容太大,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22输入电平过高,或者是电容太大,试试看。

按照标准电路,在TDA2822M输入端串入了一个4.7U的电容,情况好了一些,但没有彻底改善,开大声音时低频振荡仍然存在,估计是TDA2822M的增益太高了,我测试的结果是放大大约180倍,即输入10mV1000HZ正弦信号,输出是1.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标准电路,在TDA2822M输入端串入了一个4.7U的电容,情况好了一些,但没有彻底改善,开大声音时低频振 ...

TDA的集成块输入用的电位器阻值最好5k-10k, 用10k电阻接电位器两端,降低输入阻抗,试试看,我用TDA 7240 用这个方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的集成块输入用的电位器阻值最好5k-10k, 用10k电阻接电位器两端,降低输入阻抗,试试看,我用TDA 7240 ...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的集成块输入用的电位器阻值最好5k-10k, 用10k电阻接电位器两端,降低输入阻抗,试试看,我用TDA 7240 ...

并了一个6.2K的电阻后有很大的改善,虽然调到最大仍然有振荡,但已经基本满足使用了,弱台的声音改善了很多,大声并清晰了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了一个6.2K的电阻后有很大的改善,虽然调到最大仍然有振荡,但已经基本满足使用了,弱台的声音改善了很 ...

集成块的应用要了解内部结构及功能,问题就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块的应用要了解内部结构及功能,问题就好解决了。

改进后的视频:
改进后的2N3904+TDA2822M直放式收音机—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我这个白天可以收到三个本地强台 弱台二个 晚上十五六个  再生调的不太好 偶尔有啸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进后的视频:
改进后的2N3904+TDA2822M直放式收音机—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 ...

效果不错,试试s9018 三极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试试s9018 三极管效果。

我这个就是9018

网友B:
再生来复式 单管机,两个二极管用2AP9试试 ,你用的414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生来复式 单管机,两个二极管用2AP9试试 ,你用的4148.

这个4148是微偏置的的 比ap9效果也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4148是微偏置的的 比ap9效果也不差

那两个二极管是倍压捡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是倍压捡波。

是的,虽然简直,灵敏度与选择性都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虽然简直,灵敏度与选择性都不错了

就是这个机子,六十年代在南京可以收到福建广播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试试s9018 三极管效果。

试过了,9018比不上3904,还试了3DG6C,也比不上3904,主要是放大倍数小太多,所以最后还是选用39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生来复式 单管机,两个二极管用2AP9试试 ,你用的4148.

我也是用IN4148,我已经试过了,这两个二极管实际也是高频管的偏流二极管,所以硅管机必须用硅二极管,锗管机才用锗二极管。用错了不行。实际上我最近制作了两个直放机,开始制作的是锗管的,锗高频管用3AG43,低放是典型的变压器推挽输出,用了1个3AX81B做电压放大,2个3AX81B作推挽,共用部分是磁棒天线和空气双联,两个机子的实际收听效果差不多。但用集成电路特别是BTL电路的声音大不少。

楼主:
你这个扼流圈是自己绕的吧?我这个用的是成品3mH的,比要求的2.5mH大了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扼流圈是自己绕的吧?我这个用的是成品3mH的,比要求的2.5mH大了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这就是从电源板子上拆的电感,高扼低通没那么高要求,差不多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9018比不上3904,还试了3DG6C,也比不上3904,主要是放大倍数小太多,所以最后还是选用3904。

试试9011,放大系数4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9011,放大系数400,

手头没有9011,没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