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通高频头内部电路板

楼主(2018-05-03):
这个是坏了的高频头,闲来无事拆了看看。正面有一个混频集成电路L8211L,还有几个高频高阻抗输入场管丝印EV,还有一些阻容元件等。背面有两个极化探针,那个白色的不知道什么,只知道是微调本振的,通过调节外壳上螵丝到白色体之间距离改变本振的,

楼主:
那个本振就站在电路板上,没有线圈,怎么调节本振的,本振是10750MHz

网友:
L8211L 不是混频器.是提供场效应管偏置电压的.  这么高频的电路很少有集成混频器.白色的好像是介质振荡器

网友:
白色的小圆柱是介质振荡器的介质。

现在的科技,这些东西都不值钱了,一个双极化ku头才几块钱。
1990年左右,一个单极化C头,就要1200块钱,那个时候的1200,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都是鬼子制造的,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生产。

网友:
很多东西其实科技含量很高,只是大规模生产后就变白菜价了。

网友:
这里面除了几个高频三极管可以做FM放大器,其它的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