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刷机到80%就停止了

楼主(2018-05-03):
使用助手刷机,知道是到基带的时候停止了。现在屏幕显示为恢复模式。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求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基带挂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苹果么??????????

屏幕显示下面这个图

网友:
基带挂了

楼主:
是对。然后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然后呢 ?

吃灰尘或者报废

网友B:
有的是电池问题,读不到电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电池问题,读不到电池参数

你好,假如换一个原装苹果4S拆下来的电池上去是不是可以刷机

网友B:
试试吧,不是原装电池,刷机到基带报错,我就这样搞好过,有一定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不是原装电池,刷机到基带报错,我就这样搞好过,有一定几率。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是说不是原配的电池会刷机不通过。我观察外观看不出电池哪里不一样。我找一个和原配一样的电池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只有开机才可以读取电池是不是与原机器搭配的啊

网友B:
有的是基带芯片虚焊,原来是基带信息空白,刷机不过,就出恢复模式,连系统也进不去。可尝试风筒加热主板下半截基带部分,再刷机试,不过即使能好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基带芯片虚焊,原来是基带信息空白,刷机不过,就出恢复模式,连系统也进不去。可尝试风筒加热主板下 ...

我总是认为是新系统问题,ios5六都无这问题

网友C:
我的4S也出过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只能刷9.35系统 换了好几种刷机方式 才刷好  现在可以刷6.13系统 你可以试试 没准就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S也出过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只能刷9.35系统 换了好几种刷机方式 才刷好  现在可以刷6.13系统 你可以试试 ...

你开什么玩笑。只能刷最新的9.3.5系统,其他系统不可以直接刷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什么玩笑。只能刷最新的9.3.5系统,其他系统不可以直接刷机的

那只能证明你孤陋寡闻  6.13系统被黑客破解后 苹果干脆就重新放开了6.13系统的验证  现在用爱思助手可以直接刷6.13  鉴于6的系统支持的软件不多 可以点升级直接到8.41    9.35系统实在是太卡了

网友:
因为9.35系统分区需要空间大  没刷机之前系统版本低 直接刷9.35 就很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水果4也只能玩玩 实用性很低了

网友D:
刷挂了 储存容易出故障..手机淘汰很快...

楼主(2018-06-03):
引用 网友D:
刷挂了 储存容易出故障..手机淘汰很快...

你好,关于储存,可以在其他的苹果4S吹一个存储芯片下来焊接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