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86可以推动845吗?

楼主(2018-05-04):
查资料pcl86相当于半个ecc83+el84,是3级5级复合管,能不能推动845呢?电容耦合或者增加一个推动牛?
昨天收了几个德根方底的pcl86,如果真是半个83+el84就太超值了,要知道现在全新的德根ecc83都是天价,不行就当半个83用

网友:
ECL86是欧洲电视机的伴音低频放大孪生管。其功率放大五极管部分不能与EL84(6p14)相比。推不动845的。如果845降低屏压用音频变压器交连可以勉强推动。

楼主:
谢谢版主,看来这个适合做10w的推挽,当半个ecc83用性价比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