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答疑

楼主(2018-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确定空气开关跳闸?而不是漏电开关?空气开关跳闸是过流,漏电开关是对地、
你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对地,最快又最危险方法拆外机地线试机,不跳闸就是对地,
其实很简单除空气开关接触不良,不是风机就是压缩机坏,压缩机坏多!

网友:
先在输入端串一个100W的灯泡试试,如果跳现串在黑端试下看看。还是跳那就说明是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