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 有些磁带上面标有0 50 100这仨数字 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04):
是代表时间吗,可是总共时间只有60分钟啊,是这盘磁带的总重量吗,更加不对,那这仨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
应该是百分比

网友:
飞利浦第一代没有计数器,这样设计的,计算时间, 留下来 的

网友:
就是 百分比

网友:
这是表示磁带的有效长度的百分比,另外磁带也不都是60分钟的一种啊!

网友:
除了这三个数字,还有一些刻度。以便于快倒或快进时作为参考,大致找出想要听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