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推6P6P单端

楼主(2018-05-04):
朋友给了一个机壳,尺寸:长240mm 宽160mm 高40mm(很小,很秀气)
开孔适合76铁芯电源,俯卧按装
比照一下输出牛,一字型按装位置有限。
不得已输出牛倾斜45度按装
前边有4个孔位,本计划做6G2P推6p6p单端。怎奈机壳内部高度不够 滤波电容不好安装
牺牲一个孔位按装一个拆机天和电容(22uf+22uf+22uf/450v)
CRC滤波

楼主:
电源76*50 功率80W 高压单绕组0-230v-250v 0.15A
改为桥式整流。高压用0-230v 这组。
CRC滤波
机子前前后后做了有一周(中间停顿有2天)
昨天顺利开声。好嘛,噪声1米外可闻。不可忍!!!
灯丝线胶合,灯丝一端接地,没有再拍照

楼主:
今天浏览隔壁网站,看到路遥版主电子滤波
简单用洞洞板搭了一个,按装试之 惊喜!!!
耳朵贴近音箱 噪声不可闻

手中没有Q1 2SK2611 ,用8N60代替.去掉稳压,不用!

楼主:
洞洞板简单制作电子滤波,利用机壳作散热。
(Q1 用8n60 代替 稳压去掉不用)

网友A:
大体看了看,1] 灯丝线应绞合在一起,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地。没中心抽头则一端接地或一端接6v6阴极(取个正电位)。 2]6SN7栅极到电位器的引线应用双芯屏蔽线,铜网只能一端接地。3]检查接"地"。 4]适当加负反馈,降低噪声。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看了看,1] 灯丝线应绞合在一起,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地。没中心抽头则一端接地或一端接6v6阴极(取个正 ...

谢谢!
灯丝线已绞合,灯丝一端接地,没有再拍照

网友:
大八 脚配大八脚比较好,这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网友:
前级管用6N9P ,再加上大环反馈,机器的效果会好不少。6V6管输出不加反馈,阻尼小的可怜,低频部声音乱作一团。

楼主:
回复8楼,谢谢!
实作中,已经加负反馈

网友:
好手艺,我也在筹划一台6P3P。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灯丝线已绞合,灯丝一端接地,没有再拍照

提示一次,请自觉使用论坛 默认的字号 字体和颜色。

前几楼已经代为编辑了,请把后面的尽快改正。

网友(2018-08-26):
引用 楼主:
今天浏览隔壁网站,看到路遥版主电子滤波
简单用洞洞板搭了一个,按装试之 惊喜!!!
耳朵贴近音箱 ...

只滤波,不稳压!我也试试!

网友:
电路图画得挺好看的

网友:
功放级最好不用稳压,前级可以用。